“派克”牌调感矿石收音机

楼主(2011-07-31):
一直想做一个不用可变电容器但可以调台的矿机,今天总算是完成了。费物利用,一个装“派克”笔的小盒。大伙瞧瞧吧。 天线插在两个不同的孔里,分别收听中波高端和低端。用6楼顶30米长天线和暖气片地线可较大声收听540、954、1071、1251和1458KHZ
图来了

楼主:
D1、D2忘记是什么型号了,所以没有标在电路图上,大伙帮给看看吧。

楼主:
谢梁老师鼓励,本想用个再长一点的磁棒,可笔盒实在是太小,实验用长一些磁棒声音更大。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象是TCL电话里拆的。

楼主:
那是俺从深圳赛格电子市场买回来的 时间长了就忘了是什么型号的了

网友:
调感机构做得巧妙,简单实用。

网友:
不错,简单实用。

网友:
好的狠!!!就喜欢不用双联的矿石机,结实嘛!不爱坏,坏了也好修!

网友:
回复 楼主:

小巧、精致,DIY的调感矿机不多!

网友:
回复  as8233639

小巧、精致,DIY的调感矿机不多!
引用 网友A:

    深有同感。

网友:
一直想做一个不用可变电容器但可以调台的矿机,今天总算是完成了。费物利用,一个装“派克”笔的小盒。大伙 ...
引用 楼主:

实际这部矿机不是纯调感,而是典型的串联谐振调容、调感矿机。

网友:
有两档固定电容,磁棒线圈通过旋钮控制磁棒位置调感!

网友:
那亇调感装置简单,可靠, 实用, 而且外观也漂亮.

网友:
此调感不是调侃,是货真价实的成功试验,祝贺。
顺便问一下,磁棒拉着顺吗?定位稳吗?用磁片电容作震荡,Q值怎样?选择性好吗?多谢。

楼主:
谢2007版的肯定和鼓励 俺还想做一个类似的矿机 磁棒选一根再长一点的 线路再细琢么一下

网友:
原有的盒内,把线圈圈数加大,位置不够线圈重叠重新绕制,调整线圈在磁棒的位置,只用一个电容,这个磁棒可用覆盖中波的。

网友:
好! 单股漆包线能有这样效果不错,

楼主:
回锡钛镀锌 谢您的鼓励 这是俺第一次尝试用磁棒调感方式做矿机 本机磁棒拉着还算顺利 刚开始因磁棒直径比5瓦注射器内径细 拉的过程中磁棒不稳 就在注射器里面垫了半张名片 保证了磁棒拉的过程中既顺利又稳定了许多 调整松紧过程中 有两次没掌握好火候 把磁棒一端粘的塑料块给拉下来了 只好再重新粘上 体会右边针桶再留稍长一些 磁棒推拉效果会更好的 本想用一根长一点的磁棒 可推拉的行程总计算不好 试过长磁棒声音要大很多 Q值不会测也没有Q表 天地线正常接法 有的地方串台 还有两个用短波矿机曾收到的外台也能很大声的串进来 瞎弄把天地线调换使用 选择性居然好多了 声音大小一样

楼主:
回五十年代老矿石 谢您的指点 当时俺怎么就没想到可以重叠绕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很漂亮的矿机。盒子里有足够空间,建议可以像收音机一样,装几个轮子,用拉线调感,会顺滑很多。回复

网友:
回五十年代老矿石 谢您的指点 当时俺怎么就没想到可以重叠绕呢?
引用 楼主:

用7股纱包线,根据收台的频率540,以及谐振电容512p,因为位置限制,电感小了,使用181p的电容,加大电感,收到540的广播线圈最好在左边磁棒1/2,1/3处,磁棒右移完全脱离线圈(线圈如果过长,可用叠绕)过程中是否可以收到1500左右的电台,如可以收到,在磁棒右侧粘一个止动钉或止动块。即可中波覆盖。

左右按你的照片为准

楼主:
好办法 待俺有时间再试试

网友:
一般地说,用磁棒调感的,最好是分两波段,一个波段(一个固定电容)的很难愎盖535到1605整个波段

楼主:
磁棒尾端太靠近线圈尾端 调台比较困难 最好都从线圈中部开始 不知说清楚没有

楼主:
再次谢老勐的加分鼓励

网友:
很漂亮的小矿机.

楼主:
谢啦 汽车兵

楼主:
回21楼矿坑  下一次俺就照您的思路再弄一个 线路也在推敲一下 谢谢

楼主:
粘了2个尼龙柱 起限位作用 推拉效果好多了 线路也换了一个 使用中变成了地线选择插孔 灵敏度和选择性大大改善 又多收到了沈阳广播电视台中文广播台

网友:
这样也行.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