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废材自制手机信号增强器

楼主(2011-08-02):
在手机使用中,某些角落是没有信号的,这时我们就需要使用到手机信号放大器。市面上少则几百,多则几千,何不自制呢?首先找来一只800M的八木天线,很好找的,村村通无线座机就有,将其水平架设到楼顶正对着基站,然后找来一只逃汰下来的1000M有线电视干线放大器,将八木天线同轴线接到放大器输入,将放大器增益调到最大!并且固定到墙上,走线尽量美观,再去找一只村村通无线座机的室内天线!注意,这玩意配有两只天线,八木天线和室内软天线,室内软天线是加感天线,谐振于800M,将这只接到放大器输出,接口不合可以想办法解决,至此大功告成!覆盖一百多平米房间没问题,信号强度达到-70!

网友:
兄弟,你好像只解决了接收问题,发射呢?

楼主:
手机只要收到基站信号,就会自动加大功率发射,信号盲区并非离基站很远,所以不必担心发射不到。

网友:
手机只要收到基站信号,就会自动加大功率发射,信号盲区并非离基站很远,所以不必担心发射不到。
引用 网友A:

实际使用通话效果怎么样?

  手机只要收到基站信号,就会自动加大功率发射?

  手机收到信号较强时,会自动减少功率发射吧。

网友:
打运营商客服电话投诉,会有室内分布的人来处理的。

网友:
  手机只要收到基站信号,就会自动加大功率发射?

  手机收到信号较 ...
引用 网友B:

    同意,有点不理解楼主的表述
这样确实增强了手机接收到的信号,可是发不出去通话效果照样好不了啊?

网友:
这个办法如果用来增强室内的调频广播信号,倒是个好办法。

网友:
楼主的图是淘宝上的,我在淘宝上找了一下,店家用的是双向放大器。想用有线电视干线放大器来代是不行的。
但听楼主的口气是已经试验成功了?

楼主:
是最大功率

回复 网友B:

    手机在接收到信号时,与基站联通时是最大功率发射,而后才是自动调整。

楼主:
回复 网友C:

    废话,你什么时候手机收到信号而发不出去?手机只要收到信号,就会尽可能与基站联通,除非基站繁忙

楼主:
双向放大器?

回复 网友B:

    就几百毫瓦,你觉得能发射到几公里远的基站吗?这些都是忽悠,最终还是因为手机加大功率发射,手机只有在收到信号,才会触发其发射信号以注册进入网络,开始以最大2W发射,是为了保证联通基站,然后根据基站发送的控制数据,自动调整功率以减少干扰和幅射!

网友:
手机信号不好有一个好办法,就是不断拨打服务商投诉电话,服务商会给你安装微蜂窝的,手机辐射最大的时候就是信号不好的时候,对人体损害大。

网友:
在我们这的城中村里好多水泥森林从小街走进巷子几乎终年不见天日,很多房东就自己买了这类的放大器,结果 手机信号有了,但是电话怎么都打不进或者拨不出……这段时间运行商到处发通知说要整顿 无线电管理委员会也说要查处,结果手机一样是砖头

楼主:
不行

这个办法如果用来增强室内的调频广播信号,倒是个好办法。
引用 网友B:

    调频信号很弱,无法放大后发射。

网友:
手机会自动调整发射功率不错,但跟楼主说的刚好相反,手机接收信号弱的时候,认为自己离基站较远,所以加大功率,信号强的时候,功率会减小。我家里信号好,手机待机时间就长,去父母家的时候手机信号只有一两格,电很快就没了。

楼主:
逻辑是这样的,当手机收到放大器传来的信号,便以小功率发射与基站联通,但是无法联系到基站,于是不断加大功率,直到基站有回答。象某些地区有信号而无法打电话,是由于基站信号覆盖距离超过手机最大发射距离,导致手机可以收到基站信号,而基站无法收到手机信号!

网友:
楼主是个天才啊,佩服

楼主:
省省吧

楼主是个天才啊,佩服
引用 网友D:

   说这样的废话你还是省省吧,市面上售的手机信号放大器,就百十来块,你以为会给你搞什么高科技?一个好点的干放都三百多,不懂也没人当你是哑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