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1正极接地 TEA2025负极接地. 两个电路怎么连接耦合?求指点

楼主(2011-08-02):
68-1正极接地 TEA2025负极接地. 两个电路怎么连接耦合?

  我从未做过不知怎么连接.请大家帮帮忙.谢谢

网友:
‘地’是相对的,电源该怎么接就怎么接,单管机输出可用一个几K的电位器做负载,中心抽头接电容耦合到后级即可。

网友:
可以用变压器耦合

网友:
可以变压器耦合

楼主:
谢谢大家.我用的阻容耦合.开始有点自激.音量一大就自激.后来把68-1我自己加的退交连电路去掉好了.音量够大.用4欧喇叭.测喇叭电压有两伏.用输出电压换算输出.怎么算我忘了.一瓦输出是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