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易被电池漏液腐蚀而损坏的电器

楼主(2011-08-04):
使用的电池的常用电器,给我们平时移动使用带来了方便,但是稍不注意,也带来了不可逆转的损失。
1、电子手表:里面使用的1.5伏的小电池,一两年之后,电池的电量消耗之后,表不走了,有的人不是马上更换电池,或把电池取出。这样质量稍差的电池,随着时间的推移,漏液也越来越严重,把线路板和齿轮都腐蚀了,整机报废。
2、指针式万用表:以前我有一块MF40型的表,有一节1.5伏的5号电池,后来由于表多了,一直没有使用,放了几年之后,拿出来一看电池漏液把表面的的铝板都腐蚀掉了,当然里面一塌糊涂。
3、数码照相机:一次同事的一台数码相机拿来给我说,买了不到一年,是使用5号电池的那种,开不了机,我打开来一看,电池漏液,已经流到了线路板上了,有一个接插件的头,用镊子稍稍一碰就掉了(脱焊了),由于严重漏夜,无法修理了。
4、手电筒:使用普通的干电池,用的时候把电池放到了里面,用完之后忘了拿出来,下一次使用的时候,发现不亮了,拧拧开一看,电池流汤了。
5、十波段收音机:好长时间没有使用了,要用的时候,发现电池的弹簧已经腐蚀了。里面的线路板也断线了。
.........
总之:一些使用电池的电器,不用的时候应该把电池取出来,怪就怪现在的电池的质量实在太差了。

网友:
用充电的,其实市场上有防漏液电池。我在玩具里面原配电池有见到。
估计里面电解液相对少,锌皮也厚些吧。

网友:
以前生产的南孚碱性电池也漏液

网友:
说到电池漏液很恼火,我偶得几个经典对讲机都被腐蚀过,从而无法修复或工作不稳定。

网友:
电池漏液确实是个问题

网友:
相信受害最多的就是各种电器的遥控器了,耗电小,等到不能用的时候打开一看电池漏液了电路给腐蚀了。

网友:
深有体会,我最早用的一个数码相机,也是坏在电池漏液上。零件太小,又没资料,报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