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一个硒整流堆的问题

楼主(2011-08-05):
最近收了个硒整流堆,想了解它的具体参数,但却找不到它的资料,所以想向大家请教:
1、这个硒整流器堆是哪两个端子接交流?哪个是正极?哪个是负极?
2、它的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各是多少?
3、如果能解释一下它的型号的具体含义更好。

网友:
要看到侧面图才行。假定这八片是四片和四片对着的,1和3是交流输入端,2和4 是直流输出端,正负忘了,你测一下吧。
记得每片耐压18伏吧,电流2.3X2.3平方厘米的是50毫安。也可能记错了。要找一下老书。

楼主:
看了一下,这八片确实是4片4片对着的。
片子是3厘米X3厘米。
每片耐压18伏,这个是两片串联,是否意味着这个硒整流堆最高整流电压是36伏?或者是36伏除以根号2?

楼主:
刚才在1、3端加了12伏的电压,得到的结果是4为正,2为负。

楼主:
另外,问一下,硒整流堆对滤波电容的容量有要求吗?如不能超过多大之类的。

网友:
这个东西留着收藏吧,随便一个整流桥都能代替他。

网友:
散热片好像是铜的,以前拆过几个,体积大电流小内阻大,和矿石一样,属于淘汰货

楼主:
关于硒整流堆已经过时之类的话,大家就不用多说了,都知道。
我想使用这个硒整流堆,就像大家用电子管做整流一样的道理,没别的意思,就是玩。
我手头的这个硒整流堆的散热片是铝的。

网友:
这个属于收藏品,俺都舍不得用。

楼主:
我是从来没用过这个东西,所以想试着玩一下。
这东东看来工作电压、电流都不大,估计能用在晶体管前级上。

网友:
此硒堆为:渗铊硒堆,耐压40v,输出电流0.3A.
1、3为交流输入。直流输出4为正,2为负。

网友:
无线电62年3期资料:

楼主:
呵,谢谢前面几位的回复,已经收藏,正在慢慢研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