葡萄酒盒机壳的制作

楼主(2011-08-06):
葡萄酒盒机壳的制作。葡萄酒木盒是做收音机壳的好材料。一般的做法就是打孔后再用锉刀锉,喇叭的网罩的抛面是这样做的,在网罩的下面垫上7、8层厚点的布,再用塑料的螺丝刀反过来把抛面锤出来。

网友:
木盒子不错,你这个是什么鸡?

网友:
木盒利用的很好,做的很漂亮,第一眼看上去还以为是秘密电台。
可变电容的变比太大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里面准备装场效应中短波外差机,天比较热,只好慢慢来(少一个波段开关右上角的一个洞)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大。选择性好的话,电台就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短波依靠可变电容调节效果不好,面板空间够大还不如装个微调,效果好很多。

网友:
五金件安装细节对俺很有用,学习了!

网友:
短波有减速也可以了,不行还可以再加个微调啊,熊猫802那样的~~

网友:
漂亮!做工好赞一个酒被谁喝了啊?哈哈哈哈哈

网友:
面板比木盒短一截怎么处理?面板上的字怎么做?面板怎么固定?电池放哪里?

楼主:
面板固定:  面板下面放四根小木条就可以用螺丝固定了。
旁边的空挡:用有机玻璃做一个锂电的卡座,方便拿进拿出。
面板的字:  一种是喷好黑漆后用白色的油漆笔写上,还有一种就是先喷白漆,再去用电脑刻粘纸贴上再喷黑漆然后把粘纸剥去。

网友:
前两天在公司楼下的垃圾桶旁发现两个和楼主一样的酒盒,想出去办了事回来再捡,结果就木有了

网友:
好看!乍一看有流金岁月的范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