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9205三位半校准小结

楼主(2011-08-07):
9205三位半校准小结
一般性认识,不考虑某些极端条件,在我的万用表上有效。

一、误差概述
1、零点校准(调零):AD转换器,通常存在零点漂移,半导体器件,多有这个毛病。指针表也有调零问题,只是方法有所不同。数字万用表通常具有自零功能,无需人工调零。
2、满量校准:在满量程附近对数字表校准,使得数字表在满偏或接近满偏时误差可以忽略。满量程校准后,如果希望长期不漂移,要求基准及分压电阻等相关电路有足够的稳定性。
3、关于非线性误差
理想的数字万用表,是高线性的。
设万用表的1字对应0.001V
输入0 mV 须显示 0字,输入(0 + 0.5)mV 须跳到 1字,
输入1 mV 须显示 1字,输入(1 + 0.5)mV 须跳到 2字,
输入2 mV 须显示 2字,输入(2 + 0.5)mV 须跳到 3字,
输入3 mV 须显示 3字,输入(3 + 0.5)mV 须跳到 4字,
……
输入n mV 须显示 n字,输入(n + 0.5)mV 须跳到 n+1字。

每次跳变,输入电压的间隔完全相同,这时数字表的线性度理想。

4、温漂及噪声对精度的影响。

二、万用表误差表示
  of reading误差 与 of range误差,前者下文称为a误差,后者下文称为b误差。
  把万用表看作“尺子”,如果刻度均匀,那么误差主要由尺子总长度的精度决定。例如总长度误差a%,那么在量程范围内都会产生a%的相对误差。比如,尺长1米,误差2%,今测得物体长度50cm,它的误差将有50*2%=1cm
  万用表也采用了类式的方法表示误差。常记为 a% of reading,人们常常译为“读数误差”。这种译法容易引起误解(误为读数时产生的误差)。如果从数学的角度看,把已调零的AD的输入与输出关系用多项式拟合,那么这个误差表示一次项系数的误差,是线性部分的误差。a%误差主要决定于基准的稳定性、零点稳定性、校准的仔细程度、分压电阻的精度。
  由于AD转换器也会存在一些非线性,引入了非线性误差。这种误差,直接采用误差字数来表示比较直观,也有的采用相对满程字数的百分数来表示,即of range误差。如误差b字,满量程2000字,表示成百分数,则为(b/20)%
  各档分压电阻不一致、AD满程漂移,可以归算到a误差。噪声、非线性误差、AD的量化误差等,可以归算为b误差。当然,这种归类不是绝对的,只是个参考。

  数字万用表内一般有设置满量程校准功能,因此,万用表校准后,a误差基本消失(各档分压电阻准确时)。受到温漂、老化等因素的影响,a误差随时间、环境的变化,a误差会不断变大,或a调校不精、各档分压电阻不准等因素,通常比b误差大得多。
  a误差在各点电压上的相对值是相同的,因此满量程时引起的误差字数最大,1/10之一量程下,误差字数基本可以忽略。
  b误差是一些比较“杂”的误差。需多点校准才能有效的消减,多数低位表不具有多点校准功能。但b误差容易被控制在很小的范围。
  b误差在各电压点的误差不同,通常取全量程中的出现的最大值来标定。
  交流档,在小信号时,精度差,这种附加的误差,通常直接归算到b误差。
  高位表中,a误差与时间密切相关。超过1年厂家不做误差保证,多半与a误差有关。就好象,尺子用久了,发生老化,整体变短了,得重新拉长一点都能准确。有的测量,对a误差无特殊要求,但要求高线性,这时b误差小就有用了。高位表实际上还另外单独给出非线性误差参数。
  当满量程时的a误差可以做得与b误差相当或更小,通常无需细分a与b误差标定,直接给出总误差标定即可。
  指针表的b误差较大。一格内的估读,精度只能达到0.1至0.2格,全量程一般为50格,所以相当于250字(每格5字)的表,估读引起误差0.5至1字。回差引起2字误差,非线性也可能引起2字误差。因此,做较坏估计,他会引入5字(约1格)误差。好的万用表,可以按2字做误差估计。但不管怎么说,总共只有250字,b误差已达2至5字,相当于2000字下误差16至40字。而指针表的a误差也可以达到这个水平。这种情况下,不太有必要区分a与b误差,直接给出总误差即可,比如,2.5级误差就是2.5%*满度值,50格的表相当于误差0.75格。
  指针表的档位密度高,平均3倍一档,数字表档位密度低,10倍一档。
  指针表的读数基本误差,通常可以认为是0.5格。在1/3量程处(17格),误差约3%
  2000字的三位半数字表,在1/10量程处的基本误差是:of reading 误差200*0.5%=1字,of range误差2字,总误差3字,相对误差3/200=1.5%,而且,1%是有足够余量的,通常误差小于1%

三、两块9205万用表直流流档误差实测

测量前,更换新电池,以减小误差。并尽可能多次测量。

一块是红表(已使用7年左右),一块是黑表(已使用十几年)。

红表,测同一个电压,在200mV、2V、20V、200V之间切换,误差0字。
黑表,测同一个电压,在200mV、2V、20V、200V之间切换,误差1字至2字(如果用低档位看,误差10至20字)。

2V档:

b误差均小于1字,比标称误差2字要小。红表误差小于0.5字,黑表误差大一点,约0.8字,更换积分电容为CBB 0.1uF/630V,b误差基本消失。

红表:校准前,满量程时的误差2至3字, 校准后,误差0字(测不了,结果与基准显示同一个值)
黑表:校准前,满量程时的误差8字左右,校准后,误差0字(测不了,结果与基准显示同一个值)
温漂:只测红表,红表包上保鲜袋,拿到冰箱冷藏半小时,约降温20度。拿出来立刻测量,满量程时读值变小约1字到1.5字,半量程读值减小0.5字左右。半小时至1小时候,读值恢复原值。冷藏后,整个表很潮湿,这种漂移,除了温度变化引起,也不排除潮湿因素。

一个小结论:
1、红表,基本实现了全最程小于1字的表现(即全量程最多误差1字,更换积分电容后,表现更好一些),而且温漂可忽略。黑表了一样。但黑表分压电阻不准,换量程后有误差。
2、校准时,调200欧电位器,非常困难,轻轻一动,就变化几十字。这个该死的电位器,成了误差的主谋。估计工厂的小妹,调得不仔细,所以造成几字误差。这种电位器,说不定,振动一下,数值就会变化。

对于三位半9205表,要想做到电压档误差只剩下1字(平均0.5字左右),关键是那信200欧电位器要解决,采用多圈电位器可解决问题,其次分压电阻的精度。分压电阻的精度一般是足够的。如果把积分电容换为400V CCB电容,误差还会进一步减小,全程误差大部分是0字。
而以上改进方案,实际上就是采用4位半表的解决方案。

万用表的表笔翻转,读数有时相同,有时相差1字,多次测量,相差1字居多。
综合以上各方面考虑,最后,红表直流档(200mV,2V,20V)误差为2字。考虑到日后漂移,定为4字误差,1/2量程以下,定为2字误差。非线性误差,定为1字。

网友:
好文章。收藏了

网友:
不错  抓住了主要地方   电位器又的话最好还是换

楼主:
我在测量过程中,还关注了开机稳定时间。
我发现7106这类牛屎芯片,开机稳定时间比较长。需要几分钟。
7106内部基准,采用二极管与齐纳管相互补偿,得到较低温漂。但这个补偿需要较长时间。也许是内部运放造成的。具体也不态清楚。
所要,校准时,最好开机预热一会儿。
7160的模拟地与电源之间的稳压输出是3V,不同版本的芯片,输出电压不同。intersil数据手册上说,输出电压是2.8V,而我的红表输出的是2.9995V,黑表输出的是3.14V。其实,对于2.9995V的芯片来说,100mV的分压电阻可以采用27k串联(100欧并联200欧电位器)再串联900欧电阻得到100mV。
公版电路,千篇一率,30k串200欧电位器再串联1k左右电阻,这种做法,就会造成200欧电位器调得不精确。因为,200欧电位器可高范围将达到200字,这样一来,1度的角度,对应1字,要想调准,当然困难了。

也许厂家为了配料方便,不同的7106,都可以使用相同的电路得到校准,于是就有了千篇一率的200欧电位器调节电路。是为了降低管理成本。

楼主:
数据手册上说,7106内部基准的温标是80ppm/度。当然,在常温附近,我们一般测不到这么大的温漂。

我用手给芯片加热(在电路板的背面加热,不是在黑屎上加热),观察基准的漂移。手是会感应噪声,所以在手离开后读值才是准确的。得到的基准漂移量约30ppm左右
手与气温的温差大约4度,又是隔着电路板加,所以芯片实际升温不会达到4度。如果按1度升温计算,温度系数约为30ppm/度。

网友(2012-09-07):
好文章,留个脚印

网友:
记住了两个要点:
1、积分电容、换耐压400V的cbb电容。
2、换调整100mV的电位器,小体积200欧姆线绕电位器。

网友(2014-11-14):
好家伙,别人都八位半了,你一个三位半还校准个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