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里还剩一台603-A电影扩大机【单声道】加个前级。说干就干

楼主(2011-08-08):
手里还剩一台603-A电影扩大机【单声道】想加个前级,想在不损坏机器可视外形的前提下。
【扩音机商标是用螺丝固定的。准备拆下来,保存起来。在那商标位置上钻两个眼,一个安装输入插座,想安装一个立体声插座。一次性输入两个声道给单端放大器。把两个声道信号走一个单端放大器。一个安装音量电位器.电位器和输入插座安装在地台上半部支起来的铝板上。便于和扩大机机箱连接。小底台从大机箱下边固定】。
大家帮着参谋一下【谢谢】。
刚改了一个以前剩下的边角料底台,准备用八脚管做前级。
是做一级好?还还是两级好?
是用苏联铁壳6J7-铁壳6J4?
【感觉主机电源就在后加的前级上面,几个变压器都很大。磁场很强。用铁管会好些】
还是用6J8【6SJ8】还是用6N8P?

楼主:
手里还剩一台603-A电影扩大机【单声道】想加个前级,想在不损坏机器可视外形的前提下。
【扩音机商标是用螺 ...
引用 楼主:

前级电源是有主扩大机提供【原机有提供前级的外输出五孔航插。电源从这里取。信号改成从前边商标处输入】

楼主:
回复 楼主:

    小底台完全布置好了,主机标牌摘下来了【单保管】。
配套钻了输入插孔的眼【主机直径12毫米。小底台10毫米】。
为了保持原来年代的效果,耦合电容采用60-70年代东光生产的铁壳纸介密封电容。耐压稍低点:是250V的1u的两只串联。
输入插孔选用立体声的。
底台原来的眼都利用上了,为了利用原孔,两个管座有点偏。不在一条线上。
还多钻了一个电位器和插空引出孔。
电阻也准备采用绿袍的。
接线夹采用拆机的瓷架。
主机输入选用一只五孔航插。另一头引线直接焊在小底台上。
管座是库存看上去很旧的没焊过的。
晚上选线路,挑电阻,准备焊接。

楼主:
选用的都是现在不常用管,都是40-50年代常用管

回复 楼主:
选图比选女人都难:第一级准备用苏联铁壳6J7,第二级准备用东德铁壳6J4【三极管接法】

网友:
楼主,我觉得你好像对“单端放大器”这个概念不理解!
其次6J8是小九脚MT管,苏联铁壳大八脚的是6Ж8,等效于国产6J8P,或者美国6SJ7。
另,6Ж7与6Ж4,我会选择6Ж7一级共阴放大。

网友:
老南京6米8C俺用过,觉得声音很不错
6N8P  6SN7朋友的唱放上用过,也很不错
难以取舍啊

楼主:
楼主,我觉得你好像对“单端放大器”这个概念不理解!
其次6J8是小九脚MT管,苏联铁壳大八脚的是6Ж8,等效 ...
引用 网友A:

603-A不是单端放大器。是4只807推挽单声道电影放大器。必须配合专用前级才能使用。所以本人才想装一个前级来和它配套。
主要就是要试试铁管6J7和6AC7。在很大的电源部分下边磁场干扰一定大。要看看这两个基本要淘汰的铁管子咋样【现在很少有人用这两个管子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版主关注:前级已经焊完了。第一级苏联铁壳6J7,栅极直接接到输入插座上了。第二级东德铁壳6AC7。三极管接法。没有发烧另件。明早再检查一下。接上航插。测一下主机的航插,找出个插孔布局,准备试机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问你所说的红框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单端放大器指输出级由一只(或多只并联)完成信号正负两半周放大。前级不能说单端放大器,你这个电影扩大机也不是单端。难道,你,穿越了????
其实,我知道你在这里想说的意思是:“一次性输入两个声道给单声道前级。把两个声道信号走一个单声道前级。”
我认为还是这样表达好:两个声道的信号合并成一组信号输入到单声道前级。

楼主:
回复  融融
我问你所说的红框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单端放大器指输出级由一只(或多只并联)完成信号 ...
引用 网友A:

谢谢:语言表达错误

楼主:
回复 楼主:
早上忙了一个多小时,航插接上试机了,图易方便没接功放部分,只把电源部分接上了测试航插。测完航插和接上前级测电压。最后接上功放部分,原来功放部分没交流声,现在有交流音了。拔掉前级也有交流音了【测试接电时电源指示灯亮了一下就灭了,但供电正常,接上功放部分指示灯又正常了】。看来还得检查一下功放部分。

楼主:
回复 楼主:

连接完毕,电源指示灯泡空载电压过高烧毁了。静态交流音已消除。试机感觉很好。不费劲就能推满功率表。

网友:
指示灯里面可以用LED代替了,用古董灯泡太可惜,应该作为收藏的
这机功率巨大,推什么箱子?

楼主:
指示灯里面可以用LED代替了,用古董灯泡太可惜,应该作为收藏的
这机功率巨大,推什么箱子?
引用 网友B:

回版主:串个20瓦22欧假负载,接个10寸8欧10瓦老红灯喇叭【落地式上的,代面板】

楼主:
回复 楼主:

    试听了几天。主机效果真不错。关掉电位器喇叭里很静

网友(2015-09-10):
引用 楼主:
回复 楼主:

我也在使用603-A的听歌曲。只不过我的是原装前级。几乎听不到交流声。这机器做工太好了

网友(2018-12-26):
引用 楼主:
前级电源是有主扩大机提供【原机有提供前级的外输出五孔航插。电源从这里取。信号改成从前边商标处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