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运放音质音色的问题请教高手前辈!

楼主(2011-08-09):
TL072是场管运放,其声音和其它双集晶体管运放有本质上的不同.

072的声音就象带有一种混响和泛音,很象是一种音染,但听感特别的舒服,特别是在高频段,更晚细丽无比.

然而我用一些软件对072和其它运放进行纯音测试,却发现他们的THD指标都很低,尽072偶波成份比其它运放多一些,但都在-90DB左右

按说这么低的谐波失真差别,人耳应该没办法有明显的听感区别的,但听感上却实是天壤之别!

现在怀疑这运放对音质的影响,并不仅仅在于谐波失真方面.

可能在对音频波形有一定的柔化作用.类似于电子管的软失真..但我没这方面的参数可查

有没有知情的前辈来解我疑惑??我听的到底是音染?还是真实的声音????

网友:
用方波测一下有没有振铃存在,试着把072的输入电阻或者输入阻抗提高一点,声音还要好听些。听音比较千万不要用胆机听声音,有可能你永远听不出来的。音色上的差别都被输出变压器给磨圆了,难以发现其中的差别。

网友:
貌似用场管的运放已经很不少了,不止072一两种
每个人的听音取向、偏好不同,哪种运放更好听可能是各有所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