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价位内;内置板载声卡和USB外置声卡,哪个更好些?

楼主(2011-08-09):
在同价位内、双声道的板载声卡或USB外置声卡,价位300左右的,您会选择哪一个呢?他们各自的优势在哪里?
正方观点 (3)

内置板载的好

反方观点 (5)

外置USB的好

辩手:1 ( 加入 )

辩手:0 ( 加入 )

网友:
    我选择外置的,不仅可用在本本上,更重要的是可以很好的应用于虚拟仪器。

网友:
    首选外置USB

网友:
    俺还是喜欢火线的, 反应时间快一些。

网友:
    300左右,可以DIY一套不错的解码器了,接电脑同轴输出,我觉得比300元的内外置声卡都强不少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脑同轴输出从哪取信号?

网友:
    回复  二当家的

        电脑同轴输出从哪取信号?
引用 网友B:

    部分的主板具有RCA同轴数字输出,或者光纤输出接口,抑或两种接口皆有。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的,现在多数主板的集成声卡都有数字信号输出,只是有的主板没有引到后挡板上
    我的主板就没有同轴或者光纤接口,但是主板说明书上写着主板的一个2.54的接插件上有S/PIDF信号,就是同轴数字信号,我自己改造了一下,把这信号引出来,在机箱后挡板上装了一个莲花座,就有数字同轴输出了

网友:
    回复  chzc
    是的,现在多数主板的集成声卡都有数字信号输出,只是有的主板没有引到后挡板上
    我的主板就没 ...
引用 网友A:

    主板上的数字接口通常被用于连接不带内置音频解码芯片的显卡之用(一些老型号的NV显卡),以使用显卡的HDMI数字高清接口连接电视机。
    也用于后档板光纤附件。

网友D:
    这个我来回下杨版

    300元买的那个不叫板载声卡,叫独立声卡,板载的是主板自带的那个集成声卡...

    从打磨和改造,还有理论上的音质来说,USB声卡要好些,打磨起来也要方便的多.

    但从实用性上来说,USB端口就不应该用来接声卡的,因为USB端口稳定性并不是那么好,有时候你插个U盘可能都会干扰到声卡丢失,得重启电脑...

    所以我觉得内置独立声卡和USB都得有一块.如果实在想玩

    建议,,掏十几块买个1370改一下,内置,再花300内买个USB,精心打磨来的比较全理,哈哈哈!!

    我下一步就玩USB声卡,或者叫USB解码器

网友:
    板载声卡同轴输出,一样有SRC问题的.

    具体可以百度..所以还是内置或外置44.1解码.

网友:
    毫无疑问是内置声卡好,因为可以直接和主板完成数据交换,信号衰减最小,同时兼容也比较好,而外置式往往是用USB或1394接口传输,数据慢易受污染,比较下USB外置硬盘和内置硬盘传输量就明了

网友:
    usb是数据接口,传输的是数字信号。采用抗干扰的调制解调技术,误码率极低。相反,外置板卡中的模拟信号部分的干扰相比内置板卡的复杂电磁环境要小很多。

网友:
    usb是数据接口,传输的是数字信号。采用抗干扰的调制解调技术,误码率极低。相反,外置板卡中的模拟信号部分 ...
引用 网友E:

        外置声卡原理和过去国产CD机加解码器改造的VCD差不多,CPU无法对解码芯片有效地控制完成运算和插补,所以实际效果不佳,我使用过一种100多元的国产杂牌USB声卡,简直劣不可言,电路简单的无法再简单,声音何不如集成声卡,后来150元换了一款创新0600,效果直追千元CD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请推荐几款这样的主板?

网友:
回复  chzc

    那请推荐几款这样的主板?
引用 网友B:

谈不上推荐,仅仅举两个例子明示一下。
1、ASUS CROSSHAIR
这是一款老的主板,支持AMD处理器。
SupremeFX 声卡
ADI 1988B 8声道高保真音频特色
支持 Jack-Sensing、Enumeration、Multi-streaming 与 Jack-Retasking
8 channel 音频接口
同轴,光纤S/PDIF 输出(位于背板 I/O 接口)

2、ASUS P7P55D

以上两款主板都同时具备同轴,光纤两种数字输出。
现在很容易就能选到自己所需要的主板的。

网友:
这2款主板均不带HDMI口吧?
我想还是同时提供
数字同轴和HDMI的主板更好点

网友:
这2款主板均不带HDMI口吧?
我想还是同时提供
数字同轴和HDMI的主板更好点
引用 网友B:

哦,带HDMI的主板是有的。但我是不会去选用的,因为那是内置显卡,图形性能较低。我通常都是选用独立的显卡,显卡上自带HDMI口。

网友:
图形性能还得看芯片组吧?

网友:
图形性能还得看芯片组吧?
引用 网友B:

这是当然。
虽然现在内置的图形卡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但哪怕是最好的内置显卡,和主流的独立显卡相比,差距还是很大。
我常用的一台本本,是双显卡的(即内置和独立显卡并存),在插外接电源和仅使用电池供电时自动会切换。测试的结果是i3自带GPU和独立的HD6470显卡性能相差了不是一个档次啊。

网友:
题目有问题没 法回答。

网友:
这个问题比较含糊,USB外置的有好的有差的,怎么说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对我而言
我不玩游戏
所以还是板载显卡、声卡用着方便

网友:
我用了乐之邦USB 2.0声卡,很好,就是贵点。

楼主:
无论是何种声卡,什么档次、最基本的就是信噪比指标、、、、、、。很遗憾亦很正常的的获得了一个信息:关于信噪比;板载的、称之为集成的、独立的也好,大多数不及外置USB来的好、、、、、、呵呵,只针对信噪比而言,暂不谈辅助电路~~。
输入不同频率的正弦波、测输出、、、、、、。大家会发现其中的不同

网友:
俺家电脑都插有暴力声卡

网友(2012-05-24):
引用 网友D:
这个我来回下杨版

300元买的那个不叫板载声卡,叫独立声卡,板载的是主板自带的那个集成声卡...

前辈现在对USB声卡有什么见解,我想入手。

网友:
内置的占地方少,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