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余条件下如何DIY10:1分压电阻

楼主(2011-08-10):
业余条件下,没有精密电阻,也没有精度足够的表,怎么DIY分压电阻又有一定的精度呢?俺抛快砖:
其实很简单:
1、尽可能用精度高的电阻
2、选用同一厂家同一批次同一规格的电阻串并联制作
3、挑选电阻
对于第一点大家都能理解。
对于第二点,理由是:同一厂家同一批次同一规格的电阻各项性能都比较接近,相互间的误差比较小,温飘、老化等因素也近似。
对于第三点,也很好理解:经过挑选的电阻参数更接近。
      上面这个就是个实例,等同于90K和10K电阻组成的分压电路。由于采用同一厂家同一批次同一规格的电阻,温飘、老化等因素接近,表现出分压比更稳定。同时其各个电阻的离散性更小,分压比也更准确。
    如果预先经过老化、挑选则精度更高,稳定性更好。
    那么业余情况下怎么挑选呢?
    现在3位半的数字表(精度要求不高,稳定性更重要,这里只用了其分辨率)已经比较普遍,当然如果有更好的表则更理想!
    用下面的电路进行挑选:
1、接入被挑选电阻
2、用数字表测电阻两端电压(测第一个电阻时可调整W1,使得数字表指示一个比较大的示值,比如说1990),并记录下每个电阻的示值。
3、选择示值接近(最好是相等的)N个电阻。
4、重复2测量(目的是避免测试时前后间隔时间长引起的不一致现象)。选出所需要的(本例中是9个)个数示值最接近(最好是相等)的电阻。
上述挑选的理由是:
我们只利用了数字表的高分辨率挑选阻值尽可能接近的电阻。接近的程度与表本身的精度无关。本例中,如果示值一样且稳定的电阻,其误差应该不大于1/1990=0.05%
用这样的电阻串并联后组成的分压电阻(最后封装在一起,目的是保证其外界环境的一致),其最后的精度做到0.2%应该不是太难的事,只是工作量是比较大的,但对业余者来说这点不是问题。

网友:
学习了!(业余条件下如何DIY10:1分压电阻)

网友:
学习了,谢谢分享!留下个记号,以备不时之需。

网友:
谢谢楼主的方法  不错
顺便问一下楼主  各个量程下的分压电阻阻值应该怎么选择,是否一定要像下面
例如    0-200V量程用90K:10K好还是900K:100K好?
        电阻应该选择越大越好吧   是否有阻值不大就可以达到要求 ?比如9k:1K

网友:
我有个小建议:筛选电路,已经有一些复杂了,那就干脆做成全桥电路,那个电位器也是多余的,同时使得30k电阻上压降达到2V至5V,用200mV档测量电桥平衡情况,这样就可以筛选得更准确。精度可以提高3倍以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3位半的表直接选电阻理论上只有1/300的分辨率。4位半的表直接选电阻有1/3000的分辨率。而用一楼的电路配合3位半的表理论上可以有近1/2000的分辨率,4位半的话有近1/20000的分辨率。
   测低电阻还是测R2(精密电阻)上的电压R2和被测电阻Rx上的电压Ux。然后计算结果,这样精度比较高: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建议!这样挑选一致性更好!
由于是挑选电阻的阻值一致性,对绝对误差并无要求(因为其不会影响分压比的准确性),所以测试电路无需用精密电阻。

网友:
做成全桥电路,是否要有合适的3个高精度电阻?有的朋友难弄

楼上朋友推荐个电路图
引用 网友A:

这是我的帖子“http://www.crystalradio.cn/bbs/viewthread.php?tid=199355&highlight=”中的图,供参考。
其中R5和R6组成了10:1的分压器,R9到R18组成了10:1~10:9分压器。

楼主:
回楼上,场管只要电流、电压、功耗满足要求就可以(当然最好留有一定的安全余量),可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选用。9楼的电路R2可以直接和Rx串联,只是要注意的是测量R2上的电压时表笔要直接接到R2的腿上,以消除接触电阻的影响。同样,测量Rx上的电压时表笔要直接接到RX的腿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

网友:
留下个记号,      以备不时之需。

网友(2017-01-22):
很实用,收藏。
另外,居然在这里遇到许老师了。

网友:
继续努力学习

网友:
  如果楼主对电路适当改进,能不能测试配对1:1、2:1、5:1、8:1电阻?这样做许老师的LCR电桥,给那16只高精度电阻配对太方便了。

网友(2023-04-18):
方法不错,最大示值,发挥低档表最大潜力。

网友:
90K:10K的电阻不好找,但180K:20K的电阻容易些
1.8M/180K/18K/1.8K/200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