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自已写的计算耦合电容容量的小程序!

楼主(2011-08-11):
用公式算耦合容量很头疼,一怒之下用易自已写了个,很简单但很实用!

但如果输入太极端的数据,可能算出来的结果被四舍五入了.

公式是根据转折频率 F=1/2PI*R*C算的.附加参考值,有不对的地方请高手指点!

注意!!!本人承诺该程序绝无病毒!但由于易语言经常被一些杀软误报,所以被误报请勿拍砖

并附上源代码.

希望能给广大磨机爱好者带来一点方便!

下载后运行 耦合容量.exe即可

网友:
下列是该程序的计算结果:
电阻      转折频率     电容

8               20000           0.0994uF
8               20                 994.7

很好用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好用就好!

楼主:
这是乐之邦轩辕LT声卡,运放是OP627,负反回馈电阻是4.7k,耦合电容是WIMA0.1UF

经过计算.在约35HZ处为折转点,计上衰减的DB,这卡的低频不可能有多好

应该是那种低频有量,下潜不深,较干净,典型的英国声风格.

不喜欢这卡的音质音色,不用听,一看就明白了!

网友:
其实公式也很简单,C≥318/f·R,f为最低频率,-1dB,R为次级栅极电阻,单位为K 欧姆,如果f设为10Hz,则该公式进一步简化为C≥31.8/R。
次级栅极电阻 100K,C≥0.32微法        实际取0.33~0.47微法
             240K,C≥0.14微法        实际取0.16~0.22微法
             470K,C≥0.068微法       实际取0.068~0.1微法
             1.0M, C≥0.032微法      实际取0.033~0.047微法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您那是胆机,好算,石机,或运放带负反馈,,就不一样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有个声卡上CODEC输出到运放,运放FET输入,阻抗几乎无穷大,负反电阻75K

按公式计算,这声卡DAC输出耦合电容只要用0.1左右即可,但实际听感,到少要到2.2uf低频才完完全全放得开.

这中间的原固,未知,只能说折转频率和频响曲线不是一回事.这个公式应该不是专门对付音频频响的.

以实际听感出发,约比理论计算值大20倍,所以在软件下面有个我推荐的值.

创新的很多声卡耦合都在10UF,LINE 输入耦合都在4.7UF.这也从侧面说明了问题..

胆机按公式计算用的耦合电容,出来的声音低频肯定是不行的.........

网友:
不会用~~
管他三七二十一下了再说~~

网友:
不错..... 但报了说木马..... 但照样加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易写的小软件,被报木马已经不是新闻了...嘿嘿嘿

   能用就用吧,反正我是不敢也不会写木马....

网友(2017-08-22):
好工具    对于不是很专业的  有了这个方便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