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电烙铁串联一整流二极管问题

楼主(2011-08-12):
50W普通外热电烙铁,串一1N4007,低温档,是不是功率减半?有个朋友犟着和我说;只有原功率的4分之一(12.5W),我很不解,友友帮我解释一下,谢谢啦.

网友:
功率减半,因为只通过半波

网友:
如果不考虑温度降低引起的电烙铁电阻降低的原因,那么串二极管后(不考虑二极管的压降,因为其相对于电源电压而言很小,可忽略)其发热功率应该是原来的一半,可以这么简单的理解:这个电烙铁只有一半的时间工作,而其等效工作的时间内和原来是一样的,所以只有一半功率。说1/4是错误的 (其想法是---半波整流后电压(平均电压)只有原来的一半,而功率是和电压的平方成正比,电压一半那功率就是1/4),原因是:半波整流后既非是恒稳直流又非是正弦波,对于非恒稳直流而言,计算功率应该用“有效值”,而非“平均值”。实际上半波整流后的电压有效值是未整流前的正弦波的有效值的大概0.707倍,也就是155.54V。

网友A:
串接二极管整流为半波整流.整流后为脉动直流.电压为原交流电压的0.45倍

网友:
串接二极管整流为半波整流.整流后为脉动直流.电压为原交流电压的0.45倍
引用 网友A:

半波整流.整流后为脉动直流.电压(平均值)为原交流电压(有效值)的0.45倍,但半波整流后的电压有效值为原交流电压有效值的0.707倍!

网友:
有空把我的40W的改成20W的

网友:
串接二极管整流为半波整流.整流后为脉动直流.电压为原交流电压的0.45倍
引用 网友A:

这里容易出问题。

讨论交流电,需要清楚有效值、平均值的概念,否则就没办法讨论了。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精辟的解释和讨论,学习了.我们矿坛确实有很多电子技术的人才和诲人不倦的老师,各位扎实的专业知识很感动.从其中学到了很多电子技术知识和理论.
我没有资格给楼上各位加分评分.只好说谢谢各位啦

网友:
理论值应该是四分之一,实际因为烙铁在低温下电阻比在高温下小,实际功耗大于四分之一

网友:
∵p总=p 正+p负
∵|p正|=|p负|
∴p负=0时   p总=p 正=(p 正+p负)/2

网友:
一个简单的半波整流,有很多的电饭锅也用这种方法!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四分之一是错误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对于阻值恒定的纯电阻来说,用来计算功率的电流、电压在非恒稳直流情况下必须是用有效值!(有效值的定义就是和同等恒稳直流情况下发热功率相等),有效值、平均值、最大值之间的关系和波形有关。推导要用到高等数学的积分知识,在此就不多说了。只说下结论:对于正弦(余弦)交流电或其全波整流来说:有效值=最大值/根号2≈0.707倍最大值,平均值=最大值×2/π≈0.6366倍最大值≈0.9倍有效值。对于正弦(余弦)半波整流后的波形来说:有效值=最大值/2=0.5倍最大值≈整流前正弦(余弦)交流电有效值的0.707倍(而不是一半哦!),平均值=最大值/π≈0.3183倍最大值≈0.45倍整流前得有效值≈0.6365倍有效值(正弦半波)。
   举个比较好理解的例子:
     假如有个1Ω的电阻,我们给他接上1V的电压,那么其发热功率是多少?显然大家都会算,答案是1W。如果我们给这个电阻通电1秒---断电1秒如此循环反复操作,那么其发热的平均功率是多少?显然,在2秒内只有1W1秒发热。其发的热量和2秒内连续0.5W发热的热量是相等的。也就是说平均功率是0.5W。那么,1V的电压如此通电1秒---断电1秒反复循环的平均电压是多少呢?显然只有原来的一半,也就是0.5V。如果用0.5V去计算功率会得出什么结果呢?答案是0.25W!显然这个答案是错误的!错误出在哪里呢?平均电压是0.5V没错,计算公式P=U^2/R也没错,错就错在用平均电压代人公式计算!对于非恒稳直流,计算功率必须用有效值!实际上,这样的波形的有效值≈原来电压的0.707倍=0.707V!把这个值代人公式计算结果就对了,还是0.5W

网友:
回复  北极星

    对于阻值恒定的纯电阻来说,用来计算功率的电流、电压在非恒稳直流情况下必须是用有 ...
引用 网友C:

    Qzlbwang,传授知识,以理服人,赞。

网友:
不知 50W 的电烙铁串联二极管后接在 220V 电源上时的电流是多少.
还有从供电单位来看, 这个串联了二极管的 50W 电烙铁负载的功率因数又是多少.

网友:
不知 50W 的电烙铁串联二极管后接在 220V 电源上时的电流是多少.
还有从供电单位来看, 这个串联了二极管的 ...
引用 网友D:

    个人感觉,电流多大取决于使用什么样的表。
至于功率因数,如果认为烙铁是纯电阻,功率因数还是1。

网友D:
个人感觉,电流多大取决于使用什么样的表。
至于功率因数,如果认为烙铁是纯电阻,功率因数还是 ...
引用 网友E:

请问理论上这个电流应该是多少呢?
另外具备什么特性的表才能测量出比较接近理论值的结果呢?

网友E:
请问理论上这个电流应该是多少呢?
另外具备什么特性的表才能测量出比较接近理论值的结果呢?
引用 网友D:

    15楼已经给出理论值。
具有真有效值功能的表,应该能测出其有效值吧。
我是拍脑袋,请眉板见笑。

网友:
15楼已经给出理论值。
具有真有效值功能的表,应该能测出其有效值吧。
我是拍脑袋,请眉板见笑 ...
引用 网友E:

    15 楼仅仅给出了电压有效值, 没有电流.
我对此事也一直很困惑, 不敢有确定的看法. 因此对任何说法都想仔细了解一番.

网友:
回复 网友D:

    假如认为负载是纯阻性且阻值不变的话,那么半波正流后的电流有效值是原来(负载接在交流侧)电流(有效值)的0.707倍。这个电流需用真有效值表测量(但由于真有效值表也有一定的频响,测量会有很少量的误差)。至于功率因数,因为阻性的负载,电压波形和电流波形形状完全一样且重合(没有移相),那么功率因数还是1,只是一般的功率因数表是按正弦波设计的,有可能会出现某些功率因数表指示非1的情况。

网友:
根据畸变波的功率因数公式:COSΦ=畸变波功率/(畸变波电压有效值×畸变波电流有效值)
对于半波整流来说其功率=(0.707U)^2/R,电压有效值=0.707U,电流有效值=0.707×U/R
∴  COSΦ=1

网友:
回复  眉间尺

    假如认为负载是纯阻性且阻值不变的话,那么半波正流后的电流有效值是原来(负载接在 ...
引用 网友C:

    这正是我觉着困惑的地方.
把串联的二极管的 50W 纯电阻烙铁看作一个二端负载网络. 电源自然也是一个二端电源网络. 这样的两个网络相连. 按说电源网络一方失去的功率应该是与负载网络一方所获得的功率是相同的.
现在有很多直流电源在显示输出电压与输出电流的同时, 还能显示输出功率. 这个输出功率应该就是负载所获得的功率, 因为负载获得的功率应该与电源输出的功率是相同的.
但是回到现在讨论的问题上来. 从电源网络一方来看, 自己输出的电压有效值是 220V, 但是输出电流的有效值是串联二极管前的 0.707 倍. 那么视在功率应该等于 50W 的 0.707 倍数, 约 35.4W. 而有功功率是 50W*0.5=25W. 根据功率因数的常见计算公式, PF=25/35.4=0.707.
的确有一些带功率因数显示的电子功率表就是显示的 0.707. 但是也有另外一些电子功率表显示的功率因数是 0.92 左右. 网上好像也搜索到过一些资料说这种负载的功率因数就是 0.92 左右. 这样关于纯电阻串联二极管的负载的功率因数就有 "1, 0.92, 0.71" 这三种不同的说法了.
翻遍手头的电工书籍都没有找到彻底解决的办法. 只好每次见到相关讨论就凑过来问问.

网友:
这是网上找到的一篇说明功率因数与电流谐波失真有关的文章:
http://www.zdh1909.com/html/qrs/15253.html

网友:
我弄不懂波瓣图、s参数啥的,因为这些属于大学课程。

串二极管功率减半,我还是知道的,初中物理有。

不要去考虑什么电压电流的。只需要明白功率等于功除以时间。

正负半周对称,做功相同,设每半周做功为W。

那么全波供电时的一个周期T内,功率为2W/T。

半波供电时的一个周期内,功率为W/T。

网友:
回复 网友D:

  功率因数为1指的是负载上(半波整流后)看的,这时候电压波形和电流波形一样(都是半波波形)。
功率因数为0.707指的是整流前看的,这时候电压还是完整的正弦波,而电流波形是半波,正是二极管的非线性作用使得电流波形产生了失真,从而降低了功率因数。
功率因数为0.92是用谐波分析得出的,但用在这里是不合适的,因为其并没有包含直流成分(只是高次谐波与基波之间关系的影响,也即只是波形形状的影响,而与直流分量无关),而半波的直流成分是和功率密切相关的。

网友C:
这正是我觉着困惑的地方.
把串联的二极管的 50W 纯电阻烙铁看作一个二端负载网络. 电源自然也是 ...
引用 网友D:

    版主的困惑,也开始困惑我了。
   试想,
在这个串联二极管的电烙铁电路中加两个功率表:
一台功率表加在二极管之前,另一台功率表加在二极管之后。
问题是,两只功率表显示的功率值一致吗?为什么?

网友:
那供电部门是采用什么方案来测量功率因数的呢? 因为这个功率因素对电费是有影响的:
http://www.miles8.com/item-2-243438.html
力率电费调整表
表一:以0.9为标准值的功率因数调整电费表。
减收电费 实际功率因数 0.90 0.91 0.92 0.93 0.94 0.95-1.00
月电费减少% 0.0 0.15 0.30 0.45 0.60 0.75
增收电费 实际功率因数 0.89 0.88 0.87 0.86 0.85 0.84 0.83 0.82 0.81 0.80 0.79 0.78 0.77 0.76 0.75 0.74 0.73 0.72 0.71 0.70 0.69 0.68 0.67 0.66 0.65
月电费增加% 0.5 1.0 1.5 2.0 2.5 3.0 3.5 4.0 4.5 5.0 5.5 6.0 6.5 7.0 7.5 8.0 8.5 9.0 9.5 10.0 11.0 12.0 13.0 14.0 15.0

网友D:
版主的困惑,也开始困惑我了。
   试想,
在这个串联二极管的电烙铁电路中加两个功率表:
一台 ...
引用 网友E:

我认为根据能量守恒的原理, 忽略二极管上消耗的少量功率, 两个表的读数应该是相同的.

网友:
当然两个功率表得是有功功率表.

网友E:
我认为根据能量守恒的原理, 忽略二极管上消耗的少量功率, 两个表的读数应该是相同的.
引用 网友D:

    想来应该是相同。
   但又想,两个功率表的电流相同(串联回路),而电压不同。
   一个是220V,一个是220X0.707(按前文),
  功率=电压X电流
  其中电压不同,功率又怎么相同的?
  请解此惑。

网友:
想来应该是相同。
   但又想,两个功率表的电流相同(串联回路),而电压不同。
   一个是220V ...
引用 网友E:

    我想前面哪个表的电压检测部分虽然能感知完整的电压波形, 但是功率表内部是靠计算电压与电流的乘积的平均值来指示功率的. 在电流为零的半个周期里面, 无论电压是多少, 乘积都是零, 因此对功率没有贡献

网友:
电力部门用有功电度表和无功电度表记录的数值计算功率平均功率因数进行费率调整。

网友E:
我想前面哪个表的电压检测部分虽然能感知完整的电压波形, 但是功率表内部是靠计算电压与电流的乘 ...
引用 网友D:

    明白了。多谢版主分享。

网友:
电力部门用有功电度表和无功电度表记录的数值计算功率平均功率因数进行费率调整。
引用 网友C:

    不知能不能找一个电力部门的无功功率表测量一下半波整流纯电阻负载的无功功率. 50W 太小了, 可以换成 2000W 的电炉丝. 二极管整流电流超过 10A 的也不贵.
如果这样的整流负载的无功功率是零, 那就说明功率因数应该是 1, 如果不是零, 那再看看无功功率与有功功率的关系, 看能不能分析出在电力部门的眼里, 上述整流负载的功率因数究竟是多少.

网友:
明白了。多谢版主分享。
引用 网友E:

互相学习. 我多半是瞎猜

网友:
回复 网友D:

结果不可能为1--------因为从电源端来看功率因数不是1(对电力部门来说二极管也包含在负载之中),如果不考虑表计误差的话,结果应该是0.707。因为0.92的结果未考虑直流分量的影响(从公式中看没有直流分量的成分,也就是说只要基波和给高次谐波的成分比例一样,而直流成分不一样的话,其结果都是一样的,显然是不合理的,因为半波中有很大的直流成分)。

网友:
发光二极管接反了,这样马上会击穿损坏的,应该和1N4007反向接,当1N4007正向导通时发光二极管的反向电压只有不到1V,1N4007反向截止时发光二极管导通发光。

网友:
那供电部门是采用什么方案来测量功率因数的呢? 因为这个功率因素对电费是有影响的:

力率电费调整表
表一 ...
引用 网友D:

    供电部门对居民收费不考虑功率因数。只对有变压器的大户采取功率因数奖罚政策。

网友:
回复  眉间尺

结果不可能为1--------因为从电源端来看功率因数不是1(对电力部门来说二极管也包含在负载 ...
引用 网友C:

   对于交流电源而言, 直流电流分量所消耗的平均功率为零, 因此直流电流对视在功率没有贡献, 功率因数自然也就与直流电流分量无关.

网友D:
供电部门对居民收费不考虑功率因数。只对有变压器的大户采取功率因数奖罚政策。
引用 网友E:

    多谢提醒.

网友:
回复 网友D:

    直流成分对视在功率没有贡献,但对有功功率有贡献呀。难道功率因数和有功功率没关系吗?

网友:
回复  眉间尺

    直流成分对视在功率没有贡献,但对有功功率有贡献呀。难道功率因数和有功功率没关系 ...
引用 网友C:

   搜索了一下, 原来不同原理的无功功率表测量含有谐波电流的负载时, 结果都不一致:
http://wenku.baidu.com/view/ca5ca3aad1f34693daef3eb7.html
文章用到的数学工具难以理解. 看来只暂且放弃彻底弄清楚这个问题的企图了.

网友:
原本以为只要找个无功功率表做个试验就能解决问题的. 现在看来没有这么简单.

网友:
我买了一把黄花牌802  30∕60W双功率电烙铁,手柄上有一按钮,内部串联一个二极管,按钮按下就把二极管短路;
看一看实际测试的数据
低功率时的功率和电流
大功率时的功率和电流
电流值是mA

网友:
看来关于半波整流的讨论越来越深入了。

网友:
原本以为只要找个无功功率表做个试验就能解决问题的. 现在看来没有这么简单.
引用 网友D:

    眉版,
周末,冒着“风险”小心翼翼地测了测串联二极管电烙铁的电流
使用两只表:
Fluke 18B  ——无真有效值功能
Fluke 117C——具有真有效值功能

首先是不串二极管时的电流
0.120A——18B
0.120A——117C
这时电流读数相同,说明都是正弦波。

电烙铁串二极管后的电流:
0.115A——117C
0.064A——18B

两只表的读数相差近一倍(0.115/0.064=1.8)

网友:
过了一会儿,想想不对,再接续作一下。
这次,将二极管正负极对调。
117C读数发生变化
0.043A
此档底数为0.023A(拔除表笔后,电表读数)

看样子117C的交流档是半波整流。
辜负了我对Fluke的期望。

网友:
过了一会儿,想想不对,再接续作一下。
这次,将二极管正负极对调。
117C读数发生变化
0.043A
此档底数 ...
引用 网友E:

    请问这里是否有笔误? 似乎应该是 15B 的读数有变化吧.

网友E:
请问这里是否有笔误? 似乎应该是 15B 的读数有变化吧.
引用 网友D:

    二极管对调后,还没有用18B测电流,
现在就用18B测一测,请眉版稍等片刻。

网友:
看来不是笔误. 117C是真有效值的表, 在交流档交换表笔测量结果会有不同. 难以置信啊.

网友:
读数出来了,
使用18B,二极管对调前后,读数都是0.065A。
上楼测的是0.064A,可能是那时烙铁烧热了,电阻大了点。

电阻使用的是1N5408,
烙铁是“鹏工”牌 30W。

网友:
读数出来了,
使用18B,二极管对调前后,读数都是0.065A。
上楼测的是0.064A,可能是那时烙铁烧热了,电阻 ...
引用 网友E:

    那就是说, 不带真有效值的表在交流档交换表笔测量的结果还是相同的, 带真有效值功能的表在交流档交换表笔测量的结果是不同的.
这实在不好解释.

网友:
加二极管,那烙铁芯可以扛久一点,需要那么多理论没有什么用的,毕竟也省不了多少电费。

网友:
发帖时,上了图就打不成汉字(有时),现在补充一下。
测试220V交流时,比较危险(在外企这就算是带电作业),没有拍照,现补拍一张。

网友:
作为通俗而又简单的解释,可以如下理解交流电路中的无功功率。
即只有具有储能作用的元件在交流电路中才会产生无功功率。在接通电流时这些储能元件开始储能,在交变电流过零时储能元件开始向电网放电。所以永远有一部分的电流在发电机和储能元件之间传来传去,这部分的电流并没有参加做功,被称为“无功功率”。但发电机除了负担用电器的真实做功外还真实的额外负担了这部分的无功电流,造成发电机总容量不能用足,浪费了一部分的电能。
但一个二极管不是一个储能的元件,常见的储能元件就是电容器和电感器这两类,二极管通了电以后再断电其两端也不会再有电流放出,因此二极管在交变电路中绝不会产生无功功率。但这个电烙铁就值得商榷了,很多的电烙铁都是采用电热丝盘绕而成,电热丝盘绕而成的发热芯可看作为一个电感器,这个情况和电炉是一样的。它就不再是一个纯电阻,虽然电感量很小,但一样会产生微小的无功功率。而这个微小的无功功率可能会被一些灵敏的仪器所测出。

网友(2011-10-20):
回复 楼主:

    我曾经用有功功率表测量过,电烙铁串入二极管后,功率确实是原功率的一半左右。

网友:
回复 楼主:

先算烙铁的热态下的电阻R=220*220/50=968欧
再算220v半波整流后的有效值电压U=0.707*220=155.54伏
最后计算串入二极管后的功率W=155.54*155.54/968=24.99245瓦=25瓦
所以是原功率的一半。

网友:
简单的说,非恒定直流(这里专指不过零的波动电压)的平均值就是在空载(无滤波电容)时用电压表测量到的值,也可以叫直流分量
而有效值,就是把一定时间内的电压积分,再按照时间平均后得到的值,或者说是把电压加到一个负载上,然后测量一定时间内所耗的功,然后求得功率,再按照负载大小换算成电压的值

但是对于方波(不过零)来讲,有效值和平均值是相等的。
以上针对的是不过零的波动电压,而且必须是周期性的,如果不是周期性的,其瞬时平均值和瞬时有效值是变动的,讨论就没有意义了。

网友:
回复 网友F:

    纠正一下,对于方波(不过零)来说有效值和平均值是不相等的。

网友:
电器电路串二极管时,不支持1/4功率的说法。

网友:
回复  MF35_

    纠正一下,对于方波(不过零)来说有效值和平均值是不相等的。
引用 网友C:

呵呵,您说的对,这个是错了,方波有效值应该是 (U1*U1*n + U0*U0(1-n))^0.5,U0是低电平,U1是高电平,n是占空比,谢谢指正

在纯阻负载条件下的无功应用的场合,取平均值进行计算,在纯阻负载有功应用场合,应取有效值进行计算。

网友(2011-12-16):
中学物理  P=U×U/R  当电路中串入D后变为半波整流电路,电烙铁加热电阻丝两端电压变为0.45U,因电阻丝电阻R值不变,P半=(0.45U)平方/R=(0.45﹚平方×U×U/R≈0.25U×U/R=0.25×P 因此是原功率的四分之一。

网友:
中学物理  P=U×U/R  当电路中串入D后变为半波整流电路,电烙铁加热电阻丝两端电压变为0.45U,因电阻丝电阻 ...
引用 网友G:

看来初中物理老师的编者感念也有些糊涂呀

网友:
嘻嘻,如此中学物理老师就不合格了:把非正弦交流当直流(或当正弦交流)算,把平均值当有效值算。应该只有不是学得很好的初中学生的水平。还不误人子弟?

网友:
69和71楼的,说的这样理直气壮。
先自问一下,中学物理是不是经常不及格。

网友:
回复 网友H:

    欢迎探讨啊。是一半吗?

网友:
1/4,这是纯电阻负载,以前正半周和负半周都做功。现在只有其中正半周或负半周了,电压有效值减小一半,忽略二极管的正向管压降,非线性,和负载的温度系数的影响,功率降为原来的四分之一。

网友:
回复 网友I:

    悄悄地问一下楼上:原来是正半周和负半周都做功,现在只有其中的正半周或负半周做功。俺您的说法,功率降为原来的四分之一,也就是说现在做功的这半周只有原来的1/4。那么不做功的那半周原来是否是要做3/4功呢?如果我们换半周做功又会怎么样呢?哈哈。。。。。矛盾吗?

网友:
回复 网友I:

    或者这样理解:两支一模一样的相同功率的烙铁,让它们正半周A烙铁通电,负半周B烙铁通电,对于电源来说,虽然现在接了两支烙铁,但与直接接一支烙铁没区别,消耗的功率一样,所以两支烙铁各分担原来的一半功率,功率降为原来的一半。这样应该理解了吧。

网友:
回复  szshly

    悄悄地问一下楼上:原来是正半周和负半周都做功,现在只有其中的正半周或负半周做功 ...
引用 网友C:

    剩下的不是3/4,是1/4,因为有个关键的问题你没说,电压有效值降低了一半,电流也降低了一半,功率=电压乘以电流。

网友:
回复 网友J:

   “ 但与直接接一支烙铁没区别,消耗的功率一样,所以两支烙铁各分担原来的一半功率,功率降为原来的一半。这样应该理解了吧。”
                       这样接两只烙铁和一只有区别的,消耗功率不一样,两支烙铁各分担原来的1/4的功率,2只总功率降为原来的一半。这样理解吧,电压减半,电流要是不减半的话,功率降为原来的一半,但是这种情况两者都变化。

网友:
电压减半,电流要是不减半的话,功率降为原来的一半,但是这种情况两者都变化,这是关键。还有,用普通数字万用表量交流全波还行,量半波不准。

网友:
回复 网友I:

    唉!无语啊……

网友:
回复 网友I:

问题一:这电压减半后是什么值?
         有效值?----不是,半波的有效值是原来有效值的0.707倍,而不是一半!(如果你还相信书本的话,世界上没有一本书说“半波整流后的有效值是整流前的一半”的。不信你找找看!而0.707倍这是有根据的,可以用高等数学的积分计算出来。呵呵,这显然已经超出初中的知识范围了,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好好地去学习学习)
         平均值?----也不是,半波的平均值是原来有效值的0.45倍!
         峰值?------还不是,峰值没变,还是原来有效值的1.414倍!
         峰-峰值?----更不是,峰-峰值是原来的峰-峰值的一半,等于原来有效值的1.414倍!
问题二:计算功率应该用什么值?
          除有效值外什么值都能用吗?没搞清楚是什么值就用来计算功率靠谱吗?
问题三:半波整流后的波形还是正弦交流吗?其有效值、平均值、峰值之间的关系还和正弦交流电一样吗?

网友:
回复 网友I: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一只100W的灯泡(假设灯丝的电阻是恒定不变)如果开1小时关一小时再开一小时关一小时如此循环。。。。。。。那么其平均功率是多少?难道不是50W?如果开一分钟关一分钟循环呢?难道还不是50W?如果开1秒钟关一秒钟循环呢?难道不是50W?如果开0.01秒关0.01秒循环呢?难道不是50W?而半波整流不正是类似于开0.01秒关0.01秒循环吗?

网友:
连这简单的问题都争成这样子,认为四份之一的各位,自己问问自己中学物理怎么样,不要以己昏昏使人昏昏。

网友:
正弦交流电:
   正弦交流电的有效值≈0.707×正弦交流电的峰值
   正弦交流电的有效值≈1.11×正弦交流电的平均值
   正弦交流电的峰值≈1.414×正弦交流电的有效值
   正弦交流电的峰值≈1.57×正弦交流电的平均值
   正弦交流电的平均值≈0.9×正弦交流电的有效值
   正弦交流电的平均值≈0.6366×正弦交流电的峰值
半波整流波形:
   正弦半波整流的有效值=0.5×正弦半波整流的峰值
   正弦半波整流的有效值≈1.571×正弦半波整流的平均值
   正弦半波整流的峰值=2×正弦半波整流的有效值
   正弦半波整流的峰值=3.14×正弦半波整流的平均值
    正弦半波整流的平均值≈0.6366×正弦半波整流的有效值
   正弦半波整流的平均值≈0.3183×正弦半波整流的峰值
半波整流后与整流前正弦交流电的关系:
   正弦半波整流的峰值=正弦交流电的峰值
   正弦半波整流的有效值≈0.707×正弦交流电的有效值
   正弦半波整流的平均值=0.5×正弦交流电的平均值

网友:
我的40W电烙铁 串了一个二极管,用功率表测试是 20W。

网友:
其实平均电压,正负对称的为零。

网友:
回复 网友K:

    平均值并非一定是平均,对于交流来说是绝对值的平均值

网友:
所以,死扣几个字,不理解真正含义,乱套用公式不错才怪。
犯错不可怕,最讨厌的是正确答案就在眼前,自己水平又差,还在胡说,误导他人。
哈哈不是说您,您的解答是正确的。

网友:
我的40W电烙铁 串了一个二极管,用功率表测试是 20W。
引用 网友L:

  9494  事实上也就是这样的哦,40W的电烙铁串了个二极管后的功率也和20W的电烙铁使用情况相当。

网友:
俺要请教各位大虾,以前的黑白电视机的电源变压器大多是用全波整流的,请问要是把变压器的输出绕组中间抽头解开,把二个绕组并联后用桥式整流的话与全波整流的输出功率是否不同?谢谢大家!

网友:
回复 网友M:

谢谢老师的解答! 向大家学习!

网友:
准确的说应该是1/2 最好的理解方式就是电压为正玄波 此时的电流也是正玄波 2者的乘积极为功率P 那现在正半轴的乘积加上负半轴的乘积就是原功率 现在接了DIODE后只有正半轴了 负半轴的电压和电流都没有了 这样就很好理解就是1/2!

网友:
回复 网友N:

    简单的说:有效值是功率平均后对应的等效直流电压(或电流)值。平均值才是电压(或电流)的平均!
不信你可以积分正弦交流电的有效值和平均值看看,是否是和你说的一样?

网友:
烙铁不用时串联个二极管确实很省电,而且可以延长使用寿命。
另外,如果烙铁串联1个二极管,则:
∵此时在交流电正半轴时烙铁工作,负半轴时烙铁不工作。
∴此时只有1/2的功率。

网友:
有人说,100V的电烙铁等电器串一个二极管就可在220V使用,有没有朋友试过,是否可行?

网友:
我来总结一下,各位!经过二极管后虽然变成半波了,但它是非正弦波了,其有效值可是要计算所有谐波的叠加哦!不能用0.45倍来算,因为它只是考虑到平均值即直流分量而忽略了其他的高次谐波,所以就得出四分之一的结论。

网友:
非正弦波的有效值应当是真有效值。我们平时讲的有效值是有电流或电压的波形作为条件的,不同波形的电压(或电流)有效值就不一样。电工原理约定,不特别说明的情况下,有效值都指正弦波的,非正弦波的用真有效值表示。

网友(2018-09-20):
哈哈,就应该从宏观理解。削掉一半的波,用剩下的一半的能量做功,就是一半的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