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市电220v就能电死人,电蚊拍有3kV电压却不会?

楼主(2011-08-13):
昨日看到一个帖子讲手贱,用万用表测电蚊拍电压,结果把万用表搞坏了,大伙儿说那玩意儿有2000V~3000V的电压,我就琢磨为什么电不死人?
我是新手菜鸟,请大家勿笑话啊
顺着这个我又想:到底是高电压危险还是高电流危险?人体能承受最高电压和电流是多少?我先百度下。

楼主:
百度来的:
一般认为工频电流15~20mA以下和直流电流50mA以下,对人体是安全的,但如果触电时间很长,即使工频电流小到8~10mA,也可能使人致命。

根据研究和事故统计资料表明,频率为50~60赫的交流电对人体触电伤害程度最为严重,其电流在100毫安时可致人于死命,而30毫安以下是安全的;对直流电则50毫安以下是安全的。

按《实用电工手册》推荐,人体安全电流:交流30mA,直流50mA,故得安全电压:交流30V,直流50V,

你说警察用的电警棍的电压高不高,可以到达几十千伏甚至上百千伏,这么高的电压为什么不会把人电死?原因就是它的输出电流很小,远小于是人致命的电流。

问:根据欧姆定律,电压高,人体电阻恒定,电流不就大么,就迷糊在这里了。

网友:
建议你做个实验(为了安全采用较低电压):
1、低压低内阻电源(可以用一节干电池串联1Ω电阻替代),①测量开路电压。②测量接上5Ω负载电阻时的电流。
2、高压高内阻电源(用一几十V的稳压电源串联10K电阻替代),①测量开路电压。②测量接上5Ω负载电阻时的电流。
比较上面的结果再理解看看。

网友:
电死人不但和电压有关,还和电流有关,同样的电压同样的负载,电流的大小就取决于电源的内阻.220V电压虽然比电蚊拍电压低,但它的内阻小,电蚊拍虽然电压很高,但它的内阻很大,能提供的电流很小.不足以使人丧命.

楼主:
我似乎有点明白了,就是说能不能电死人不光看电压,还要看电源的内阻,有些高电压,比如电警棍,电压虽大,但内阻很大,输出电流很小,所以危险小,有些电压虽然不高,但内阻很小,所以输出电流就大,比较危险。

网友:
哦,我们那块万用表在天堂又多了一个伙伴。

网友:
致命的是通过人体的电流,电流=电源电压/电源内阻+人体电阻,家用220V电源内阻很低,220V为有效值,其峰值电压达311V,通过人体电流较大,特别是在洗浴时,人体皮肤湿润的情况下电阻更小。电蚊拍电压虽高,但是串联了高电阻,防止电蚊虫时出现瞬间短路。牧场的电围栏也是这样的,牛羊接触到高电压,能够刺激它,产生畏惧感,但是由于内阻很大,电流很小,不会电死家畜。

网友:
除了内阻外,人是不是会死还以下因素有关:

1.电法:无意触电和把人困在椅子上电是不同的。前者通常可以自己挣脱,后者嘛。。。

2.身体强壮程度:同样的电椅,同样的操作,有的人挺过来了,有的人挂了。

网友:
电压虽高,但含的电量少,放电时间极短,因此电流也小,对人是安全的,对蚊子来说那是五雷轰顶.楼上的有一位说不能接电容,那是因为高压大电容吸收了大量的电,也就是含有了大电量,困此很危险

网友:
确实如此的

网友:
如果电流小的话高电压还有什么意义呢,不如做低压,然后串联小一点的电阻。

网友:
电蚊拍上的能量只能打死苍蝇、蚊子,若要置人于死地、电压不用这么高,电流得加大点,据说人体也就能承受几个毫安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