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六在家修好了三个坏开关电源

楼主(2011-08-13):
前几天在坛友处买了5个12V开关电源尸体,3块钱一个,周末一个个拆开看了一下,都是大厂正规产品,绝大部分是电容爆了,有一个做工最好的DVE电源已经进水烂掉了,留着拆个别没烂的元器件,还有一个板子摔裂开,壮烈牺牲,拆件用了。

输出滤波电容鼓包的先换掉再说,换掉之后通电试验,先接万用表测电压,有一只输出电压狂跳不止,怀疑TL431坏,是贴片的,用风枪一吹,居然就裂开掉下来了,手头没有这种SOT-23的封装,拿TO-92的换了,输出立马稳定在12.21V,好了,可是TO-92的立着放不进原盒子里去,最后想了个办法用锉刀把TO92的圆弧面挫平整了,变成扁扁的,然后贴在PCB上用热熔胶固定住了。用12V卤素射灯泡测试了这几只电源的带负载情况,2只一切正常,一只一接电源就嗡嗡响,断电检查,发现高压滤波68uF 400V的一只电容正极虚焊了,补焊之后接灯泡就不响了,一切正常。
很高兴,第一次用学到的电源知识修好了东西,虽然都是非常简单的故障,但是还是挺有成就感。

网友:
好手艺,修好电源,自己有很大成就感

网友:
还是自己修好的有成就感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呵,是的呀,您起的真早:)

网友:
有过两次修开关电源的经历。
1,公司工控机上的24V开关电源坏,备件库正巧有相同备件,换上后,设备正常。周末将该故障电源带回准备修理。
打开外壳,没发现明显痕迹。
先检查熔断器,正常。
通电测高压电容端电压,正常。
测变压器次级,无输出。不起振。
拆下高压管周围二个小电容,其中一只开路。
找到一只相近容量的电容换上,故障消除。
因为是故障电源,可靠性已不高,没有再使用。玩玩还可以。

1,另一次,自己的一个显示器上的开关电源。
此电源不在显示器内部,外置式。
故障是无输出。打开后,照旧先易后难。
高压电容无端电压,查整流二极管前的一个片状电阻断路。电阻明显有烧痕,开始没有注意到。
买不到相同电阻,就使用一只315mA的熔断器代替。

网友:
前几天在坛友处买了5个12V开关电源尸体,3块钱一个,周末一个个拆开看了一下,都是大厂正规产品,绝大部分是 ...
引用 楼主:

三元一个真便宜

网友:
支持自己动手

网友:
自己动手好手艺 !!!

楼主:
回复 网友B:

    学习了!

网友:
回复  锡钛镀锌

    学习了!
引用 楼主:

    感谢Johnwoo加分,相互分享。

网友:
好手艺 !!!佩服佩服!!

网友:
挺有成就感

网友:
恭喜楼主,佩服,呵呵

网友(2011-09-15):
楼主捡到宝了!

网友(2012-03-16):
自己修好的有成就感

网友:
恭喜楼主,佩服

网友C:
现在淘宝24V坏的也有卖的也就3元,我还买了5个,呵呵,基本多是主电容爆了,修理也不难。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淘宝24V坏的也有卖的也就3元,我还买了5个,呵呵,基本多是主电容爆了,修理也不难。

哪里有卖的?

网友:
很欣赏那改装版的”扁平“431,真不错

网友:
花钱不多.还学了手艺,一举两得。。。必须支持。

网友:
高手啊 我手里一堆不知道从哪下手

网友:
经常到废品站找些垃圾品,很好玩的。

网友:
修是比较好修的就是怕驱动坏了

网友:
贴片的431的确难找。我手里几个贴片的电源,原装431都是TO92封装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里有卖的?

TB上搜“开关电源  裸板”。很多

楼主:
之前有一个误认为修好的电源时常不启动,后来补焊了UC3843的所有管脚,换掉给3843的VCC供电的电容(25V 100uf,有可能是好的,先换了再说),目前终于工作正常了。

网友:
是不是每一次看到這些機器,第一時間就把全部焊點再焊一次,就可以修好一部分的?

网友(2019-08-24):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没事时鼓捣鼓捣也挺有意思的

网友:
        关键是学到了修理开关电源的技术。

网友:
有些时候这种做工不错的电源扔了可惜了,修好再服役个几年也没问题

网友:
三块钱一个,拆件都划算,肉很多

网友:
修好拆出来自己装LED灯很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