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有台自己制作的实验稳压电源了

楼主(2011-08-14):
忙了几天终于做好了一台实验稳压电源,先上图纸:
10K调电压的电阻用的是多圈精密线绕电位器
把原先买的一个电源(主要看在机壳钢板比较厚重)里面的电路全部拆掉,只留下电压电流表。其他的都换了或者改了,变压器下掉,去掉一些次级粗线圈,让出位子绕上2组辅助电压。
现在,就剩下外壳面板有些原标注错误,不知道怎么改了,有没有朋友知道的?(比如说调电压的地方写的是射频输入,把这几个字去掉,换成“电压”)
重绕的变压器:
3组电压的整流滤波电路用一块小的洞洞板
电路部分:(差分三极管型号C3381,可是花了好多钱专门买的)
有大电流的地方没走洞洞板,都是用粗线焊接的
机箱整体:
调整管:先用个差点的3DD,怕烧了
这个机箱没有散热片,用的后壳,可惜是铁的。这点没办法,机壳是无法DIY的。

测试:电压调整范围:0.001V --12.16V   最高电压有点低,可是没办法,做不到分段电路,主要分段开关和分段变压器没有,饱和电抗器还没见过,先这样用用在说
      内阻:在5.000V接上37欧负载时,下降0.010V,内阻0.074欧,(接线柱处测得)
            同上。                    下降0.003V,内阻0.022欧。(电路内部,没接电流表处测得)
      基准:2DW7C,C档最好的,放电烙铁在壳上1CM处, 电压无变化。所以,输出电压随时间变化基本没有(fluke 115C 测量)
      纹波:用示波器测量有次5mV,很大,但后来测量的又没有了,在无负载和带上37欧负载时都<1mV,还要继续测量。
各种指标比起一般电源都是优秀的

网友:
把不干胶打印后粘在上面!

网友:
是用三极管做的啊,弱弱的问一下你的零点零零一的精度是怎么来的,还有输出电流多大?

楼主:
开机的时候调到5.000V,等发了帖子再去测变成了5.005V,然后再去吃晚饭,回来再测还是5.005V

楼主:
对了,还有点,内阻测量要把0.25欧的电阻短路掉,我做了个短路帽在那里,如果不短路的话,接上负载,电压还要升高到5.015V。不过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
早上起来,没动调节电位器,开机4.991V,过几分钟稳定到5.000V,依然有5-10mV的纹波

网友:
有上下辅助电源精度很好,3055电流也不小了,总电压嫌低了点儿,没关系,待有高电压变压器的时侯,替换下来就好了。

网友:
DIY的面板装饰很容易解决,我就是打印塑封剪切双面胶贴上,是否美观就看你自己的设计了,看看我的充电器,面板原来是破破烂烂的,贴上后就看不出来了。还有几件东西也是如法炮制。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a880380100bt6h.html

楼主:
回复 网友A:

    按变压器铜线和调整管参数,可以达到2A,短路保护电阻要2.4A才动作,但实际由于没有好的散热片,1A的时候三极管都烫手,而旁边的铁壳还是冷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铁传热太差,找个散热器安在背部

网友:
其实咋地不咋地因人而异、因要求而异。
一个很简单的电源,也许制作得也很简陋,但对于入门者而言也是个很了不起的成果。
相反一个看似很完善的电源,制作得也看上去非常专业,但对于追求更完美的人来说也许也不算咋地。
支持楼主。享受的是过程。

网友:
回复  wmlao88

    按变压器铜线和调整管参数,可以达到2A,短路保护电阻要2.4A才动作,但实际由于没 ...
引用 楼主:

   很精确电压的电源! 装块散热片在3DD上再连接外壳铁皮,这样散热好.外壳铁皮薄,热导差,起不了良好的散热效果.

网友:
自己动手制作成功后的喜悦心情溢于言表,支持鼓励!

网友:
变压器的线也太细点了吧?这不整成1501了吗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是我绕的2组辅助电源

网友:
嘿嘿,我琢磨着也是

网友:
回复 楼主:

    将管子和铁皮接触的地方打磨光亮,涂抹上导热硅胶或者垫一层导热香蕉皮

网友:
支持楼主  技术都是折腾出来的

楼主:
大家都建议装上散热片,我便找了一个老黑白电源上的散热片,就是那种很多叉的装上去了,也和C极绝缘了,现在好多了,
调节电压到5V,接上1.5欧电阻,电压下降到3.3V,证明保护电阻启动电流2.2A,
短路时,即2.2A,20S管芯才觉得烫手,这时散热片整个都热了,
1A电流时,很长时间管芯不烫手。
有散热片效果很不错!

网友:
自己动手制作成功后的喜悦

网友:
LZ的外壳好漂亮,比我自己用饭盒做的好看多了。
最近在折腾恒压恒流呢。偷懒用的是淘宝上DC-DC的恒压恒流板。这次的主要时间,都花在外壳上了。

网友:
支持折腾,高兴就好

网友:
其实楼主做得不错了,支持鼓励你,我也学习了,谢谢。

网友(2012-03-27):
强人,自己绕变压器。

网友:
全是老元件!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了,还有点,内阻测量要把0.25欧的电阻短路掉,我做了个短路帽在那里,如果不短路的话,接上负载,电压还 ...

你把上面正辅助电源的地端接到主电源的正输出上,如下图所示:看看电压还升高吗?

网友: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网友D:
提个建议,复合调整管基极到地的那只电解电容,最好去掉。它的存在严重影响稳压电压的性能。有了这个电容,本稳压电源只相当于电子滤波器的稳压精度。这只电容,把误差放大管的放大作用全部短路了。

楼主(2012-05-25):
引用 网友C:
你把上面正辅助电源的地端接到主电源的正输出上,如下图所示:看看电压还升高吗?

恩,应该有道理

网友:
我也做了一个可调的稳压电源,用机床变压器,TL431组成串联稳压电源

网友:
不错,自己动手就是好。

网友(2012-07-07):
楼主做的不错,+5分。
最好用大一点的变压器,否则在给一些电流较大的用电器时功率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D:
提个建议,复合调整管基极到地的那只电解电容,最好去掉。它的存在严重影响稳压电压的性能。有了这个电容, ...

这真是个错误,谢谢斑竹!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机的时候调到5.000V,等发了帖子再去测变成了5.005V,然后再去吃晚饭,回来再测还是5.005V

当然了,管子会温升的,温度高了,电压当然上升了

网友(2013-09-27):
直接把3DD换成C5198或者C5200塑封管找点铝合金的做散热好固定上面,我就是用5200固定在一个CPU扇热器上的,效果很好

网友E:
学习了,想用运放做个电源正研究中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学习了,想用运放做个电源正研究中

分享一下电路图一起研究一下,这个帖子有我帖的电路图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451625-1-1.html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分享一下电路图一起研究一下,这个帖子有我帖的电路图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451625-1-1.htm ...

已看到了,下载研究中,多谢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已看到了,下载研究中,多谢了

确定下来用哪个电路图告诉我一声,我也想做

网友:
引用 网友F:
确定下来用哪个电路图告诉我一声,我也想做

看了不少帖子,有用317做的但没有恒流,有用运放做的,运放做的电路板太难做了,有不少说小尚弟的电路功能全电路比较简单,买了一套正在路上,到了研究一下再说,不行再自己用洞洞板做一个吧。

网友(2019-09-25):
看起来有点乱,现在被炸怕了,高压东西不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