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致勃勃,焊接一个小功率晶体管OTL电路

楼主(2011-08-14):
今天俺兴致勃勃的,焊接一个小功率晶体管OTL电路,电路使用5V实验,调节W2,使得Q5,Q6中点是2.52V,用8欧姆55mm口径磁钢小喇叭试音,感觉还可以,就是功率不是很大,挂大喇叭开大音量会有失真。本想把Q5,Q6改成8050、8850,但是手头怎么找就是找不到8050,850倒是不少改天再实验一次。下次再把电源提高到+12V,看看放音效果如何。说实话,读书的时候实验都是集成电路型的,从原理上提高电源电压应该扩展信号振幅的范围的,虽然说达不到“轨至轨”那么强劲,那至少比+/-  2V多强多了吧。记得家里那台70年代的晶体管老收音机声音确实很雄厚,听了很舒服。哎呀,80后电子人的悲哀.

网友:
印制板设计的很靓啊!

网友:
楼主能不能把图中制作的原文发上来?

网友:
支持yangcheng兄
OHM这套小书 不错 就是水土不服里面都是 小日本无线电源器件哈哈 ms可以替换的

楼主:
支持yangcheng兄
OHM这套小书 不错 就是水土不服里面都是 小日本无线电源器件哈哈 ms可以替换的
引用 网友A:

日本欧姆社的书本你都认出来啦,哈哈。感觉小日本的电子讲解是可以的,里面的内容已经被科学出版社汉化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多谢了!

网友A:
LZ有没有录制一段 该功放播放歌曲的视频 让我等一听风采?

网友:
这种塑封管子的声音没听过。那板子像是成品板子,有印刷的字,你用的那元件也是套件么?

网友:
今天俺兴致勃勃的,焊接一个小功率晶体管OTL电路,电路使用5V实验,调节W2,使得Q5,Q6中点是2.52V,用8欧姆 ...
引用 网友C:

    80后也没什么悲哀的,后来者可以玩老一代喜欢的电子管,既然认为七十年代的老收音机好听,那就玩玩老锗管的小功放,未尝不可啊。

楼主:
LZ有没有录制一段 该功放播放歌曲的视频 让我等一听风采?
引用 网友A:

网友:
制作的非常认真,应该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听到了,高音没问题,低音几乎没有,塑封管是一方面,功率小也是一方面,小喇叭也很难发出好的低音。但总算是做成功了要祝贺。接下来可以做个锗管功放,比如3AX31等小功率管的,或者3AX81,或者3AX63等等,可以与这个对比一下。做锗管功放一定不要极限使用,电压适当降低。选管很重要,一定要选正品成盒的那样管子,穿透电流小,不容易烧管。

网友:
听了一下楼主的功放效果,可能录音过程失真大了点,听起了不尽人意。我还特意用我的小功放,点开QQ音乐进行比较,直接播放音质好多了。
56K电阻是调中点的可调电阻,实际上还串联了一只100K的电阻,总阻值约130K左右,图中忘记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