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了一块ESR表

楼主(2011-08-15):
手头有一块坏的MF47型万用表,测了一下表头是好的,决定把它杀了改装成ESR表。

电路图采用小鬼头老师发表在无线电上的图纸,这个线路十分成熟,按照这份图纸安装,几乎不费什么劲就能成功。本人在安装时因R9没焊好,出了点故障,补焊后就成功了,基本上也算一次成功吧。

根据自己所用的元器件的情况,在制作中对线路略微做了些调整:
1、        降低表头的中心电阻值,将图中R9改为8.25Ω,提高了测量低阻值时的分辨率,只是在使用时,表上显示的ESR值要除以2才是真实的ESR值。
2、在RP2上并接了一个调零电位器(1K电位器),安装在MF47型万用表,原电阻档调零电位器处,这样使用时更加方便了。
3、电源指示LED原来是串连在电路中的,后来我发现LED上的管压降太大,测了一下有2伏,怕影响电池的利用率,故在LED上串了一只2.5K的电阻,把它并联在9伏电源两端了。测了一下整机电流,原来是7mA 左右,LED改为并联后整机电流约为9mA,  多了2 mA,这样改动是不是有点杞人忧天或画蛇添足了?

电路制作方面大家都是高手,我就不在此班门弄斧了,自己DIY各种作品,最头疼的就是外壳的制作。我想在此多谈点外壳加工上的经验体会。

本人这次DIY的这台ESR表,外壳采用原MF47万用表的外壳,在原来档位开关的位置贴上自己打印的“电解电容ESR值”表格,再在表格外加装一块有机玻璃保护表格,具体方法如下:

将万用表的档位开关、晶体管管座、表笔插座、调零电位器等全部拆除,放置一边待用。

找一个新的装盒式录音机磁带的盒子,这种磁带盒的尺寸基本上与MF47型万用表档位开关面板的尺寸相同。如果没有磁带盒也可以用光盘盒盖加工。

将磁带盒的盖子取下了来,把多余的部分去掉,再用锉刀仔细修整边缘,根据开关面板的几何形状加工好外形。

有机玻璃板外形加工好之后就要打孔了,为了保证孔位的准确,我采用的是配钻的方法。先把有机玻璃板紧贴在万用表原档位面板处,用φ3.5的钻头从表壳内部向外打孔,先打第一个定位孔,我是先打的原“5A”表笔插座的那个孔,φ3.5的孔打好后,对照表壳上的孔看一下孔是否偏斜,若φ3.5的孔钻的有些偏斜可在扩孔时加以修正,用φ7钻头进行扩孔。孔扩好后装上表笔插座,这样第一个定位孔就做好了。

接下来重复上述过程加工第二个定位孔,第二个定位孔我选择的是原表“+”表笔插座那个孔,这两个定位孔钻好后安装上表笔插座,整个有机玻璃面板就不会动了,接下来就可以把其它的小孔都打了,然后再扩孔。

讲到这里我要说明一下,由于面板上加装了一块有机玻璃板,原“+”表笔插座和“2500伏”表笔插座的螺丝就不够长了,需要把表壳上的这两孔座锯短点,锯到台阶处就行了。

调零电位器的孔是一个φ12的孔,先用φ6的钻头从表壳内部轻轻地点一下,钻一个锥形小坑,千万不要钻透,你会发现这个小坑中间有一个最深的地方,以这个地方为圆心,用划规或圆规划φ12的圆,圆划好后就可以采用扩孔或钻一圈小孔的办法来加工这个大孔了,这个孔不一定要十分圆,只要能放下紧固调零电位器的塑料螺帽就行了,调零电位器上有个旋钮,会盖住这个孔的。

这样所有的圆孔就都加工好了,接下来就要加工电源开关的方孔了。电源开关我选用的是拨动开关,安装在原表晶体管管座处,需要开个长方形孔,为了方便加工,我先在有机玻璃板上需要开孔的地方粘了一小片白纸,把原晶体管管座的方孔拓画在白纸上,然后在表壳上装上拨动开关,量出拨动开关在这个方孔中的实际位置,以纸上画的方孔为基准,把量得的尺寸画在纸上,确定无误后用壁纸刀刻画,去除白纸就可以看到刻画的线条,钻排孔后用什锦锉修正,这样所有的孔都加工好了。

以上就是我DIY 这块ESR表的过程,请多提宝贵意见。

调试好的线路板,等待装配

装配中

调整零位

测量2欧电阻,还是比较准的吧。

延时关机部分,Rx   为新增加的电阻,LED电源指示灯改为并接在9伏电源两端。

网友:
顶  手工真好

网友:
你那个表格从哪里抄的,数据不太对吧。

楼主:
表格是在本坛内找了好几份凑的,可能不太准确,三楼的朋友如果有更准确的数据,请给一份,谢谢!!!

网友:
我正有此意。
——喜欢MF47的表头
——计划装一ESR
现在只有copy你的方案了。
多谢。

网友:
干净还是外接的好啊,杀了太可惜了

网友:
正好有多余的表,照葫芦画瓢改一台玩玩!

网友:
我也diy了一台。但用处不大。

网友:
表格是在本坛内找了好几份凑的,可能不太准确,三楼的朋友如果有更准确的数据,请给一份,谢谢!!!
引用 楼主:

这个数据本来就是个经验值,大体估估的,没有什么更准确的数据一说,多测几个就心中有数了。不同的电容esr差异较大,但是一般耐压越高esr会越小,这是你这个表格明显不对的地方。

楼主:
这个数据本来就是个经验值,大体估估的,没有什么更准确的数据一说,多测几个就心中有数了。不同的电容es ...
引用 网友A:

我测了几个4.7微发/400v的电解电容,测得的ESR值在9Ω左右,欢迎大家就这个数据问题继续讨论。

网友:
小鬼头老师高的这个表,真好使。用处太大了。修什么东西一般在路量就能八九不离十。真得好好感谢小鬼头老师。

楼主:
回复 网友B:

刚开始实验时就是直接使用MF--47表的50微安档调试的,原来也是打算采用外挂的方式,但总觉得外壳不好做,犹豫了很久。

正好手头有一块表内都是小色环电阻的山寨表,原来是让徒弟们用的,很多档位都烧坏了,外壳也摔裂了,扔到角落多年早被遗忘了,打扫卫生被翻了出来,检测了一下表头是好的,拿来装ESR表也算是废物利用吧。谢谢您的关心。

楼主:
回复 网友C:

    欢迎交流制作经验,祝你成功!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关注,祝你成功!

网友:
CS就是待測電容?

楼主:
请看小鬼头老师的原图。(在86楼)
http://www.crystalradio.cn/bbs/thread-97163-6-2.html

网友:
楼主做得不错。而且物尽其用

楼主:
谢谢老师夸奖,如果不是采用您提供的非常成熟的线路,我们制作时可能还要走很多弯路,就拿这两只运放来说,我也尝试更换过其它型号的运放,虽然电路能工作,但是整机电流大了很多倍,由此可见当时老师试验此线路时一定是花费了很多心血,再次感谢小鬼头老师。

网友:
问下楼主的欧姆调零电位器的灵敏度高吗?还有电路怎么调试呢?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调零电位器我用的是手头现有的1K电位器,把它并联在RP2上,也可以直接用这1K电位器取代RP2,使用时如果觉得调节范围太窄,可在1K电位器上并联0.5~1K电阻,以扩大调节范围。

我DIY这块表时很顺利,个人以为整机调整重点,主要是根据自己的表头中心阻值调整R9,R9的精度决定ESR表的测量精度,由于表头线性等原因,在利用原电阻档刻度时,20欧以上测量误差会比较大,调整时保证20欧以下比较准确即可,如果是自己画刻度,那么根据实际情况画就行了,自己画的表头测量精度会高点。

网友:
我也是用的1K的电位器并了1K的电阻,但是调节的时候灵敏度太高了,稍微动下万用表指针摆弧很大,比较难调到零欧。不知你的会不会这样呢?还有我做的这表调零后,不用多久短接表笔又不回零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的调节起来还是比较平稳的,如果你也是并联到RP2上的话,在调试时应将RP2调偏一点,然后调节1K电位器再调到零位,这样以后调起来就有个范围了,或者干脆去掉RP2,用一只300~500欧左右的电位器代替RP2,如果是用1K电位器,可在电位器上并联电阻,扩大调节范围。

零位漂移问题,原来乱七八糟摊在桌上时,开机一天也不漂移(那时没装定时关机电路),组装好后每回开机时有一点,开机几分钟后就好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是把RP2拆了,直接用1K的电位器并一个1K的电阻接在RP2的位置上,但不知为什么灵敏度会那么高呢?我是直接用MF47的50UA档。是不是要改什么地方呢?

楼主:
您的电位器是线型的还是对数型(指数型)的?我认为在这里应该用线型的,对数型的有个转折点,在这个点附近阻值变化很快。

网友:
羡慕,好强的动手能力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
外表上看不出来,呵呵!还是用万用表量量吧,线型的在整个调节行程内阻值是均匀变化的,而对数型在行程末端有一阻值突变点。很好区分的。

网友(2011-12-18):


网友(2012-11-01):
楼主有专业精神!

网友:
也想做一块ESR表,请老师公布一下洞洞板和上面的另件的正反图,以利快速做出来。

网友:
同样用MF47做了一台。
用原电阻度盘。五欧以下还算精准。
但有个疑问:0.1欧和0.2欧就很难定量了,470微法以上为0.01-0.1欧是如何定量的呢?
比如说几只4700微法的电解电容,测量时都是指针微动一下。可能是0.01欧,也可能是0.05欧。这样两只电容使用中会有不同表现吗?

网友F:
我用47型表装了三个"ESR"表了.不过我采用的是"带短路保护的ESR电路",测试电容时我发现不需要参考表,记住一个特点,坏的电容一般电阻都很大,指针都偏到表的左边去了,我曾经查到过电容短路,短路指示灯就亮了,起初我有点不相信,拆下用表测量确实短路了,这ESR表真的很给力.

网友G(2013-02-21):
引用 网友F:
我用47型表装了三个"ESR"表了.不过我采用的是"带短路保护的ESR电路",测试电容时我发现不需要参考表,记住一个 ...

"带短路保护的ESR电路"  请问有电路图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带短路保护的ESR电路"  请问有电路图吗?

网上有呀,你找找,我也是网上看的,不好意思,图纸没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G:
"带短路保护的ESR电路"  请问有电路图吗?

这个就是ESR表网页,你看看吧,http://www.dianziaihaozhe.com/mulu/yibiao/2358_1.html

网友H:
刚才看了你画的电源图,场效应管是d接地,小鬼头的图是s接地,不知那个正确。

楼主(2013-07-24):
引用 网友H:
刚才看了你画的电源图,场效应管是d接地,小鬼头的图是s接地,不知那个正确。

以小鬼头老师的图为准,我的图可能有笔误。

谢谢关注,刚刚看到您提的问题,不好意思回答晚了,还有问题需联系请“回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小鬼头老师的图为准,我的图可能有笔误。

谢谢关注,刚刚看到您提的问题,不好意思回答晚了,还有问 ...

谢谢。。。。。。。。。。。。

网友I:
能不能改成数字显示呢?有用数字万用表改装的吗?
编辑原因:更正错别字

楼主:
引用 网友I:
能不能改成数字显示呢?有用数字万用表改装的吗?
编辑原因:更正错别字

网上好像有套件,搜一下。

网友J:
羡慕楼主,好强的动手能力。

网友:
引用 网友J:
羡慕楼主,好强的动手能力。

指针表外挂的: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429238-1-1.html

网友:
很强大的动手能力

网友(2013-09-30):
先收藏了,回头慢慢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