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fm收音机改对讲机最简单的方法,而且通话内容难以被泄露,有兴趣的可以试一下

楼主(2011-08-18):
特点:1.使用频率大约为109mhz,不干扰别人听调频收音机,所以一般的87-108mhz调频收音机收不到,因此通话内容难以被泄露。
      2.使用易购的电子元件
      3.适合初学者制作
      4.频率稳定,无人体感应,电池电压低时无明显跑频。
      5.适合一般中短距离通话。(接收机的灵敏度高的话,通话效果就越好,用tda7088机械调谐的kaide kk-222收音机因为灵敏度高,所以通话效果很好,距离也远)
      6.由于电压不高,所以长期使用不会烧坏并联的两个9018高频功放管(注意:后面的两个9018应该用万用表的hfe挡严格筛选两个放大倍数最接近的)
      7.最大距离可达上百米
      8.实用性强,适用于一般场合
自己diy的调频收音机或者现成的收音机改对讲机的方法如下(以及注意事项):
      1.选用灵敏度高的带有调频波段的收音机,收音头,收录机等
      2.被改装的收音机灵敏度不够高时要检修,可以用第二个图中的3355高放电路
      3.用万用版装附加电路中的元件(转换开关除外)
      4.电池用4.8或者6.0伏充电电池组
      5.引线尽量短而粗.
         6.如果原来的收音机电路电压最高不能超过5.6伏时.(使用4.8伏电池组)要对收音部分正电源接个硅二极管(如1n4007.1n5819...........)因为4.8伏电池充满电时电压为5.6v(6v电池充满时的电压为7.0v)。
      7.话筒使用高灵敏度的
      8.调试时,先调频率覆盖范围.使接收到109mhz左右的信号,最好用专业仪器调试
      9.然后调整发射电路的频率,使发射频率在109mhz左右,然后再用场强计调整4.5t和5.5t,使场强计读数最大
      10.再按上面方法改装另一台,这样你亲手改装成的对讲机就成功了
      11.天线要用至少要用69cm拉杆天线,天线可以加感(绕几圈至几十圈)

注:图片画得不太好,如果有需要,我就用其他绘图软件来画

补充内容 (2013-2-4 23:42):
一些图片均被右下角的印章挡住,最好到50楼下载。

补充内容 (2013-2-13 23:49):
高放电路图中的R25就是贴片高频三极管3356,3356三极管上面就刻有R25字样,它在这里可以代替3355,但不要用9018来代替,以免噪音太大,影响通话效果。其PDF见102楼。
50#的就包括了为CXA1691等电路用的静噪电路。

楼主:
如果原来的收音机没有静噪功能,可以增加静噪功能

网友:
这电路频率稳定吗?

网友:
勇敢者的大试验。

网友:
也就是个功率稍大些的无线话筒

网友:
普通的电容三点式振荡电路,频率很难稳定

楼主:
1.这种震荡电路叫做改进型电容3点震荡电路
2.我用万用版diy了好几个,频率确实很稳定,手靠近电路无明显跑频,手摸天线不跑频。不信的话你们可以试一下(一般收音机收到就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万用版diy了好几个,频率确实很稳定,手靠近电路无明显跑频,手摸天线不跑频。不信的话你们可以试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种震荡电路叫做改进型电容3点震荡电路,震荡频率比普通电容3点震荡电路稳定得多

楼主:
例:改进型电容器3点式震荡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电路我几个月前都diy啦,因为在fm收音机频带以外,所以从来没有人来找麻烦

楼主:
有空大家可以试一下,试试看这个电路发射频率是否稳定。diy了的同学可以来这里说一说效果

网友:
两个发射端要用不同频率吧?

网友:
109兆,高档收音机收不到,一些小地摊机发而很容易泄你的密,呵呵

楼主:
两个发射端要用不同频率吧?
引用 网友D:

    如果只是用两个来对讲的话,那么可以用两个不同的频率,这叫异频单工(如甲机用109.0mhz.乙机用109.3mhz)
   如果是3个以上对讲的话(包括3个),那么就要用同一个频率,这叫同频单工(如109.0m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