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牛骨架+1个绕线机架子;一个牛;频响、波形图

楼主(2011-08-18):
4个小时做了两个牛骨架+1个绕线机架子,5个小时绕了一个牛

没想到做这么个小东西需要4个小时。可能经验不足,还有,买了环氧板太硬。别的板子可能好点。

更新1:又经过5个小时的奋斗,绕好一个牛了。初级2500匝,次级122匝。四初夹三次。初级625,625,625,625匝。次级40,41,41匝。初级30号线,次级20号线。

更新2:绕完了最后一组的时候应该是2500圈,怎么好像只有2400圈。刚才一测,果然是2400圈。加到交流电上,初级对次级电压比值为19.685。而2500:122=20.49,2400:122=19.672。这就去加绕最后100圈。

更新3:加绕了少绕的100圈后,测量初级直流电阻149.4欧,次级直流电阻0.6欧(后者测不准,从2.2欧-1.6欧得到,1.6欧是表笔相互碰的读数)

更新4:实测,60毫安直流的时候18。31亨。

更新5:凑合出了个300B功放;这就去测牛。

更新6:测频响了,20KHz基本没有衰减;-3dB高频到50KHz; 方波到20KHz不太好看。低频20Hz衰减大概3dB(可以从电感算,我读示波器不准)

准备好铁心、剪刀、环氧板、PVC管:
用小刀划好线后切深一点:
扳开环氧板,准备好胶带:
胶带反向绕在铁心上,外面贴上环氧板(两正两反,防止铜短路);接缝用快干胶:
切割好两头的挡板,中间打洞方便用老虎钳扳掉中间方孔:
放好挡板,用快干胶:
另外一个:
切割管子(最后是用锯):
完成了;有一个挡板上的铜皮还没有割开,处于短路状态。

准备绕了:
用两个橡皮块限制绕的范围(即组内分槽;即将绕第一槽,共7槽):
初级的第一组绕了4/7槽了(组内分槽;槽内乱绕,槽之间无隔离,每槽匝数:89,90,89,89,89,90,89):
绕制次级(每组仅一层):
绕好了一个牛了:
加绕了最后一组少绕的100圈,接好接线之后:
20Hz:
200Hz:
2KHz:
10KHz:
20KHz:
友情赠送两张图:
第一张,凑成的300B(利用了另外一台机的推动电路)
第二张,300B在危险之中!(其实很稳当,我试过了,除了踢翻基本不会滑脱)

网友:
炉魔兄真有耐心, 应该说真有时间, 哈哈, 我都想自己做, 就是没时间, 而且觉得那时间花了进去, 因为种种客观的原因, 都不够大厂做的好, 所以都是给钱买算了.

网友:
蓝魔兄一出接一出, 真是好戏不断. 这样的贴子大少了, ....越详细越好..........
......就闹不明白. 老兄是从哪里搞来哪么多宝贝呀. ......................

网友:
时间真多~~~好羡慕

网友:
绕的不整齐诶,不如去买一对

楼主:
上了波形图了。这是我的第一个自绕牛。

对比一下忘记咪咪的第一个牛:
http://www.tubebbs.com/viewthrea ... ge%3D517&page=1
他的牛波形好看,我的有振铃(听说有振铃的牛好听,哈哈)

网友:
用玻纤板做骨架比覆铜板好吧~~

网友:
四初夹三次。初级625,625,625,625匝。次级40,41,41匝。
请教一下绕牛师父:
1、是最内层绕625初级,然后绕第二层(从里往外算)次级,然后又是初级,……,依此类推吗?
   最内层是从骨架的一端一直绕至另一端,还是在最内层再将骨架分为几段,一段一段的绕?如果625正好没有绕满内层,剩下的空间空置吗?
2、非得要浸绝缘漆吗?业余浸漆麻烦,不浸漆影响不影响电气参数?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算不得师傅,是绕的第一个牛,新手。
回答如下:1,是初级625,次级40,初级625,次级41,初级625,次级41,初级625,这样绕的。
每组初级的625匝,是分7段绕的。每段89到90匝的样子。分段只是大致的,段间没有东西隔开。其实很像乱绕,要诀是不要来回乱绕,一个方向绕下去不回头最好。不会绕不满的,因为计划好绕满,625/7=89.29,所以不会有空置的。
2. 我没浸漆,没条件也没意愿。

楼主:
更好的办法可能是最内组和最外组少绕点匝数,中间各组相应多绕点匝数。

网友:
回复  zsy3364

不好意思,算不得师傅,是绕的第一个牛,新手。
回答如下:1,是初级625,次级40,初级 ...
引用 网友B:

     谦虚了!
     从波形和外观上看,初次绕就绕的不错!那个3M胶带是什么胶带,是用于层间绝缘吗?非得用电缆纸吗?
    还有没有0.3几的漆包线绕初级,只有0.17的,4跟并绕当作0.34的截面来使用,除了绕制麻烦外,会不会高频特性更好,因为从趋肤效应来理解?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叫做“3M 56 POLYESTER ELECTRICAL TAPE"的,总厚.058mm(polyester厚度0.0254,剩下是胶厚),耐压5500V的绝缘胶带。耐温130C。我用在初级和次级之间绕3层胶带用于绝缘。

我觉得0.17可以用多线并绕做初级。我不在乎趋肤效应。可能会好点,不过我认为好得有限。问:在高频下,是一个直径1毫米的铜线电阻小,还是7个直径0.33毫米,紧密排列(一个在中心,6个在四周,所以7个排起来外切圆直径=1毫米)的铜线电阻小?我的物理直觉告诉我前者电阻小。

网友:
回复  zsy3364

是叫做“3M 56 POLYESTER ELECTRICAL TAPE"的,总厚.058mm(polyester厚度0.0254,剩下是 ...
引用 网友B:

   好的,谢谢您了,我也去搜索一下淘宝, 看有卖的吗?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赞一个!虽然理论上都知道分段绕好,但是真正动起手来特别是初学者,正反、反正、正反的,难免头晕。

楼主: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赞一个!虽然理论上都知道分段绕好,但是真正动起手来特别是初学者,正反、反正、正反 ...
引用 网友C:

我分段没有正反、反正、正反的,都只是一个方向。

网友:
很好!高频响应差一点,还要改进。

网友(2012-03-22):
微波楼上的变压器,做输出行吗?

楼主(2012-06-05):
问的是微波炉?得重新绕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