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热风枪的温度的问题

楼主(2011-08-18):
刚刚在淘宝上花240大洋买了个936焊台+塞克858D热风枪,以前一直使用垃圾电烙铁,这次一咬牙鸟枪换大炮了,第一次使用,不知道热风枪在使用时温度设定在多少度为合适?温度设低了吹不化焊锡,温度设高了又怕影响风枪的使用寿命和烫坏芯片,菜鸟特来问问坛子里的老鸟们,你们一般使用热风枪时把温度设定在多少度?

楼主:
谢谢my1048兄,昨天晚上试着修了一个VCD,被雷打坏的,没有图像,应该是打雷时被感应电把SPCA711A这个片子打坏了,找了个不读碟的坏VCD拆SPCA711A,开始把热风枪温度设在250℃,吹了半天才把片子吹下来,后来把温度调到了285℃,感觉快多了,第一次使用这玩意,手生,总是焊不好,反复焊上拆下又焊上,弄了三次才感觉差不多,弄好之后通电试机,一切恢复正常,没想到我也能修这些东西了,兴奋啊,呵呵

网友:
注意用好助焊剂,准备些无水酒精用做清洗。

楼主:
恩,买热风枪的时候卖家送了我一盒150克的什么大焊宝,说是专用来焊贴片的,我用了,感觉还不错,助焊效果挺好的,感觉上面不脏,忘了用酒精洗了

网友:
第一次总是让人难忘与兴奋,,,,

网友:
858D吹芯片280度到300度,风速一般开最大。吹带塑料件的东西比如排线插座用280度,最大风量。吹塑料件应该等出风温度恒定时再吹。以上所说请参考,不同品牌有差异,要自己摸索。吹大电路板,比如电脑主板单只858D热量有些不够,可在背面用一小电炉辅助加热。

楼主:
谢谢7楼的朋友,我一定好好摸索

网友:
285度吹小件最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