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86D电压档精度测试

楼主(2011-08-18):
VC86D电压档精度测试

申明:本测试并不是为了证明某品牌万用表的精度。因为,仅测试一个表,并不能说明多少问题。本文意在介绍一个简易的测试方法及数据处理方法。

一、零点读数(Zero Input Reading):

600mV、6V、60V、600V、1000V各档匀正常归零。

二、满标度误差(Full-Scale Error):

档位(32

VC86D

VC9806+

LTC2400

VC86D误差

相对误差

600mV

572.4 mV

572.2 mV

572.188 mV

2.1

0.04 %

6V

4.179 V

4.180 V

4.17947 V

-0.5

-0.01 %

三、全程非线性误差(INL)测试

序号

输入电压

(mV)

VC86D显示

误差(字)

相对误差

非线性

误差/字

0.0

0.0

0.5

50.045

50.00

-0.5

-0.090%

0.6

100.095

100.00

-0.9

-0.095%

1.3

200.091

200.05

-0.4

-0.020%

1.2

299.921

299.95

0.3

0.010%

0.9

399.746

399.85

1.0

0.026%

0.6

499.484

499.65

1.7

0.033%

0.3

599.411

599.65

2.4

0.040%

0.0

非线性误差最大值发生在15%量程左右,约1.3字。由于VC86D的噪声稍大,测值不够稳,因此非线性误差最好再加1字,即INL估计为2字。

有的读值加了0.5字,是因为有跳变。

四、误差汇总

未测试温漂特性。仅从在32℃环境下的测试结果看来,特点如下:

1、精度远远高于数据手上的0.5%指标。

2、非线性、不归零、噪声等杂项误差,约2字,优于手册上所述的4字指标。

3、与VC9806+相比,

数据手册图文并茂,比较美观。VC9806+的数据手册是骨灰级的。

噪声等杂项误差明显大于VC9806+。

价格比VC9806+低了15元,而且采用2节AAA电池,静态电流2.05mA。而VC9806+静态电流要大一倍,而且采用9V功电,这可能造成电池寿命只有VC86D的1/5至1/10

这块VC86D的出厂初始精度比另一块VC9806+高两倍。我的VC9806+拿手时,与基准比对误差0.1%,但校准后观察一个月,很稳定,精度明显优于VC86D。很遗憾,一时找不到VC86D的手动关机按钮。

网友:
楼主故意馋我的吧.

网友:
不过价格实在是太乱. 某网上商铺 9806+ 报价 185, VC86D 报价 220. 不知楼主是多少米进的这两块表. 上次单位采购 VC86B 是以 170 的价格进的. 而网上 VC86B 的价格从 125 到 255 的都有.

楼主:
我的VC86D是150元买的。VC9806+是164元买的。

网友:
请问噪声大的问题有没有办法改善?

楼主:
数字噪声一般由AD芯片决定的,改不了的。当然,PCB结构也会有一些影响,但工程技术人员,大多也不是饭桶,会尽量改善噪声问题,我们一般没有必要再去改动。
比如,MAXIN 7129,噪声指标为3uV,这个指标是很高的。
网上说,VC86D,使用了sigma-delta技术AD,这得看内部AD有没有走够的冗余。24bit sigma-delta,做成20bit AD是没问题的。VC86D是几个比特,我也不清楚。但说明书里面说,它是双积分A/D,4位微处理器。

我又买一块VC86D,是基于以下考虑:
1、用两节1.5V电池,方便,省电。
2、我在网上看了别人的拆机图,里面使用FLUKE 115C的芯片,据说还比它更高一级的芯片。既然有人说F115C的精度高,所以我确信VC86D的精度不会差。芯片没问题的话,精度主要就是几个电阻的问题了。我常用的就是600mV、6V这两个档要求精确,如果精度不够,到时就更换电阻即可。但我意想不到的是,测试了两个量程,精度居然优于0.05%(温漂没有测量),真的有点意外。
3、买一个自动档的玩玩。

楼主:
我买的这块vc86d,内部不怎样。
外部很干净,内部一层灰。焊功比我差10倍。

网友:
老兄最近佳文不断啊。

我都收藏了,好好学习

网友:
唉, 现在不会还价真吃亏.

楼主:
我认真看了一下板子,终于明白,为什么在32度温度下,精度出我意料:
原来板子上面的分压电阻,使用了0.25%的电阻。第五环是蓝色的。
分压器的上臂是10M欧的电阻,使用了4个2.5M的0.5%精度电阻。校准后,这个电阻的误差是可以忽略的。
所以精度比一般的三位半表高。出厂校准后,精度可以轻松的超过0.1%
AD芯片是FS9922,数据手册上说,线性误差是+-1字

不足的是,FS9922内部基准的温度系数比较大,是100ppm/度。所以它是三位半的指标。如果采用外部基准,那指标会明显提升的。

楼主:
看来,用了0.25%精度的分压电阻,三位半的表精度大多可以升一级,会从0.5%级升到0.25%级。
只是觉得奇怪,还象没见标称0.25%这一级的数字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用淘宝拍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是淘宝. 是本地一实体店. 开普通发票的价格. 这个价格可能贵了点. 但是淘宝也有淘宝的不便.
一开始还在我前年购买安泰信936焊台的那家问过. 但是报价更高. 另外最近溜达工具店, 发现别人家新的安泰信焊台的手柄上的所有零件均是锃光瓦亮, 没有半点烧过的痕迹. 想起当年的遭遇这通郁闷. 当初能干出以旧充新的勾当, 现在的报价又没有任何优势, 最终否掉了.

楼主:
其实差不了多少。150元加20元顺丰快递费,也是170元了。
想买个物美价廉的表,也不太容易。
我的VC86D,板子里面灰尘多。估计胜利厂家将主板品库存了很久。主芯片看得很膜糊,我用力擦了好久,才清晰显示出芯片的型号。贴片元件上的焊锡很旧,手工焊接的元件的焊点却是新的,但那个手工的工艺非常差,焊渣一堆。
实测了电阻档与电压档,精度很好。旋扭的手感也不错。
而那块VC9806+,质量就比较好,精度也高。但是比较耗电,这是9V供电手持表的通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