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51初学故事+初学作品:有功能菜单的DS1302+1602表

楼主(2011-08-18):
放假前,觉得现在单片机应用广泛,深入到生活的各个角落,应该学习一下,但是无奈专业与电子不搭边,只是去年学了C语言。正好赶上这次暑假甚长,觉得浪费可惜,在sudo1234同学的鼓励下买了套51开发板,于是从7月26号开发板到货开始,我就走上了单片机自学之路,不知道我在这条路上能走多远,因为马上就要开学了……

我是看郭天祥的《十天学会C51单片机》视频教程学习的,开发板是78元淘宝的,使用STC的MCU,有常规功能,基本兼容视频里用的,感觉设计和价格都很合理。现在视频主要的内容基本已经学完了,但是I2C总线目前还没学会,程序总是不通,其他的简单应用问题已经基本不大了。因为我开发板上的ADC是PCF8591,是I2C通信的,所以目前ADDA还没有怎么学习,还有DS18B20也没学。这一段时间,我都是抱着极大的热情来学习单片机的,从最简单的IO口的控制到动态数码管、矩阵键盘到中断、定时器到串口通信再到驱动液晶、DS1302……通过这20多天的学习我觉得真是:C51单片机,其乐无穷~;MCU,无限可能……通过这20天的学习,我体验到了很久没体验到的学习的快乐,我也更加意识到大学时光的重要。我觉得,单片机的学习真的是需要大量的实践,只是看看视频根本什么都搞不定。需要自己写写程序,调调程序,看看Datasheet,还需要一些好“老师”可以查找各种资料、询问各种问题、解开各种疑惑、了解各种东西。

现在我学到的都是51的一些粗浅的东西,编程序也还没形成风格,C编程规范也还没有阅读,对单片机的缺乏更加深入的了解和认识。由于没学微机原理等课程,对单片机的认识还停留在表面阶段,打算期中后如果真的有时间了的话,就借本书看看。

好了现在说说我的作品吧,这是我写的第一个这么大的程序,C程序有1500行,编译后的HEX文件有6.8kB,写了5天。
我刚刚开始学习51及其编程,不太会搞程序模块化、程序优化,程序颇为臃肿。
贴上来是和大家分享我的学习、劳动果实和我的快乐,也是给和我一样的初学者提供一点参考。
程序里面可能还有Bug,我已经实在改不动了……
欢迎各位提出批评建议、学习指导。

程序所需硬件:STC89C52、1602液晶、有源蜂鸣器、4个轻触开关等

程序实现功能:
时间、日期的中文或英文显示;
可设置12/24小时制;
英文设置菜单;
2组闹钟,闹钟响1分钟;
时间、日期设置;
菜单超时自动退出;
有一定防设置错误时间、日期功能(比如2月就无法设置30、31日);
按键S0是Set/OK,S1是下翻,S2是选择、调整,S3是退出;

看似功能不多,但是写起来才知道麻烦得很,有的时候牵一发而动全身。
DS1302没看郭天祥的视频,觉得讲得不太好,还慢,是自己看资料学的。
程序里面除了DS1302基本读写函数是边学习边参考ourDEV等网站找到资料、1602基本读写函数是直接用我以前调好的程序之外其他全部是这5天原创的。
C编程规范还没看,所以程序写的还不够规范,大家将就着看哈。
程序在Keil μVision2及Keil μVision4环境下编译通过;

整体的:(在最下面有C源文件下载)

估计是最长的函数:

看一下效果:

看一下实际效果:

附上C文件:欢迎大侠们指点

最后感谢sudo1234同学、熙溪同学等的帮助。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啊,而且只有8个,坑爹啊,不够用……还得不断刷新……

网友:
~~

“需要自己写写程序,调调程序,看看Datasheet,还需要一些好“老师”可以查找各种资料、询问各种问题、解开各种疑惑、了解各种东西。”
单片机的精彩大门已经为你打开,你再也回不去了
这个是杜洋文章里说的
~~~~~~~~~~~~~~~~~~~~~~~~~~~·
买开发板可以节省时间 省去 开始搭硬件的时间,就好像上华山,可以座缆车上去,也可以爬上去,包括四蹄并用,
各有各的乐趣 ,大家自己选择,我是 爬上去的,我指的 是 单片机和爬华山2方面 嘎嘎
~~~~~~~~~~
Keil μVision4在杜洋网站上有 大家可以去下,另外问下LZ这个Keil μVision4用的怎么样啊(相比2来说)?
~~~~~~~~~~~~~~~~~~~~~~~~~~~~~~

楼主:
另外问下LZ这个Keil μVision4用的怎么样啊(相比2来说)
引用 网友B:

比2好用,比如啊,不用自己敲TAB、函数可以收起来什么的,但就是没有汉化。更深入的我就说不出来了……

网友:
回复  luosifu

是啊,而且只有8个,坑爹啊,不够用……还得不断刷新……
引用 楼主:

“还得不断刷新”太揪心啦,这个为嘛啊?

楼主:
“还得不断刷新”太揪心啦,这个为嘛啊?
引用 网友B:

这个因为……

因为1602的用户自定义字库(CGRAM)只有8x8字节,要是5x8点阵就是8个字符,5x11就是4个(4x16字节),
要是汉语24时制还好办,8个CGRAM分别是年月日二三四五六,一用“-”
要是12时制就坑爹了,前6个是年月日上下午,后2个就只能根据具体星期来回刷新为三四或五六,二就只能用1602自带字库里有一个类似“二”的字符代替了。

网友:
天啊……真的有这么复杂?

我用Atmega128+DS1302+液晶设计的电子表,也不过480行程序,当然我认为还是有些复杂。

网友:
我也感觉代码有点多了

网友:
良好的开端。支持。

网友:
这个可比那些随便烤别人作品当做课设或者毕设的有意义多了

网友:
好了现在说说我的作品吧

good job.

anything has to have the first step.

网友:
回复 网友C:
已经收录进我的签名档了

网友:
确实功能很全的啊,单片机能装下吗

楼主:
确实功能很全的啊,单片机能装下吗
引用 网友D:

HEX文件6.8kB,52能装下,对RAM要求不高。

网友:
你太有才了

网友:
1602做汉字显示的确不容易

网友:
顶一个~呵呵~楼主毅力实在佩服~

楼主:
更正一下,不是HEX文件是6.8kB,是需要6.8kB的ROM空间,HEX文件有20kB大小。

网友:
回复 网友E:
旋律兄 最近进展如何

网友:
菜单实现的不错,但是这样容易让代码太长

网友(2011-09-17):
我还在摸索。

网友(2011-10-31):
这位大哥方便吗?加弟弟QQ562633046

网友:
不错!第一次做就成功了。

网友:

I would encourage you to make a few modules out of this, so your life is easier in the future.

for example, you are dealing with two (or three) distinct devices and you can make a module that drives the lcd and another that drives the ds1302.

in the future, you can simply include the lcd source file in a project, and include the lcd header file in your user code. compile and you can then write to that lcd.

the purpose of programming is really so that you don't have to do it again in the future. That way, you build on your prior investment.

网友:
just noticed this in your code:

                ACC>>=1;

you should never ever do anything like that in a high-level language (like C). Let the compiler handle that.

楼主:
I would encourage you to make a few modules out of this, so your life is easier in the future.
...
引用 网友C:

Thank you! I know you can read Chinese, and I speak poor English, so ...

现在我已经基本在这样做了,我用过的1602、1302都基本copy以前的代码,18B20正准备这样做。现在也没有时间形成更系统的什么东西,课程比较紧啊。

you should never ever do anything like that in a high-level l ...
引用 网友C:

这段是不是这样理解,就是在高级语言中不要使用低级语句?我的想法是8051单片机性能有限,就尽量节约一下,少定义一些变量。

网友:
but you simply do not, nor could you, predict if the compiler is using ACC for other purposes, particularly true in an interrupted environment.

so using a special register like that is very dangerous and incredibly difficult to debug in a large system.

网友:
here is an example as to how I would have structured it.

1) I would have split the files into a lcd module (lcd_4bit) and a ds1302 module (ds1302), plus a user module.
2) in the user module, I would simply call the functions defined by lcd_4bit.h/ds1302.h, with the confidence that they would work.
3) the lcd_4bit/ds1302 modules are written so that the user has the ability to customize the pins. recompile and the code will work.

here is an example, 100% simulated.
notice that the lcd control pins and the ds1302 pins differ from your implementation.

网友:
to make it complete, here is the lcd_4bit module:

=============lcd_4bit.h================

//lcd1602 4bit interface

//hardware configuration
#define LCD_PORT                P0                //lcd data bits on p0
#define lcd_delay(n)        {NOP(); NOP(); NOP(); NOP();}
sbit LCD_EN=P3^6;                                //1602 LCDLCD_EN?,1602??????P0?
sbit LCD_RS=P3^4;                                //1602 LCD_RS?
sbit LCD_RW=P3^5;                                //1602 R/W?
//end hardware configuration

#ifndef unchar
  #define unchar unsigned char
#endif
#ifndef NOP
  #define NOP()                        _nop_()
#endif

bit lcdread(void);//LCD?????

void lcdwrite_cmd(unchar a);//LCD????

void lcdwrite_dat(unchar a);//LCD????

void lcdinit(void);

====================lcd_4bit.c=============

#include <reg52.h>                                //we use keil c51
#include <intrins.h>                        //we use _nop_()
#include "lcd_4bit.h"                        //we use 4-bit lcd1602 routines

bit lcdread(void)//LCD?????
{
        unchar t;
        LCD_PORT=0xff;
        LCD_RS=0;
        LCD_RW=1;
        LCD_EN=1;
        t/*ACC*/=LCD_PORT;
        LCD_EN=0;
        return (t&0x80)?1:0/*A7*/;
}

void lcdwrite_cmd(unchar a)//LCD????
{
        bit e=1;
        while(e)e=lcdread();
        LCD_RS=0;
        LCD_RW=0;
        LCD_PORT=a;
        LCD_EN=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lcd_delay(0);
        LCD_EN=0;
}

void lcdwrite_dat(unchar a)//LCD????
{
        bit e=1;
        while(e)e=lcdread();
        LCD_RS=1;
        LCD_RW=0;
        LCD_PORT=a;
        LCD_EN=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lcd_delay(0);
        LCD_EN=0;
}

void lcdinit(void) {
        LCD_PORT = 0;                                //clear the lcd data line
        LCD_EN = 0, LCD_RS = 0, LCD_RW = 0;        //clear the lcd control bits
        lcdwrite_cmd(0x38);//??????
        lcdwrite_cmd(0x18);//??????
        lcdwrite_cmd(0x0c);//??????
        lcdwrite_cmd(0x06);//??????
        lcdwrite_cmd(0x02);//??????
        lcdwrite_cmd(0x01);//??
        lcdwrite_cmd(0x84);//????
        //lcdwritecgram(1);           //????CGRAM
}

网友:
here is the ds1302 module

============ds1302.h==============

//ds1302 interface
/*
DS1302+1602LCD??????

?Edward??,??????????,????????????

??????:
STC89C52?1602?????????4??????

??????:
?????????????;
???12/24???;
??????;
2???,???1??;
???????;
????????;
???????????????(??2??????30?31?);
??S0?Set/OK,S1???,S2??????,S3???;

?Keil μVision2?Keil μVision4???????;

2011?8???
*/

#ifndef unchar
  #define unchar unsigned char
#endif

#ifndef NOP
  #define NOP()                        _nop_()
#endif

//hardware configuration
sbit DS1302_CE=P2^5;        //DS1302 DS1302_CE(LCD_RST)?
sbit DS1302_IO=P2^7;        //DS1302 I/O?
sbit DS1302_CL=P2^6;        //DS1302 SDS1302_CLK?
#define ds1302_delay(n)        {NOP(); NOP(); NOP(); NOP();}
//end hardware configuration

void ds1302write(unchar cmd,dat);//DS1302??

unchar ds1302read(unchar cmd);//DS1302??

unchar ds1302readbyte(void);//DS1302??1???,???????

void ds1302burstread(unchar *s);//DS1302????

void ds1302init(void);

============ds1302.c=============

/*
DS1302+1602LCD??????

?Edward??,??????????,????????????

??????:
STC89C52?1602?????????4??????

??????:
?????????????;
???12/24???;
??????;
2???,???1??;
???????;
????????;
???????????????(??2??????30?31?);
??S0?Set/OK,S1???,S2??????,S3???;

?Keil μVision2?Keil μVision4???????;

2011?8???
*/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 "ds1302.h"                                        //we use ds1302

//#define un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ds1302_delay(n)        {NOP(); NOP(); NOP(); NOP();}
//sbit DS1302_CE=P2^5;        //DS1302 DS1302_CE(LCD_RST)?
//sbit DS1302_IO=P2^7;        //DS1302 I/O?
//sbit DS1302_CL=P2^6;        //DS1302 SDS1302_CLK?

void ds1302write(unchar cmd,dat)//DS1302??
{
        unchar i,t;
        DS1302_CE=0;
        DS1302_CL=0;
        _nop_();
        DS1302_CE=1;
        for(i=8;i>0;i--)//????
        {
                DS1302_CL=0;
                t=cmd;
                DS1302_IO=(bit)(t&0x01);
                cmd>>=1;
                DS1302_CL=1;
                //_nop_();
                //_nop_();
                //_nop_();
                ds1302_delay(0);
        }
        for(i=8;i>0;i--)//????
        {
                DS1302_CL=0;
                t=dat;
                DS1302_IO=(bit)(t&0x01);
                dat>>=1;
                DS1302_CL=1;
                //_nop_();
                //_nop_();
                //_nop_();
                ds1302_delay(0);
        }
        DS1302_CE=0;
        DS1302_CL=0;
}

unchar ds1302read(unchar cmd)//DS1302??
{
        unchar i,t;
        DS1302_IO=1;
        DS1302_CE=0;
        DS1302_CL=0;
        _nop_();
        DS1302_CE=1;
        for(i=8;i>0;i--)//????
        {
                t=cmd;
                DS1302_IO=(bit)(t&0x01);
                cmd>>=1;
                DS1302_CL=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ds1302_delay(0);
                DS1302_CL=0;
                //_nop_();
        }
        //_nop_();//?????????????????
        NOP();
        t=0;                                        //reset the temp variable
        for(i=8;i>0;i--)//????
        {
                //ACC>>=1;
                t>>=1;
                //A7=DS1302_IO;
                if (DS1302_IO) t |= 0x80;
                else t |= 0x00;
                DS1302_CL=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ds1302_delay(0);
                DS1302_CL=0;
                //_nop_();
                //_nop_();
                //_nop_();
                ds1302_delay(0);
        }
        DS1302_CE=0;
        return(t/*ACC*/);
}

unchar ds1302readbyte()//DS1302??1???,???????
{
        unchar i, t=0;
        for(i=8;i>0;i--)//????
        {
                //ACC=ACC>>1;
                t >>= 1;
                //A7=DS1302_IO;
                if (DS1302_IO) t |= 0x80;
                else t |= 0x00;
                DS1302_CL=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ds1302_delay(0);
                DS1302_CL=0;
                //_nop_();
                //_nop_();
                //_nop_();
                ds1302_delay(0);
        }
        return(t/*ACC*/);
}

void ds1302burstread(unchar *s)//DS1302????
{
        unchar i, t;
        DS1302_CE=0;
        DS1302_CL=0;
        _nop_();
        DS1302_CE=1;
        //ACC=0xbf;
        t=0xbf;
        for(i=8;i>0;i--)//????
        {
                DS1302_IO=t & 0x01/*A0*/;
                DS1302_CL=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ds1302_delay(0);
                DS1302_CL=0;
                //_nop_();
                //_nop_();
                t/*ACC*/>>=1;
        }
        for(i=8;i>0;i--)
        {
                *s=ds1302readbyte();
                s++;
        }
        DS1302_CE=0;
}

void ds1302init(void) {
        ds1302write(0x8e,0x00);//?1302???
        ds1302write(0x80,0x00);//???
        ds1302write(0x82,0x30);//???
        ds1302write(0x84,0x12);//???,????
        ds1302write(0x86,0x17);//???
        ds1302write(0x88,0x08);//???
        ds1302write(0x8a,0x03);//????
        ds1302write(0x8c,0x11);//???
        ds1302write(0x8e,0x80);//??1302??
}

网友:
here is the user module.
notice how it utilizes the lcd_4bit/ds1302 modules.

网友:
a couple quick suggestions:

1) your code could have been structured much better: many of the display functions are too tangled together.
2) you should reduce the use of global variables.

网友:
one more suggestion:

always, always, comment on your code.

网友:
about those two modules (lcd_4bit/ds1302).

you will notice that in the .h files, there is a section called "hardware configuration".

if you ever change the connections, you can simply redefine those pins there, and recompile the code. it will work, without any changes to the corresponding .c files.

楼主:
about those two modules (lcd_4bit/ds1302).
you will notice that in the .h files, there is a secti ...
引用 网友C:

非常感谢!最近有些忙,需要一些时间来研读一下,不能及时回复了。

网友:
about those two modules (lcd_4bit/ds1302).

you will notice that in the .h files, there is a secti ...
引用 网友C:

    这英语牛的,这里没人能看得懂!恕我直言,你是来和中国人探讨问题还是来显摆的???

网友:
回复 网友F:

    应该是一个能看懂中文,不会写中文的热心的对技术很执着的技术牛人!

网友:
了解了一下,也是中国音响DIY的朋友,在那边也全是英文发贴,那果真是看得懂中文却不会打中文,失敬,失敬!

网友:
回复 网友F:

    确实值得尊敬!特别是对技术执着的牛人!

网友:
回复 网友G:

    呵呵,只可惜看不懂英文,对他的技术水准还是很钦佩的。

楼主:
这里没人能看得懂!
引用 网友F:

这个英语我觉得问题还是不大的,只要有高中英语水平,借助谷歌翻译,还是基本没问题的。主要是得耐心的去看。我这几天挺忙的,还没来得及研读,就是看了个大概意思。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这几天挺忙的,还没来得及读研,就是看了个大概意思

楼主:
回复  Edward
我这几天挺忙的,还没来得及读研,就是看了个大概意思
引用 网友B:

mu兄在读研?

网友:
回复 楼主:

    已经读过了 ,目前有带研究僧的资格

楼主:
回复  Edward
已经读过了 ,目前有带研究僧的资格
引用 网友B:

果然NB……

网友:
几时也去买一套来学习一下

网友(2011-12-27):
开发板是78元,给个连接,也来一套.开始入门再说.

网友:
真的有这么复杂

网友:
我正在做12864的万年历时钟手写输入。就是不用按键,用手机的触摸屏来调时,设置什么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不错,有时间搞一套来玩下,有带下载程序的线吧?

楼主:
回复 网友H:

板载的,直接可用。

网友:
#include "crystalradio_post.h"

#define RETURN_VALUE 0

int main(void)
{
/*少用全局变量,分割函数,制作头文件,使用宏定义,充分使用注释,合理命名变量,少用汇编(编译器很智能的,手动操作寄存器有可能影响编译器自身的优化活动)……
*代码不但要编译,更需要被人读懂,否则我们用HEX编辑器直接写机器语言就好了。
*C语言确实是很好玩的。
*/
return RETURN_VALUE;
}

网友:
挺长的代码

网友(2012-09-17):
说的太好了,"C51单片机,其乐无穷~;MCU,无限可能……"!

网友I:
用开发板学习的好处是容易成功,但真正的挑战是在自己设计的板子上运行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用开发板学习的好处是容易成功,但真正的挑战是在自己设计的板子上运行成功。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287435-1-1.html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239174-1-1.html

网友:
看来还是单片机套件好啊,我自己买的数码管和1602等各种元件自己做实验板,不断的飞线,不断的出问题,有点头大,哈哈

网友:
康康最喜欢各种传感器了,我也要发力Avr啦,无线电也考虑考虑!

网友(2017-05-04):
已下载,可以拿来做学习参考,看楼上有大神说程序比较亢长的,刚好研究研究哪里可以精简谢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