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小电焊机一般是多少瓦功率,那夹子应该买多少安的?

楼主(2011-08-18):
想知道一般小电焊机的功率,能够焊铁板就行了,夹子我看到有300A的500A的,还有小的吗,这么大电流那电线得多粗啊?

网友:
最小3KW左右,100多安。

楼主:
回复 网友A:
1000瓦能不能做啊

网友:
能做 微型焊机20A-70A的 用直径0.5mm-1.0mm焊条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会吧  电流都那么大吗,如果电压是380V那么电流是20A都有7600瓦了,真可能吗

网友:
焊机的二次空载电压AC50-80V  DC60-90V  工作电压25-27v

网友:
电流是二次电流  二次电压空载  70v左右  起弧后更低 不能按一次电压算功率

网友:
好帖子,正想买一个用,有小的最好。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们说我不懂啊,什么二次三次的,能说清楚点吗

网友:
就是电焊机的空载输出电压是70V,左右。电焊机是输出低压大电流的。

网友:
焊机的一次功率稍大于二次功率  P0约等于P1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一次是接电网电源 也就是输入侧      二次是低压输出侧  工作端

网友:
六月份买了一部逆变焊机(二手)二次最大电流200安。这个焊机很省电。直流焊接效果刚刚的。以前有个手提变压器式的焊机干活时16安的空开总跳闸。这台逆变的用10安的空开没事。一次线我直接弄一个插头插墙上了。你说的夹子是指焊钳吧?自己用随便买个小点的就行了。这东西劣质的多,好些是铁镀铜的。可以去旧物市场买一个老式的。实在不行用三根细钢筋做一个也行,以前厂里都这么做。

楼主:
回复 网友D:

    怎么我发现电焊机用是380的高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