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D4017BE 与CD4017BD的不同?

楼主(2011-08-19):
CD4017的后缀,一直没有注意过,哪位知道,请指点一下吧!

网友:
BE是无铅的双列直插产品,BD则是SMD贴片产品。

网友:
4017,如果用来做分频器,能对10MHz的晶振信号,分频为1MHz吗?能用到这么高的频率吗?

楼主:
BE是无铅的双列直插产品,BD则是SMD贴片产品。
引用 网友A:

    多谢!但是看起来不是,这个DIP-16封装的,上面打的型号是 CD4017BD
再帮忙研究一下?

网友:
哦,这个LOGO还真不熟悉,这个后缀在Philip产品里表示双列陶瓷封装,在其它厂商产品里表示sOIC贴片。其实这不重要,后缀只在非常强调体积和散热性能时才有所考虑,电性能在室温下都是相同的。

网友:
4017,如果用来做分频器,能对10MHz的晶振信号,分频为1MHz吗?能用到这么高的频率吗?
引用 网友B:

CD4000系列的最高频率一般只有2MHz左右。

楼主:
哦,这个LOGO还真不熟悉,这个后缀在Philip产品里表示双列陶瓷封装,在其它厂商产品里表示sOIC贴片。其实这 ...
引用 网友A:

    多谢多谢,这样就放心了!

网友:
4017,如果用来做分频器,能对10MHz的晶振信号,分频为1MHz吗?能用到这么高的频率吗?
引用 网友B:

    74HC4017可以轻松搞定。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回复 网友C:

网友:
封装有可能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