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机点亮八十多只LED发光管 (有图片)

楼主(2011-08-22):
最近弄了一些LED发光管,接在我的矿石机上,当断开喇叭时,80多只发光管一大排都点亮了,手里的管用完了,估计再加一些还可以。

矿机还是原来的140线圈次级短接配长天线。   看图片。

网友:
假设每只发光二极管的驱动电流是20MA,80只 X 20MA = 1600MA = 1.6A

看来你所在地的电磁环境不容乐观,建议搞个场强仪测下,健康第一  呵呵!

网友:
永动机            成功了

网友:
请发一張清晰的整个电路实体连接图片看看,谢了。

网友:
太恐怖了

网友:
真相若是如此,简直不可思议~~~

网友:
我想用它来给我的六管超外差收音机机供电!

网友:
老兄的矿机会不会电人勒?

楼主:
请发一張清晰的整个电路实体连接图片看看,谢了。
引用 网友A:

    可以。随手铰接的线路,接触不良。

白黑线为天地线,140线圈。LED并接在检波管上(5只1SS86)。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您的天线拦下了好多电波能量,电台要来找您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省电费了。

网友:
一般白光led, 导通电压在2.8-2.9v, 此时工作电流约在2-3ma, 标准的说法是工作电压3-3.6v, 额定工作电流不大于20ma. 如此说耒, 该矿机至少输出在160-240ma间.

网友:
换一只小灯泡应该都能亮

网友:
楼主的天线,矿机效率令人惊叹!

网友:
用来并网赚钱吧

网友:
楼主的天线在发狂,我上次看你的贴就觉得异常,我估计决不是电台的力量,是某一高频机器开动后的噪声干扰源!要考虑人的健康!

网友:
据说在广播发射台附近、很多人家都利用天地线来点亮白炽灯,发射台的工作人员、听说是常年享受保健待遇的。

网友:
同意19#的观点,我也认为决不是电台的力量,很可能是中国移动通信的信号转发器在你的住处附近!

网友:
小宇宙太强了!

凿壁借光的古人要是见到这个估计要失眠了~~~

网友:
如果场强如此之高,恐怕对人体有影响。

网友:
周正龙见到老虎了.

楼主:
楼上各位不用担心,我这里距发射台18千米远,各处于城市的南北端,如果场强超大,整个城市不会幸免。

不会是手机发射台信号,每天晚上11点25分广播停播,灯立刻灭了,说明是中波信号。

亮度作为一般夜间照明足够了。有一天停机后,半夜忽然灯光通明,吓了我一跳,以为汽车开进了院子车灯照的。   可能是发射台试验一下机器。

楼上几位关于它的电流的计算过于夸张,实际要小的多。

测过高亮发光管的导通电压在2.5伏左右,本机的LED已经导通,且80多只同时导通全亮,没有将通未通的临界状态,说明电压仅仅略高与实际导通临界电压,电流当然没有标称高,每只亮度也远没有手电亮,估计电流小于1毫安,总共80只电流估计再60毫安左右。小灯泡绝不会点亮,200毫安以上才可以。

长天线收集能量就是强,几十毫安不足为怪。强台长天线,微安表真的派不上用场了。

网友:
良好的天线,是成功的一半!

网友:
估计外面打雷了。

网友:
我的简陋15米天线,就能点亮一两只高亮LED。。80多只,比较膜拜了

网友:
电台附近增加了一个陷波器,哈哈 能量吸收的不少啊。

网友:
能够起辉的电压、电流其实并不高。楼上说的是标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