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一只缺相继电器

楼主(2011-08-23):
设备故障,查出一只缺相继电器坏了。

此继电器是进口原件,供货期长。

打开外壳,取出线路板。发现线路板上没有电源变压器,只看到方壳电容器。
判断是电容降压供电。

看到和电容串联的一只电阻表面有色差,有高温痕迹。测其阻值,既没断路也没短路。但看到电阻的一端脱焊了。将该电阻焊好,通电试验,修复。

网友:
回复 网友A:

    修好了无功,再坏了有过(你看你咋修的?又坏了),还耽误采购拿回扣赚钱,百无一利,不修不修!除非修好了给自己玩。

网友:
很精致的继电器,有没有检查检查为什么电阻高温?

楼主:
此缺相继电器由意大利出产,用于检测三相电是否缺相。
此电阻的高温可能源于引线虚焊,发热,最后管脚脱离电路板,致使继电器失效。

网友:
最好将该电阻功率加大,再折弯电阻引脚使其离电容和继电器远一点。

楼主:
这东西我现在都不爱修了,修好了每月还是拿那么点钱,还不如扔了省事。没的换停产也怪不着俺
引用 网友A:

    也是兴趣所至,自己练手,公司收益,win-win, 双赢。
   向大伙学习。

网友:
呵呵这电阻是阻容降压上的限流电阻,这电阻发热一般是电源电压偏低引起,

网友:
回复 楼主:

    以我的感觉.估计是波峰焊引起.因为波峰焊是不管元件的功率大小一律表面薄薄涂一层锡了事.新的时侯没有问题.时间长了.小功耗的元件没事.大功率的元件由于发热大导致元件脚焊锡脱开.虚焊等故障.以我之见.波峰焊之后.应在大功率的元件脚上再上锡加固.

楼主:
呵呵这电阻是阻容降压上的限流电阻,这电阻发热一般是电源电压偏低引起,
引用 网友B:

    能请无烟版主分享一下电压低引起电阻发热的机理吗?谢谢。

网友B:
能请无烟版主分享一下电压低引起电阻发热的机理吗?谢谢。
引用 楼主:

    呵呵!一下子我还真说不上来机理,那时候在研究这类电容降压供电的时候正好被调离了,回来就听相关设计人员说了原件的作用,这电阻和电容一样是串在供电回路中的,主要作用就是当用户电压不稳定或者偏低的时候这电阻就会发热,大概知道了一下作用后就没在深究,后来在实际产品中,在很多用户的反馈中也遇上此类问题,到用户家实地勘察也是电压偏低后引发电阻发热现象,所以我至今也是蒙在鼓里

楼主:
呵呵!一下子我还真说不上来机理,那时候在研究这类电容降压供电的时候正好被调离了,回来就听相 ...
引用 网友B:

Thank you for your attention. Sorry I can not type in Chinese words at this moment. My laptop always brings me trouble.

网友:
回复 楼主:

    阿弥陀佛 多亏没打出德文来

楼主:
回复  锡钛镀锌

    阿弥陀佛 多亏没打出德文来
引用 网友C:

    公司的电脑,装的是英文版的Windows XP。有一个毛病,只要上传图片,或别的应用,就不能启动汉字输入法。郁闷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