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制 另一版本 晶体管图示仪

楼主(2011-08-24):
以前制作了一个 老勐 版的图示仪,但是感觉不太满意,于是试制了1990年2月无线电《用示波器测试晶体管输出特性的附加装置》介绍的电路。这个电路很早就搭建起来了,但是因为不会操作,始终观察不到波形,还以为电路有问题就放在了一边。这两天仔细研究了j2461图示仪电路,对原先搭建的电路重新进行了梳理,终于看到波形了。相关资料如下:
另外电路有点乱 ,准备将来找个铁盒子装起来,还会清爽一些。这只是实验,下一步就是再找几个变压器,把集电极电压提上去。
分别测试3ag1e、9013、8550,得到如下波形。至于计算hfe等,正在学习当中

这个电路的主要问题一是波形闪得厉害,读数吃力;
二是显示图形在第二和第四象限,看着不太习惯。本人只是大概了解了整体电路,至于为什么图形相反搞不明白,希望哪位坛友帮忙解释一下,看能不能想办法改过来。
三是线条只有6条,似乎不对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到一篇j2463图示仪改进的文章,有极性转换问题,可惜没有电路图,没有猫本人老虎也画不出来,呵呵。

楼主:
是的,原理我明白点了,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图形是反的。

网友:
淘宝上为什么没有这样的产品出售呢?

网友:
波形闪动是因为扫描频率太低,有可能原电路是50Hz的,提高到几百Hz以上就没问题了。波形倒置问题是扫描电压的正负极性所致,改变其正负极性波形就颠倒过来了,如果愿意的话Y信号也可如此办理,于是波形可以任意在4个象限显示,很好玩。
另:您作了我的电路有什么问题还望赐教,最近正打算修改电路。

网友:
1、闪动问题:由于是用电网工频50Hz全波整流后作为扫描的,也就是扫描一条曲线需要10毫秒时间。那么全部扫描一次的时间需要80毫秒。总的扫描频率就只有12.5Hz了。肯定闪动的厉害。这是用工频扫描的缺点。要改进的话电路就会复杂些。
2、图形显示问题:是X、Y信号的极性问题所至。通过改变极性(很多示波器都有极性开关)就可以改变。
3、显示曲线条数问题:和阶梯信号的幅度有关:①若幅度太小,那么起始的阶梯信号幅度还不足以克服Vbe的死区,被测管基极还是等于0,显示的还是基极电流等于0的那条曲线(也就是和那条曲线重合了),这个也是这类电压驱动基极电路的缺点(即便显示曲线了,其每个台阶的基极电流关系也是有一定的非线性,特别是起始的几个台阶)。②若幅度太大,由于运放输出一般不能满幅度(一般最大输出会比供电电压低1--2V),也就是说阶梯波的最高输出是有限制的,若幅度过大,则最后几个台阶就只能输出运放的最大输出值,这就和前面的的曲线重合了。

楼主:
感谢各位朋友的指教,闪的问题很容易懂;极性的问题不太明白,我的示波器也没有极性转换开关。我看了一下j2461图示仪的电路,似乎区别不大啊。

难道把集电极扫描电压极性换一下就行?

又仔细看了一下j2461说明书,原来它的电路配合别的示波器也会产生不同象限问题,我倒

楼主:
终于弄明白了现实相反的问题。今天对比了一下矿坛 老勐 图示仪的电路,终于明白了:老勐版的取样电阻和Y轴探头接在发射极与“地”之间,这样Y轴对地就是正;《无线电》版的是将取样电阻和Y轴探头接在扫描电压负极和“地”之间,待测管发射极直接接地,因此Y轴对地就是负极,所以图像是反的。将取样电阻和Y轴接点按照老勐版的改一下就成为正常的了,哈哈,不知道对不对。
测试3DG12、3AX81显示结果如下:

网友:
请问一下楼主,计数器F是用了哪个型号,C183还是CD4520?都接了哪些管脚?

网友:
如果方便,还想麻烦楼主测量一下E点的波形(每格5毫秒),我想知道脉冲宽度只有200微秒时是否还有效。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用的是4520,脚位图如下:
用的是1,2,4,5,6,7,8,16脚位,1接信号输入,2、16接12v正电,456接电阻(接3、4、5应该也行),7、8相连接地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楼主!
我发现并试验了一个简单的电路,可以产生如下波形的脉冲。所以想与E点的波形对照一下。

楼主:
不好意思,我把做好的板子已经装到一个电脑机箱里去了,上面摞着示波器等物件,拆卸不太方便。等测试后给您消息。

网友:
回复 网友C:

没关系,方便的时候再测。
类似的由脉冲产生阶梯波的电路,看见有CD4518,CD4520和CD4017,还在琢磨它们的差别,手头只有一片CD4017。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样接的缺点:由于示波器的“地”不是被测管的发射极,那么X轴反映的就不是真正的Vce而是包含了发射极电阻上的压降,这样就不能正确地从示波器上读得正确的饱和压降(严格的说是对应于集电极电流下的饱和压降)。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指正,对这种接法我是有疑惑的,当时只是对比了两种接法的波形,发现总体上一致,个别线条有点差别,所以就改了。请问怎样改才能两全其美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要改变极性,用反相器就行!

网友:
反相器。摘自《业余无线电测量仪器》457页。

楼主:
谢谢,等试验后再汇报

楼主:
回复 网友B:

测量波形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X轴和Y轴的档位呢?

楼主:
只记得选择时间档位了,Y轴档位忘记了。昨晚在Y轴加上了倒相电路,很正常。接下来就悲剧了,原来阶梯波网络电阻用的是可调的,怕他不稳定,就换成金属膜1%的,结果出现干扰,在检查电路时不小心烧了若干元件,完蛋了。我晕,没办法给您再测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搞错了,测那个波形跟Y轴没有关系,知道时间档位和X轴的衰减档位就好了。
烧零件了,又要折腾一番了

网友:
从你发的波形图看,如果时间档位是5毫秒/格的话,就跟我做的那个电路效果几乎是一样的了。

楼主:
是5毫秒,我用的是第二个通道(Y)测量的,呵呵

网友:
有个想法,用交流波形零点检测电路替代FC1和1~6门电路,给4520的CP脚提供脉冲。如果这样成功的话,运放FC1就可以用作Y轴的反相。我就有点担心零点检测电路的脉冲宽度不够,因为我没有4520,暂时无法试验。

网友:
回复 网友B:

    脉宽没问题,可以用,只是要注意的是脉冲幅度别超过4520的供电范围,否则的话CMOS容易“死锁”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那就简单多了。

网友:
顺便问一下qzlbwang老师,在本电路中,计数器的输出脚只用了3个,是不是有10毫秒是没有基极电流的?这个是否也是感觉比较闪烁的原因?

网友A:
计数器输出的是二进制,3位就有8个状态,也就是说阶梯波有8个台阶(包括基极电流等于0的状态)。每10ms一个台阶。那么完整的扫描一次(8条曲线)就需要80ms时间,也就是说整个曲线的刷新频率是12.5Hz,所以说看上去比较“闪”,这就是用工频整流后的波形作为扫描电压的缺点,要消除这个缺点只有提高频率,比如说用电子电路产生200Hz或更高频率的锯齿波或三角波作为扫描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C:

    好漂亮的曲线图,真的好喜欢,看着眼馋。

网友:
fhs7623,前面想麻烦你测量E的波形,现在不用再测了。我已经完全搞清楚了,28#的电路肯定可以替代前面的那个运放和若干个门电路。

楼主:
感谢指教,有时间照您的图再做一个

网友(2017-05-10):
引用 网友A:
计数器输出的是二进制,3位就有8个状态,也就是说阶梯波有8个台阶(包括基极电流等于0的状态)。每10ms一个 ...

这扫描电压又要兼顾高频100Hz以上,又要兼顾高电压(如果大功率场效应管或者电子管测量)大电流。这个电子电路有什么好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