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机使用大框、磁棒、磁环线圈选择性对比

楼主(2011-08-25):
在同一平台上实验,磁环线圈选择性最好,磁棒其次,大框最差。

大框线圈用线最多,磁环用线最少,分布电容磁环最小。

大框矿机中间加一级磁环线圈耦合效果好。

楼主:
大框线圈//磁环线圈耦合示意图

网友:
这图没有制作实物和零件参数!

楼主:
用多功能矿机测试平台单回路电路测试,磁棒线圈10×180中短波磁棒、245微亨,63T/6T,450Q;31毫米磁环/100导磁率磁环、245微亨、450Q。60T/4T;25×100厘米大框、0.1×60线,加引线202微亨(分布电容大,谐振在中波全段),17T1.5厘米间隔。

分别大框直接入,磁棒耦合接入,磁环耦合接入。

2AP9、RB761、SD104A检波管,T725变压器,班尼电路可调,旁回路电容1000~5000P可调,SC2-300耳机。

.jpg

网友:
值得一试!
找一个磁环是很容易的。

楼主:
没有套件,按自己喜欢的方式设计的!

楼主:
这图没有制作实物和零件参数!
引用 网友A:

大框/磁环耦合实验

网友:
版主效率真快.

网友(2011-09-27):
这个应该不错。楼主辛苦,发帖不断。

网友(2011-10-28):
看来这个是前辈的最新杰作

学习   谢谢分享

若不用3DQ  而是用BAT85电路该如何改动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 “大框矿机中间加一级磁环线圈耦合效果好。”

    是不是 大框矿机加一级磁环线圈耦合是效果最好的。

网友:
这个电路没有您早期的提升电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