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555时基电路改造没有ATX功能的电脑主板

楼主(2011-08-25):
手上有一块855的电脑主板,使用12v和5v供电,由于没有ATX功能,使用闲置的ATX电源供电时,需手工把ps-on信号接地才能开机,关机时也不能自动关闭电源。准备用555时基电路改造成能触摸开机,软关机。

  思路如下:555由ATX电源的+5VSB供电,用手触摸金属片P,使555的3脚输出由低变成高电平,三极管Q1导通,ps-on信号拉低,电源开始给主板供电,主板会延时几秒输出3.3v电压驱动三极管Q2导通。
  555延时结束后,三极管Q1截止,由Q2接管ps-on信号的拉低,让电源继续工作。软关机后3.3v也会关闭,三极管Q2截止,ps-on信号为高电平,ATX电源关闭。

现请教电路是否可行,三极管如图这样并联使用会不妥当么?

网友:
又学习了,原来软关机后主板3.3V会消失。
不过555那个触摸电路感觉不稳定,容易被干扰。不如555接成单稳态触发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又学习了,原来软关机后主板3.3V会消失。
不过555那个触摸电路感觉不稳定,容易被干扰。不如555接成单稳态触发电路。

    我这个主板输入是12和5v的,3.3v是由主板的电源管理芯片控制的,和普通主板不同。

网友:
电路不复杂, 试试无妨.

网友:
855是啥芯片组,不会没有ATX支持的把? 我2001年用的Intel 810都支持ATX 2.0规范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只有12v和5v输入的主板,连ps-on都没有输入,哪来的ATX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