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过单管在对讲机频段频段的发射电路,距离很远,有1KM

楼主(2011-08-25):
看到坛里的朋友们热衷diy调频发射的不少。想起我N年前做的单管发射电路,基本就和普通无线话筒差不多,就是谐振频率略高在对讲机所在范围,大概是130-160M之间,电源是一节一号电池,电流我忘记是几MA了,用50厘米脱线,发射距离可以在1000米。甚至更远,还相当省电,相对于比收音机距离远了几倍,都得益于对讲机的接收灵敏度,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试试!

网友:
回复 楼主:

    对啊,图在哪里啊,上个图兄弟们也好参考一下啊

网友:
很理想。这个距离,恐怕得至少0.03瓦的功率,还需要无遮挡。

网友:
上个图就能说明白

网友:
回复 楼主:

    上图呀楼主。。  对讲机的灵敏度要比普通收音机机高出好多,接收距离会远很多

网友:
频率稳定度是个问题,对讲机相对于收音机来说选择性更好,频率稍微偏移当前频道就收不到了。

网友:
不用对讲机,曾经我就做过单管无线话筒在调频收音机频段,发射距离达到1000米,也是拖尾巴天线1.5V的电池,看你怎么做,以及管子的值

网友:
20年以前做过单管9018的调频接收,距离很容易到200米

网友:
天线的高度和位置才是至关重要的

楼主:
图来了,ham,cq上刊登的电路

网友:
回复 楼主:

    后面加了级1970。。。

网友:
天线的高度和位置才是至关重要的
引用 网友A:

    是啊。我们有过体验,3w输出对讲机,V段,在市内,有楼群的情况下,也不过1-2km。单管的发射装置,1.5v电源,工作电流很小的话,输出也就几十毫瓦或者0.几瓦。除非天线效率很高,或者高度、及四周无遮挡才能达到1km。

楼主:
1970是我后期画 ,加上它的话距离还可成倍增加!电源电压要变化的!我亲自做过实验的,1KM距离是没问题的,我家在农村,没有高大建筑物遮挡,并且异常省电!

网友:
1970是我后期画 ,加上它的话距离还可成倍增加!电源电压要变化的!我亲自做过实验的,1KM距离是没问题的, ...
引用 楼主:

    用9018做振荡电路 这个可是非常好的参考啊  用导线做天线,单管的从没发射过那么远,最远也就百来米。。羡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