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也来玩校表

楼主(2011-08-25):
本人有一块3位半的数字表,用7651测试后发现不是太准,于是开始对表进行了校正。
这块表没图纸,只好参考了其他表的电路图,发现直流电压、电流准确度均由一个电位器来调整,一般都是排列第一位那个(比如VR1、RP1等),但为了保险起见,还是用短路法进行确认,把表打开,拨到2V档,用信号源输入一个小于2V的电压观察,逐个短路电位器来试,当短路到VR1时,读数明显降低,其它电位器短路是读数没有变化。于是确定调VR1。
在调整过程中发现,很难调在准确位置,原因是这个可调电位器不是精密型的,稍微来一点读数变化非常大,由于手头没有200Ω的精密可调,只好找了一个20K的精密可调并在原可调电位器的相应脚上,并用烙铁焊上,这下感觉好调多了,而且能够精确控制在所需要的位置。
结论:许多国产表之所以不准,和这个可调电位器的质量密切相关,另一个因素就是分压电阻的精度。其次才是表的基准电压。所以想要让你的数字表更准,不妨换一下这个电位器试试。
下面是调试后的情况,感觉还挺准 。为了节省论坛资源,图片做得较小,凑合看吧。

网友:
积分电容、分压电阻……

网友:
你的7651准吗?

楼主:
你的7651准吗?
引用 网友A:

    还可以

楼主:
五位的比四位的分辨率高一些。电阻档五位的多数有四线功能,四位的则没有这个功能。不过还是看准不准,比如一个四位的小数点后面三位都是准的,而一个七位的小数点后面第三位已经不准了,那么这些多出的位数没有任何意义。业余爱好者没必要弄太高位数的表,否则会对这块表的准度问题成天纠结不清,影响心情。最合理的配置应该是有一个三位半到四位半,然后有一个土基准就够了。一般的基准芯片可以满足三位半表的准度要求,而且成本也低。

网友:
表多了,反而闹心。
不知道相信那块了。。。。。

网友(2011-11-01):
把横河7651出给我吧。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