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电视机变成有源音箱

楼主(2011-08-27):
本人有一只crt电视机.是长城G8353YN2型.由于买了LCD电视机后.crt机就不用了.最近闲来无事.就想能不能把它改成有源音箱.拆开机壳发现它的伴音功放是真正的双声道构架.采用2块TDA1013单声道音频功放集成块.2只喇叭也不错.听声音清爽.洪亮.有改动的价值.这个电视机电路的特点是.在待机状态下.行输出部份是停止供电的.开关电源输出正18伏左右电压供给伴音功放块.TDA1013.也就是说不管机器在什么状态下功放块始终有工作电压.还有一组电压110伏供应行输出电路.行部份的供电是靠一只继电器通过CPU来控制接通与断开.所以说只要一开机.开关电源就正常工作.这就好办了.做有源音箱只要在待机状态就可以.行部份不工作确实非常省电.音频功放TDA1013.的第2脚是直流电压音量控制端.在待机状态时此脚电压很低而且不能调节.故声音很轻.我用一只1.8k.8分之1瓦的电阻接在正18伏电压与2脚之间.测量2脚电压在7伏左右.再从音频输入的插口的中心脚引入一根线.跨过cd4000系列之类的模似开关.直接到TDA1013.8脚前面的一只电容上就OK了.当然2个声道要接2根线.此时接上CD机.连好2根音频插头.一开唱机那个声音清爽.辽亮.不失真.但不能调节音量.我是用CD机上的音量钮调节的.效果不错.

网友:
就是有点大

网友:
物尽其用,发挥余“声”,提倡。

网友:
没高低音调节,喇叭也小,还不如双卡收录机当有源音箱效果好

网友:
"就是有点大""物尽其用,发挥余“声”"没高低音调节,喇叭也小,还不如双卡收录机当有源音箱效果好"
“提倡”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动动手.活动活动而己.不正式.当当背景音乐.

网友:
这种玩法不错,利用了闲置物品,费用也不高。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版主支持.

网友:
精神值得提倡,其他的就不提倡了:

网友:
玩玩可以,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