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6A2请教大家

楼主(2011-08-28):
电子管收音机中的变频多采用6A2和6U1,一般都认为用6U1变频的效果比用6A2对我好,因为6U1实际是一个复合管,七极管部分负责混频,三极管部分负责本震,而且其第一栅级作为信号栅所以其变频效果比6A2好,但如果我们用6A2做混频,单独用6J1做本震,把6A2的第一栅级做信号栅,原来的信号栅做本震引入栅,效果比6U1怎么样?用具体的电路图吗?

楼主:
“一般都认为用6U1变频的效果比用6A2对我好”
对不起,打错了,应该是“一般都认为用6U1变频的效果比用6A2相对好”。

网友:
独立振荡,用6K4变频更好。
版主自己可以修改帖子。

网友:
过去高档电子管收音机,基本上都是用6U1变频,如上海144,飞乐272等等。另外飞乐272电子管收音机的第一个中周很特殊,什么型号我忘了明天我在看一看吧。在60年代那么困难,能制造这样好的收音机,实在是令人佩服。

网友:
6A2与6U1做变频管在中波段短波低端几乎无差别,独立三极管本震在接收短波如14兆周以上变频效果较好。

网友:
独立振荡,用6K4变频更好。
版主自己可以修改帖子。
引用 网友A:

    6K4怎的变频啊!能上个图吗?

网友:
6k4可以单栅式混频

网友:
6A2采用第1栅做信号栅、第3栅做注频栅是可以的,但应注意:6A2原设计第3栅是信号栅,因此第3栅是可变跨导的,第1栅原设计是振荡栅,是按固定栅偏压设计的。现在如果改用另外的独立振荡,将第1栅用做信号栅,从理论上说,第1栅不适合加AGC,至少我用6A2做负阻振荡变频时,加了AGC就不能工作。
6A2采用独立振荡后,接收效果肯定很好。甚至比用6U1还可能好。这是因为这时的本振管与6A2可以有各自的工作点,可以分别调整到最佳状态,而6U1由于是共用阴极,因此,本振和混频之间还是需要互相兼顾的,因此理论上不容易比6A2+(振荡管为6J1或6J2或1/2 6N3或6K4或6A2)更容易调整到状态最好。
另外4楼说到飞乐272收音机的第1级中周,该中周的型号为311A,具体参数我始终在找,但始终没有找到。抱歉。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是自差式变频?

网友:
回复  ech81l2q

    可是自差式变频?
引用 网友C:

6K4做自差式变频只能工作在中波段,短波很难起震。

网友:
同感,好象是振荡回授线圈有牵制.....

网友:
好不好的在短波的高端就有区别了

网友D:
变频跨导6U1=0.77mA/V比6A2=0.3mA/V好很多,做变频管由于收音机加了AGC,
差别听不出来,灵敏度指标还是有差别。

网友(2013-08-31):
引用 网友D:
变频跨导6U1=0.77mA/V比6A2=0.3mA/V好很多,做变频管由于收音机加了AGC,
差别听不出来,灵敏度指标还是有 ...

6A2变频跨导0.3mA/V,这个数据见于《农村有线广播》一书,电子管手册给出的数据,屏压250V时0.475mA/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