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位器的正确选择

楼主(2011-08-28):
选用电位器时,不仅就根据使用要求来选择不同类型和不同结构形式的电位器,同时还应满足电子设备对电位器的性能及主要参数的要求,所以选择电位器应从多方面考虑才行。选用电位器的基本方法有以下几点。

1.根据使用要求选择电位器的类型

在一般要求不高的电路中,或使用环境较好的场合,应首先选用合成碳膜电位器。合成碳膜电位器具有分辨率高、阻值范围宽、品种型号齐全,价格便宜的特点,但有耐湿性和稳定件差的缺点,可以广泛应用在室内工作的家用电器设备上。比如半导体收音机用的带开关的音量电位器,可选用合成碳膜电位器;电视机中的电量调节电路可选用直滑式碳膜电位器;其他家用电器中的高负载及微调电位器也可选用合成碳膜电位器。另外合成碳膜电位器的机械寿命长,可以使用在要求耐磨寿命长的电路中。

如果电路需要精密地调节,而且消耗的功率较大.应选用线绕电位器。线绕电位器由于分布参数较大,只适用于低频电路,所以在高频电路中不宜选用线绕电位器。另外,线绕电位器的噪声小,对要求噪声低的电路可选用这类电位器。

金属玻璃釉电位器的阻值范围宽,可靠性高,高频特性好、耐温、耐湿性好,是工作频率较高的电路和精密电子设备首选的电位器类型;另外,金属玻璃釉微调电位器可在小型电子设备中使用。

2. 就根据用途阻值变化特性

电位器的阻值变化特性,应根据用途来选择。比如,音量控制的电位器应首选指数式电位器,在无指数式电位器的情况下可用直线式电位器代替,但不能选用对数式电位器,否则将会使音量词节范围变小:作分压用的电位器应选用直线式电位器;作音调控制的电位器应选用对数式电位器。

3. 根据电路的要求选择电位器的参数

电位器的参数主要有标称阻值、额定功率、最高工作电压、线性精度以及机械寿命等,它们是选用电位器的依据。当根据使用要求选择奸电位器的类型后,就要根据电路的要求选择电位器的技术及性能参数。

不同电位器的机械寿命也不相同,一般合成碳膜电位器的机械最长,可高达20万周,而玻璃釉电位器的机械考命仅为100-200周。选用电位器时,应根据电路对耐磨性的不同要求,选用不同机械寿命参数的电位器。

4.注意对结构的要求

选用电位器时,要注意电位器尺寸的大小、轴柄的长短及轴端式样,以及轴上位置是否需要锁紧开关、单联还是多联、单圈还是多圈等,对结构上的具体耍求。
对于需要经常调节的电位器,应选择轴端铣成平面的电位器,以便安装旋钮。对于不需要经常调节的电位器,可选择轴端有沟槽的电位器,以便用螺丝刀调整后不再转动,以保持工作状态的相对稳定性。对于要求准确并一经调好后不再变动的电位器,应选择带锁紧装置的电位器。

带开关的电位器,开关部分用于电路电源的通断控制,而电位器部分用于对电量的调节。带开关电位器的开关形式有单刀单掷、单刀双掷和双刀双掷等,选择时应根据需要来确定。带开关的电位器分推拉式开关电位器和旋转式开关电位器两种。推拉式开关电位器在开关动作时,其动触点不参加动作,这样做的好处是:一来对电阻体没有磨损、二来也不会改变巳装好的电位器的位置;旋转式电位器的开关每动作一次,动触点就要在电阻体上滑行一次.因此磨损大.会影响电位器的使用寿命。

单联电位器用于对单电量的调节。在收录机、CD唱机及其他立体声音响设备中用于调节两个声道的音量和音调的电位器应选择双联电位器。

在精密电子设备、自动控制装置及计算机伺服控制等电路中,应全用多圈电位器。

在设计电子设备时,为了美化整机面板的布置或节省电位器在面板上所占的面积,一般应选用直滑式电位器。

网友(2012-02-04):
怎么没人顶呢!
这些都很实用呀,我就不知道怎么选择电位器,不过最好配上图片,那就更好了,还有就是讲一下常用的电位器都是什么类型什么材料的,那像我一样的初学者就一看就知道怎么选择了

网友:
很好很实用的经验介绍.

网友:
不错的资料,收藏了,谢谢

网友:
不是特别实用,有些空。

我们急需的是常用电位器(如音响用)的具体品牌、型号、性能、价位、真假辨别、在何处购买?越具体越好

网友:
电位器还得分为是:   D型(对数型)、Z型(指数型)、X型(线性性)它们都有对应的应用.

网友(2012-03-20):
指数式  对数式  直线式  怎么区分?
谢谢

网友:
看标记中的后缀字母D-对数,Z-指数,X-线性。否则需测量旋转角度与阻值变化之间的关系区分。

网友:
现在A指数,B线性,C对数

网友:
很实用的知识。收下了~谢谢

网友:
资料不错,再翔实些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