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独石电容,瓷片电容与涤纶电容在收音机中各自的适用范围

楼主(2011-08-29):
请教独石电容,瓷片电容与涤纶电容在收音机中各自的适用范围,谢谢。

网友:
很简单:独石电容、瓷片电容用于高中频,涤纶电容用于音频。

楼主:
很简单:独石电容、瓷片电容用于高中频,涤纶电容用于音频。
引用 网友A:

    谢谢 ,这下心里有数了。

网友:
独石电容、瓷片电容用于高中频,但还是有区别的,独石电容温度特性稳定,一般用在对温度稳定性要求很高的场合,价格也比较贵,瓷片用在一般场合,比如滤波,旁路等,但现在也有0温度系数的瓷片电容

网友:
瓷片电容用得最广,高、中、低频都能用。
引用 网友B:

    看来DIY收音机玩儿,有瓷片电容就可以了。

网友:
独石其实也是瓷片电容,  不过多几层而已, 高低频都能用。

       如果是中波收音机, 涤纶的也能将就用在高频。

网友:
现在一些小体积的电容,就是用贴片电容,焊上二根线,再浸一下树脂。
实际上独石电容和瓷片电容并没有太大的区别,都是以陶瓷为介质,前者是多层的,后者是单层的。

楼主:
谢谢大家的热情关注与解答,基本的概念心中有数了。

网友:
独石电容也分高频和低频的,大容量的超过0.1u一般是低频的。

网友(2012-03-15):
瓷片电容、独石电容可分为高、低频。涤纶电容用于中频或音频。
温度特性,高频瓷片、独石温度特性较好,可用于振荡,但低频型不能用于频率回路,温度特性不好,容量随温度变化,甚至用手捏一会容量就变。
涤纶电容不用于高频,主要是损耗较大,温度特性相对低频瓷片稳定。

网友:
瓷片电容大容量0.0几-0.几的一般是铁电陶瓷,用于低频,电容厚度较薄,小容量的几P-几百P是高频陶瓷,用于高频和超高频,这种电容较厚,边缘圆滑。涤纶用于低频。

网友:
建议发几个外观截图上来说明一下更好。

网友:
瓷片电容大容量0.0几-0.几的一般是铁电陶瓷,用于低频,也可用于高频旁路。其主要优点是高频电感很小,用于对高频信号的旁路电容,效果显著。

网友:
所谓高频应用,是指用在高频谐振回路,振荡回路,高频脉冲电路。旁路,滤波不算高频回路。铁电陶瓷电容体积小,但他的介电材料常数对电场和频率的依赖关系非常灵敏,对温度变化也很灵敏,所以他的稳定性很差。仅适用于作旁路和滤波。它还有介质滞后现象,只适用小幅交流电压成分的脉动直流电路中,在稳定性要求不高的电路中(包括高频电路)作旁路,隔直,或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