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V镜”的谈谈我的个人看法

楼主(2011-08-30):
今天小弟我买了人生第一枚镜头(之前一直用套头canon 18-55mm),但是没有带UV,于是我去天一买UV,在买的过程中,我向店家申请让我实验一下各品牌的UV效果(因为是带着相机在身边(佳能350D)),下面是实验的结果:

机器:佳能单反350d
镜头:50mm 1.8

在买uv之前我也查了好多网页上的资料,普遍是说uv在数码相机上只起到保护镜头的作用,我也听信了这种言论。但是经过自己的亲身评测,我终于明白了UV这种摄影配件不是人们想象中那么简单,它有很多科学含量的。。。

网友:
结果是国产的不行 :)?

网友:
UV镜头(柯达2B)又称紫外线吸收滤光镜。无色或略带黄色。在黑白及彩色胶片摄影中应用较广泛,黑白摄影用来提高远景清晰度,彩色摄影可以避免紫外线和过度蓝紫光引起的偏色,多用于紫外线较多的远景、山地、航拍等场合。保护镜头只是附带的作用,在普通场合UV镜有时会产生色偏。UV镜市场上良莠不齐,必须买正规厂家的。较常见的还有天光镜(浅桃红色,柯达1A)及雾镜(无色)。数码相机厂家一般推荐多层镀膜的MC保护镜或中密度ND滤镜。本人多年来习惯使用偏振(消光)镜,除了消除玻璃反光及压低天空亮度外,还便于在强光下使用大光圈减少景深突出主体。

网友:
市面见到的UV镜,真UV只有区区几种,价钱都不便宜.其它包扩大量"进口"的都是伪UV镜,也就是个保护片.
真UV镜是必须标明滤除波长的.
从胶片时代开始玩,买过不少器材配件,最后保留下来的是1985年随像机"搭售"的国产UV镜,15元.其后的N块日本镜片都送了人,因为真有紫外线的场合,那玩意一点不管用;伪UV镜是日本的创造,国内学的非常快非常到位,还有现在包括号称严谨的日耳曼施奈德旗下品牌B&W也不乏伪UV镜.
真UV镜或多或少都有浅淡的暖色调,我那块早年国产镜就有轻微的茶色,虽然卖相一般,但货真价实真管用,即使在两千多米的山上拍蓝天散射光下的冰雪,也是明锐清晰;而无色透明的,无论镀膜多漂亮,必是伪UV镜.

网友:
我说来着,我用过的UV没见到什么效果,原来如此,谢谢楼上讲解,看来只能用来做保护镜了

网友:
手里积攒了一些镜头,分别是如来福来2.8双镜头反光、海鸥DF-1及尼康FM-2单反相机的,国产的UV镜送人了
东芝的天光镜、UV镜、偏振镜,分别为浅桃红色、微黄色及中性灰
天光镜  SL-1A型
UV镜  型号S L39·3(UV),39·3就是楼上说的波长
P.L偏振消光镜,由两片偏振镜组成

网友:
6楼还真有些好东西, 目前假货泛滥, 真假难辨, UV鏡实在太多了, 最可靠的办法是到境外去买, 因为在境外要想买假货也难.
另外, 偏光鏡很有用.

网友:
国人仿冒能力很强,即使不动技术,只要能赚钱,什么都敢做。质量差距很大的。

我一般使用偏振镜,拍水面、金属反光和天空效果很好,层次丰富。
这个很容易鉴别真伪,对着液晶显示器,旋转镜片,从正常显示到画面全黑,就是真的。但国产和进口的还是有差距。

网友:
6楼玩家,滤镜很多。
我以前在单位玩,公家买的,除了常用滤镜外还买了一整套特技镜,例如柔光镜、星光镜等等。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些都是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初从正规渠道购置的部分镜头,其中包括黑白胶片用的黄、红、绿镜头,彩色胶卷用的81、85系列校正色温的镜头,DF-1的半身镜等。进口的镜头有的要半个多月到一个月工资,当时还没有假货这个概念。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以前在单位搞科普宣传专职摄影, 我的全套玛米亚RZ67 120单反相机就是公家给买的,八三年花了2~3万元,为逃避“社控”,以“翻拍仪”名义由下属仪器公司从广东佛山直接进的货,后来又配了全套附加镜头(有好几十片),专门拍反转片印制广告和展览宣传用,退休时交回,只留了一个拍人像的柔光镜。

网友:
看耒和楼上两位都是同龄人了, 玩得开心就好.

网友:
在精密设计的镜头前加块玻璃,只会使成像变差,绝不会提高相片的品质。现在除了CPL和红外滤镜,什么都不用。CCD或CMOS主要是对红外光敏感,所以在感光器前加了红外截止滤镜,紫外光对感光器的影响很小,不需要采取特别的措施。
全色胶片的光谱特性,可见390nm以下的紫外光相对灵敏度较高,而700nm以上的红外光相对灵敏度为0

CCD图像传感器的光谱特性,可见390nm以下的紫外光相对灵敏度很低,而700nm以上的红外光相对灵敏度要高得多。

网友:
UV镜是相机的最重要备件之一

网友:
带着验钞小电筒去买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