炒炒冷饭,说说MF10、MF14、MF12

楼主(2011-09-01):
上海第四电表厂(上海震华电器厂,上海遵义电表厂)生产的MF10、MF14、MF12,是比较流行的老表。这几个表都是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设计生产的,外形类似,所以我收集了一些图片,炒炒冷饭,说一说。

        本文插图仅有少量是我的表,大量收集于矿坛及其他论坛,如各位看到眼熟的,别见怪,在此一道谢过了!

       先请教一下,有没有高人了解这几种表外形和结构设计的原型? 都知道108的设计是借鉴了Simpson的260,500、MF18的设计是借鉴了Windsor和AVO,80年代后期新设计的表好多借鉴了日本表设计,但我一直不知道MF10/14/12的设计有借鉴吗?

一、共同的外形:
二、共同的磁结构
      MF10、MF12、MF14采用的都是“五类弧形串接强磁场磁系统”,根据四表厂的资料,采用同样结构的还有MF18、MF20、MF35及非常罕见的有源表MF60。
      此类磁结构的特征是磁感应强度大。是我了解的国产外磁表中最强的。强磁场结构有助于提高表头的灵敏度。举例:MF10型的10微安是国产无源表中灵敏度最高的,其动圈为1200匝;MF12/MF20/MF18/MF35为50微安的灵敏度,其动圈只需要400匝;作为对比,同样50微安级的表头,动圈匝数500型是1200匝,MF30是1500/1200匝,MF64/MF368是1400匝,MF47我无参数,但应该在1200以上。
      同样灵敏度,动圈匝数少,优势在于:
      1)线径可稍微选择粗一些的,线圈不容易断路;
      2)表头内阻小,电流测量插入压降小;
      3)表头活动机构质量小,阻尼容易控制。
     从这一点上讲,虽然都是50微安级别的表,但MF12、MF18、MF20、MF35等在设计之初就和同样灵敏度的500、MF47不是一个级别的表。

     本坛YHG手绘的“五类弧形串接强磁场系统”外观图:
     磁结构外形照片:

     再多一嘴,这种磁结构好像是外磁中比较紧凑的,磁结构本身外形小巧。

三、MF10、MF12、MF14的特点

     三个表虽然外形相同,但其内涵差别很大。
    MF10型是高灵敏度表。10微安基础直流灵敏度(100kΩ/V),具备×100KΩ档是最鲜明的特色。可惜的是这个表是2.5级的,我想大概是因为游丝软的原因,线性做不好。同时这个表的阻尼不好,指针运动太慢;

    MF14是低灵敏度高精度表,1mA基础直流灵敏度(1kΩ/V)。但这个表是1.5级,同时具备交流电流档最高可达5A。是标准的电工表。由于游丝硬,动圈轻,满偏电流大,MF14的阻尼是无源表中最好的之一。

    作为对比,MF10的×10K只适用1.5V电池,而MF14的×1K档就要用到15V电池!

    MF12应该是作为一个“一表走天下”的高端产品推出的高精度表。除却精度为1.5级,电阻档少一个(测小电阻会不方便)以外,这个表的很多技术参数和MF18差不多,甚至交流互感器、直流分流器都是通用的。MF12出厂配置是最全的,交流互感器、直流分流器、假电池、及一副NB的表笔和携带箱。同时,和MF18(尤其和冲牌的MF18)相比,我感觉MF12的阻尼好于MF18。

    三只参数特性迥异的表放在一个外壳里,其实当时的设计也是很有意思的。

四、MF10

      MF10是颇受追捧的一只表,也是很多老表爱好者一开始收表的时候比较急切的想收的。按本地的杨师傅的说法他本人不是很喜欢这种表,2.5级的精度,动圈容易霉断,阻尼不好,印制板时间长了有漏电的可能。不管怎么说,10微安的灵敏度是国产无源表中最NB的,所谓一俊遮百丑吧。

     MF10 最早是遵义的。当时制造大阻值金属膜电阻的技术还很差,因此除了分流电阻用绕线外,其分压电阻及电阻档限流电阻都是RTL仪表级碳膜电阻。这种电阻的精度也是可以做高的,但长期稳定性和温漂都不行。

     69年 ~ 70年的上海遵义MF10:

     随着金属膜制造技术的进步,MF10型的高阻值电阻被金属膜电阻(俗称“大红袍”)取代,
     市面上最容易见到的70年代上四MF10:

    再往后,就是色环逐渐取代红绿电阻包括绕线电阻的过程。

五、MF14

     MF14 应该是这三种型号中生产最早的。因为有震华的。由于MF14不需要阻值特别高的电阻,所以早期生产中都用全绕线的。对于1.5级的表,分压电阻无法使用碳膜电阻。

     67年震华MF14,注意有铜电阻:

     68年遵义MF14,一样的:

     69年遵义MF14,底板和上一版一样,但绕线变密封的了,铜电阻没了?:

     72年前后遵义MF14,底板变了,这一批是透明底板的:

     74年上四的MF14:

     再往后,就是绕线的外壳颜色变变,红袍替代绕线......
     MF14后来永跃有生产;再后来也乱掉了,有些产品......

六、MF12

      MF12属于“养在深闺人未识”的那种表。MF12具备中高灵敏度20K/V,很齐全的档位,比MF18更为抗造,以及一大堆NB的附件......如果要玩指针表,MF12值得一玩:
      由于MF12既要保证精度,又需要高阻值电阻,所以MF12基本上必须要高值金属膜电阻,因此出现的时间最晚,应该在70年代中叶 。传说中有遵义MF12,就像传说中的遵义MF35一样,仅仅是个传说......
      先欣赏一个盛装初卸的MF12:

      70年代中期MF12:

      多说一句,从图上可以看得出来,MF12比其它两种表都要复杂,观察一下底板下面的走线就知道了。另外,MF12印制板的,也有漏电的可能,我遇到过。

      后期MF12改用和MF14一样的底板,搭棚焊接,解决了漏电的问题。
      前两天坛上出的一个79年的,搭棚的,一个色环都没有,但做工明显不如老的MF14整齐了:

      下面一个是80年代的MF12,搭棚的,军绿色的金属膜是那个时期特有的,已有色环了:

       再往后,也就是色环越来越多了呗。

       全文完,谢谢观赏。

网友(2014-08-15):
引用 网友A:

怎么从哪跑出一鬼子贴??看不懂!!打倒日本鬼子!!!

网友(2011-09-01):
如数珍宝,长见识了

网友:
楼主的老表真多啊。

楼主:
楼主的老表真多啊。
引用 网友B:

不是我的,我都摘的别人的图片。

遵义的MF10我就没有,遵义及以前的MF14我也没有,其它几种表倒是有。

网友:
看这种贴子过瘾。
系统,全面,费了功夫了。

楼主:
哦,看到了,楼主光MF35就有漂亮的2块
引用 网友C:

多谢参观,还有几块MF18,AVO,581,及我的MF10没摆进去。改天找个相机拍一下。

网友:
MF10里面,那个象可调电容的东西,是什么元件?何用途?

网友:
又长知识了!!!

楼主:
MF10里面,那个象可调电容的东西,是什么元件?何用途?
引用 网友D:

就是可调电容。

好多指针表的交流电压档都有小容量的电容。我也不知道是干什么的,用来滤除高频的感应信号?

网友:
楼主的好文章而值得学习。我也差MF12表啦。

网友:
优点楼主说了一大堆,我只说缺点——从实用的角度:

MF10——PCB开关,不耐操。在现今数字表几乎爱好者人手一块的情况下,其灵敏度高反而易成为缺点
MF14——灵敏度低,无X10K档。
MF12——无高电压的电阻挡(X10K),有的是PCB开关。

网友:
图文并茂的好文章!谢谢楼主!

楼主:
优点楼主说了一大堆,我只说缺点——从实用的角度:

MF10——PCB开关,不耐操。在现今数字表几乎爱好者人 ...

MF12——无高电压的电阻挡(X10K),有的是PCB开关。
引用 网友E:

MF12的电阻档很奇特的。它的中值是200欧,最大刻度是20k,因此电阻量程和一般的具备×10k档的万用表是一样的20M。不过它量小电阻有点难,最小刻度5欧姆。

网友E:
MF12的电阻档很奇特的。它的中值是200欧,最大刻度是20k,因此电阻量程和一般的具备×10k档的万用表是一 ...
引用 网友F:

噢。那就相当于MF368,但少了一个X1挡:

X1K挡相当于MF368的X10K挡,
X100挡相当于MF368的X1K挡
。。。
X1挡相当于MF368的X10挡。

网友:
当年实验室改造!有一套完美的MF12摆在我面前,我嫌弃他太笨重没有收拾回家,至今后悔痛不欲生……如果再有一次机会我一定会提了箱子撒腿就跑……

网友:
回复 网友F:

    从表盘上标注的交流电压档频率范围能看出,大多指针表(包括MF12)精度保障频率范围内在45~1000Hz,而MF10精度指标内是45~1500Hz,最高是5000Hz(-3db)。所以电路中增加了半可变电容,组成类似于模拟示波器Y轴衰减开关上的RC补偿网络,用于校正相应档位的交流高频电压测量精度。(5/10pf及7/25pf各一只)。
校正一般是以相应频率且失真度小于2%的正弦波为准,读数按有效值来刻度的。

网友:
看看分析很过瘾。
在那封闭年代,毕竟还是国产的经典。
上述指针表表的辉煌已成过去,还有一些生不逢时……

网友:
再读一遍,
这冷饭越炒越香,
越吃越好吃。

楼主:
我非常想知道的是,有没有高人了解这几种表外形和结构设计的原型? 都知道108的设计是借鉴了Simpson的260,500、MF18的设计是借鉴了Windsor和AVO,80年代后期新设计的表好多借鉴了日本表设计,但我一直不知道MF10/14/12的设计有借鉴吗?

网友:
回复 网友F:

    老毛子

网友:
回复 网友F:

    MF14的电阻挡也很奇特,它的标数一开始就是10。而不是像其他表那样是1。也就是X1欧挡的分辨率是2欧一格。按照测量的电阻挡该表X1K挡即相当普通表的X10K挡

楼主:
回复  Maitreya

    MF14的电阻挡也很奇特,它的标数一开始就是10。而不是像其他表那样是1。也就是X1 ...
引用 网友G:

还真是诶,以前没注意过。MF14的电阻档中值是75欧,最大刻度是10k

网友:
这三种表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表盘的VA刻度超量程标示,满量程后,再标两个格。

网友:
MF10型测交流时频率特性比其他表要好,沙占有老师的书阐述。另,MF10 X100K挡也很有用。

网友:
回复 网友H:

加装了频响调校电路。老MF10标注DC2.5级AC4.0级,实际测试手上的81年表,综合考虑参照的标准电压、温度影响等因素,认为是优于DC1.5、AC2.5级的。

网友:
MF10表的100K挡在潮湿的情况下有漏电的现象,我觉得这是它不太理想的地方。在测量小信号和小电流等方面不错,自己手上的80年的MF10表,测量精度优于指标。

网友:
回复 29#
是的,DO 30测量几台10型表精度都高于DC1.5、AC2.5级

网友:
我在用的两台MF10表100K挡在三伏天都没有有漏电的现象,该表密封很好,潮气应该是进不去内部的 。

网友:
MF10各年代对比图

把下面的一张图也拿来对比一下

网友:
眼福眼福。

网友:
回复 网友I:

这是现代版的MF10   图是坛中借的,但这样的年前买了一块。

网友:
回复 网友I:

没有mf10A型表。

网友:
回复 网友H:

也没含MF10B呀。再补充一张我的00年MF10B的内部图吧(全新积压表,也是年前淘来的

网友:
10A是将原欧姆接线柱改为直流5A档(档位置直流1A处),电阻与交直流电压、直流电流输入端合并。而MF10B是在MF10A基础上又增加了交流5A档(增互感器,档位开关24位没变,取消了直流50uA档)
我留的这块MF10B实测发现表头线性很好,DC2.5AC5.0堪比1.0。

网友:
看着MF10B比 现代的MF10要好一些。

网友:
借坛中Wdehlyb-7274的图,左边绿板的是MF10A。

网友:
回复 网友I:

我的一块81年的MF10,看内部与所发图片中81年的一致(表很新且准确,购自坛中“难忘的年代”)。

网友:
81年的MF10表,基本都是金属嚰和线绕电阻,稳定性.温度系数比较高。

网友(2011-11-30):
图文并茂,太精彩了,收藏了,日后欣赏。

网友:
补一张73年的MF10内部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