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根电线就能接收广播。。。奇迹

楼主(2011-09-02):
请专家解答了。奇怪。

网友:
已经是坛里第三帖了

网友:
附近有高功率电台。塔吊成了天线,长度,高度达到调谐的程度。导线和大地因调谐的原因而发出电火花,引起空气的震动发出声音。

网友:
这个我感觉有点假,,就高塔是铁的,,本身出是接了地线的,,书上竟然还说能感觉出高压来。。呵呵。。调谐,,真的能调谐的话,,不如不做收音机,,做发电机不是更好??

网友:
估计造假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
铁路90年代使用过一种数字无线传真机高功率的,不知是机子老化的缘故--离它百十米的地方,从室内搭衣服的铁丝都能听到叽理理抓拉拉的数传音。搪瓷洗脸盆也有数传的低频调谐共振现象,这是我给一位铁路边工友修理彩电时的一大发现,当时他的中周失谐被人更换长虹部件后那人不会统调,等我来,只见稍微调偏离一些就可以清晰的听到数传声音呢.全部滤波和谐振统调符合各段要求后电视里面电台收不到干扰了。问工友知道旁边一座铁塔像避雷针,我说是铁路数传电台基站。时而听到厅子里铁丝和洗脸盆的共鸣音很像50微安矿石收音机耳机发出的音量。

网友:
其实就是电离空气的原理。
这是个初中生做的h t t p://tieba.baidu.com/p/1159263363

网友:
估计附近有大功率电台的发射塔,高大的塔吊架子正好是个天线,至于声音怎么发出来的就不知道了,再说那电流也太大了,没有2极管检波就有广播,真是奇迹呀,

网友:
我相信这是真的,好像小时候碰到过类似的情况....

网友:
离高频发射源近会出现这种感应现象,因为高频的肌肤效应,导致原本接地的设备形成感抗。我曾经点亮过灯泡。那时我比较小,觉得不可思议,为此研究了好久....

网友:
听说过去在电台旁边一只铁洞都能发出声音,觉得不奇怪,只要条件成熟什么都会发生。

网友:
小时候农村广播线碰到树叶.树叶就会唱戏.这是真的.我亲自听到过.

楼主:
要说在在这样在电磁环境下,辐射量应该不小。

网友:
塔吊机身  臂长  绳钩与大地 构成环形回路谐振于广播电台的频率 关键是大地的导电性质(有矿石特性)
而附近大功率发射台必备 强劲的感生电流电离空气发出声响

网友(2014-09-21):
真是过分!电流大得快赶上焊机了,塔吊好像在放电,像电容器。在这个过程中又充当了天线,恰好又不知怎么给检了波,大机器很多锈蚀接触、不同材料接触、湿度不同接触等等吧!然后电流又足够大,与地线接触产生足以击出声音的火花。这是我一个外行的瞎猜,呵呵!

网友:
忽悠,接着忽悠。电流都把地面烤干了,至少也得10安以上,哪里有这么大的谐振电流,附近的人还能活不?再说了谐振电路在哪里,有这样高的Q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