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利用做实验的6SK7底台,又改成了同样是廉价管6SK7【6SJ7】推6P13P单端

楼主(2011-09-02):
刚利用做实验的6SK7底台,又改成了同样是廉价管6SK7【6SJ7】推6P13P【南京60年代三级品】单端。前级不动,后级还是原来的原件,换一下管脚。没细调。效果很好。很优美。功率8欧输出在6伏以上。
这种管子在本地不到5元钱的。同类国产管还有6P12P。

网友:
6P13其实很容易推.S很高. 廉价管同样出好声.我做过些试验.可就是不会发图.无条件发照片.空谈沒说服力!

网友:
刚利用做实验的6SK7底台,又改成了同样是廉价管6SK7【6SJ7】推6P13P【南京60年代三级品】单端。前级不动,后 ...
引用 楼主:

    没电路图~~ 不太理想~~

网友:
上电路图看看

楼主:
上电路图看看
引用 网友A:

    还是那张图,只是管爪换了一下【管子换成6P13P】
前级6SK7【6SJ7】阴极电阻取消。
功放管6P13P阴极加个电阻和电解:电阻3瓦300欧,电解100u【76年拆机】。C18取消。R12--18K一瓦电阻。

6SK7功放:R9--510K...R12--18K...C45--4700P。。。

网友:
回复 楼主:

    恩~~~~~~~~~~有点说明也行 呢

网友:
刚利用做实验的6SK7底台,又改成了同样是廉价管6SK7【6SJ7】推6P13P【南京60年代三级品】单端。前级不动,后 ...
引用 楼主:

    前辈~打听下~
  那个“西堆”(错别字)用上了么?相对电子管整流和晶体管而言有什么有点啊?

网友:
问,融融您的图片怎么弄的,这等清晰

楼主:
问,融融您的图片怎么弄的,这等清晰
引用 网友B:

    用卡片机近拍档。在修照片时调对比度

楼主:
前辈~打听下~
  那个“西堆”(错别字)用上了么?相对电子管整流和晶体管而言有什么有点啊?
引用 网友C:

这一组只有28片,不够做全波整流。做的半波,没听出有差别。只是很省电了。手里还有点另片,但面积小。

网友C:
这一组只有28片,不够做全波整流。做的半波,没听出有差别。只是很省电了。手里还有点另片,但面积小。
引用 楼主:

    很省电?从何说起~~?

网友:
6SK7做功率输出失真会比较大一点,特别是满功率输出时。

网友(2011-10-09):
刚利用做实验的6SK7底台,又改成了同样是廉价管6SK7【6SJ7】推6P13P【南京60年代三级品】单端。前级不动,后 ...
引用 楼主:

    求求你给个电路图好吗??兄弟

楼主:
求求你给个电路图好吗??兄弟
引用 网友D:

    你好:坛内电子管线路里有【6SJ7或·6J7推6P13P】,只是把6SJ7换成6SK7,他俩管爪完全一样,阻容件也是一样的。

网友:
你好:坛内电子管线路里有【6SJ7或·6J7推6P13P】,只是把6SJ7换成6SK7,他俩管爪完全一样,阻容 ...
引用 楼主:

    谢谢兄弟,对啦,还想请问您。有不少人水平高的烧友说6P13声音很垃圾,你觉得声音有6P3和FU7好吗???

网友:
你好:坛内电子管线路里有【6SJ7或·6J7推6P13P】,只是把6SJ7换成6SK7,他俩管爪完全一样,阻容 ...
引用 楼主:

应该是把6SK7换成了6SJ7吧,6SK7是遥截止管呢。

楼主:
应该是把6SK7换成了6SJ7吧,6SK7是遥截止管呢。
引用 网友E:

    很多功放前级都用6SK7系列·【如6K4】如果是唱放前级最好用6SK7。

网友E:
很多功放前级都用6SK7系列·【如6K4】如果是唱放前级最好用6SK7。
引用 楼主:

一般来说都是用锐截止管,用这种遥截止管管子有什么优势吗

楼主(2011-11-15):
回复 网友E:

    在这个实验台上又搭接了功率管屏级和阴极同时接两个输出变压器试验。6P13P标准接法阴极输出变压器无功率输出。6P13P改成三极管接法阴极输出变压器有功率输出,两个输出变压器的总输出功率稍大于一个阴极输出变压器的功率,但没有一个屏级标准接法输出的功率大。

楼主:
一般来说都是用锐截止管,用这种遥截止管管子有什么优势吗
引用 网友E:

在胆放唱线路上,这管子的优越性就体现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