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2型助听器耳塞机内部结构

楼主(2011-09-02):
新到手的助听器耳机,很小很精密的结构,拆了一个(可恢复),内部如下图,结构似SC2-300,只是没有调节机构。
单耳机的直流电阻约195欧,电感量在50---70毫亨。

振膜同300的形状。
舍黄的部位,上下各有一片小的磁铁粘在支架内,舍黄片自中间串过。舍黄连杆接在舍黄的中部,
另一端连在伞型铜质的振膜之上,振膜外有一层平的透明薄膜。

网友:
嗯,不错,灵敏度挺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形状确实很小,可是制作精度不敢恭维,这是找一只灵敏度较差的来拆开,里面舍黄片的位置都有偏置,看起来各相对位置不很精确,就像有的SC2-300耳机怎么调电感量就是上不来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只是代表一个年代的产品,思路、结构正确,这是外出试验的好耳机,仅此而己。

楼主:
回复 网友A:

    同300,只有一只电感量达到70MH,这个会大声些!多数在50--60MH

网友:
看耒助听器的耳机值得研究一下, 这几年耒助听器耳机好象在不断改进和升级.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款是早期的,如有条件搞到近年产的更好。。。。

网友:
近期的非常贵了,不必找那东西。

楼主:
回复 网友A:

    西门子的入耳式,每只7000~3万,您买一只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类东西是骗富人钱的,拆开了和2元的差不多,几百元一付USI比它好多了!

网友:
没抢到啊,谁能匀我两只

网友:
请大家注意,千万别让这种耳机靠近强磁铁,一旦碰上性能大减无法修复,切切!耳机阻抗约500Ω左右,两个串联配3DQ再生机震耳。

网友:
一定要找到这套东西!音量、音质一流,当地的助听器店都有。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图上,包括耳塞机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耳机是我们买的ES2。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张图就完整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两个硅胶塞设计巧妙,合乎声学道理,一下子使ES-2变成高档耳机,低音蓬莲!

楼主:
回复 网友A:

    祝贺!是小巧的实用耳机!

网友:
回复 网友B:

    配一个装进口袋的小3DQ,可以处处听本地台,问题是有方向性,必须学会走螃蟹路。

网友(2016-05-21):
确实是好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