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电源纹波,数字示波器和模拟示波器哪个更适合点?

楼主(2011-09-04):
如题所述,测试电源纹波,数字示波器和模拟示波器哪个更适合点?
注明一下:电源分线性电源和开关电源两种不同的情况来分析。

网友:
个人认为,中低档相同带宽的不同示波器还是模拟的效果好些。

楼主:
回复 网友A:

    学习了。。。

网友:
测电源纹波噪声肯定还是模拟好用。其实数字和模拟的各有各的优点。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朋友关注!

网友:
业余条件下,用示波器测试一下电源纹波还是可以的,有条件的还是用专业仪器测试比较好些。

网友:
如果用示波器都能看到纹波。
那这个电源的质量都不知道差到哪里去了。
一般的电源纹波在MV级以下。
八位分辨率的示波器能有什么用呢。
测纹波需要交流毫伏表。

网友:
回复 网友C:

    难道不能用示波器的AC模式只测纹波?非得和直流电压一起测?示波器能测mV级信号的多了去了!只是想要精度多高也是不现实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您认为测试电源纹波的专业仪器是什么?

网友:
回复  园丁

您认为测试电源纹波的专业仪器是什么?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示波器方便直观,能测到的只是纹波电压的频率和峰值,不能显示有效值,好比现在的交流电,波峰值300多伏,不知波纹电压的表示方法是否也用直有效值表示
等下我上些网上有关用示波器替代交流意伏表测量纹波电压的资料

网友:
作为一般爱好者,用可用的仪器测试一个定性数据就行,以此为依据,是可以提高实验电路性能的;对于专业工作者而言,这个问题超出了许多业余爱好者的理解范围试验条件,一个普通的数字万用表是做不到的,一个普通的示波器也是做不到的,自有行业的标准,所以,这里的讨论离开这点都是脱离现实的。

网友:
这个网站,重复发帖删除的功能也不给

网友:
回复 网友E:

    海峰朋友您好,谢谢您的关注。我所指的业余和专业是有严格的区分的,请不要误会了。业余:大家普遍认可的用普通仪器仪表测量方法;专业:使用特殊地、广谱地、定性地分析和研究电源的专用仪器仪表的测量方法。谢谢

网友:
其实,定性地看波纹,数字的模拟的都可以,数字的还可以较准确地显示出波纹的电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