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泳中学会游泳,战争中学习战争----单片机温度记录仪实践

楼主(2011-09-07):
游泳中学会游泳,战争中学习战争----单片机温度记录仪实践

                                                                                                    万里江山2010-05-10

这就是最近努力搞一个装置

这个对无人职守长期监测环境的温湿度之类的很有用途,当用计算机设置好参数后给它上电,看具体什么时候需要开始记录,按一下按钮就好了,记录时间到了,可以拿回来用电脑读一下。

不需要的记录可以删除(记录的大小是4KB  eeprom)

这是烧写STC和和计算机通信的CMOS_RS232电平转换借口板
上图中对角是电源端子,中间两个是串口的TX和RX,两个LED分别表示运行中(一个LED按秒慢闪)/保存快闪提示、和停止保存(两灯常量)/FLASH数据写满(亮灯同时快闪)按键是启动/停止的手动按钮

  原件大致有:STC89C52RC单片机  ,DS1302,时间寄存器  ,DS1820单总线数字温度传感器、,11.0592MHZ和32.768KHZ的晶振荡器。

它就是我要搞的记录温度-时间的装置。

你一定在笑,这个东西啥那么难看呢,还有飞线?

其实是这样的啦,我的目标是尽可能小型化的啦,看看连板都没有,直接搭焊的。若果制成产品,再打板也不迟哈.
把它和RS232接口板连在一起.
工作中的场景

编写的C脚本

上电后,电脑的超级终端设成9600,8,无,然后回车就看到菜单了
当随便算选,比如按键键入“a",记录仪马上回馈输入错误,重新输入字样
选择3,依次输入2010-05-10 00:44:30后回车,这样,记录仪时间就被改写OK了

不信可以回读看看,看下图,当然这是过一段时间的截图了

选6,设记录仪器将每隔一分钟就记录一次,写到EEPROM中保存着,过过中途断电了在来电,只要EEPROM没满(当然也不会告警),则继续按这个时间间隔保存着。

回读记录举例。

原理图,源程序后续整理哈,搞了差不多一个月,累了哦,睡觉啦,再见

网友:
不错的实践,赞一个.

网友:
边学边做,边做边学

网友:
看到了 那个胶布 上面写着  插针对应信号的定义
很有感觉, 我也是这样作的

楼主:
我曾经每隔20分钟记录24小时内的温度变化情况,以后有时间学写个上位机软件,直接将得到数据画成曲线图。

好像EXCEL也有这样的功能:输入两组数据,用2维坐标把曲线画出来,但是就是直线的拐点态度太多,感觉到处发生突变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