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个功放选lm3886还是tda7293

楼主(2011-09-08):
闲来无事,准备diy台功放,重温下以前的感觉,朋友们参谋下这两个块到底选哪个,各有什么特点!谢谢!

网友:
都拥有试试;

网友:
回复 楼主:

    个人感觉.LM3886做功放好些.TDA729X感觉场味重了.芯片本身很好听,但前面用什么推很头疼.

    不如用LM3886做个,然后在CD机上下点功夫.嘿嘿嘿嘿

网友:
申请的样片LM4780(双3886)已确认发货,
到手后,也DIY一台功放,和1875比较比较。

网友:
7294不知道怎么样,2030A功率太小了,推荐一款好芯片,单电源的,谢谢
引用 网友A:

    TDA7293/7294性能相当,都是双电源场输出,最大功率七八十瓦,工作时芯片可以烧开水,低音大功率下易烧毁,单电源电路基本都是OTL的,有输出电容,功率都不大

网友:
两年前想做一个集成电路的,也是在lm3886和tda7293/4之间徘徊,听取了很多人的建议,选择了lm3886,然后去买 ...
引用 网友B:

    初学者玩可以,手里有了不错分立元件功放的最好不要装,肯定后悔,我装过七八种,最后都拆了成了电子垃圾,连搞修理都用不出去

网友:
俩都是垃圾
引用 网友C:

    LM3886也荣幸登上垃圾榜了。
现在什么都可以谓之垃圾,是不是有点绝对啦。不是精品就是垃圾吗?LM3886也应有一定的价值吧,我还没有装成功放时,已经。。。哎。。。

网友:
回复 网友D:

    1875的声音很好,和2030A对比有质的改变.怎么说呢

   听惯了1875就再也不会尝试去听2030A.

网友:
回复  锡钛镀锌

    1875的声音很好,和2030A对比有质的改变.怎么说呢

   听惯了1875就再也不会尝试 ...
引用 网友E:

    谢谢分享,本周末正在焊LM1875。
俺原先一直听的是2030A+扩流管,现在也有机会欣赏一下LM1875的风采。

网友:
回复 网友D:

    1875好象不用上扩流管了吧,直接上高电压,+-25V,冲开它..

    电压越高发现THD越小,声音越纯正,好象芯片都这样是吧...

    真想带管子,感觉上东芝的那种大功率管,以前用在啥上面的忘了.那个管我记得线性很好.

    做成个CTL..哦叶....精调一下..哇哈哈!!!

网友:
都拥有试试;
引用 网友F:

    正是!这两种芯片都比较实惠,而且制作简单、免调试,效果也不错,都拥有了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