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心做的一对书架箱脚架

楼主(2011-09-09):
(无正文)

网友:
钢管中间一定要灌沙.回放质感最好!!!!

网友:
灌沙的小技巧真不知道哦,感谢楼上!

网友:
不是很稳。

网友:
俺以前也做过类似的,送人了。

这种结构重心太高,只适合摆放轻小的箱子。

楼主:
开始里面装的砂子感觉不稳又改装的矿粉,用的是32的镀锌方管高85、重30斤

网友:
脚架不能做成细脚伶仃的模样的,这是大忌。
脚架的质量越大越好,在可能的情况之下越是粗壮则越好。这是因为,物理学告诉我们:质量越是大则其加速度a就越是小,喇叭箱的底座应该遵循这条准则。

网友:
沙子一般罐到脚的3/5位置, 但楼主的架子支撑竿太细了, 刚度可能不太保证, 建议在不拆的情况下每一只脚加两条同样的杆, 排成品字型, 的确重心不够低的话可以考虑在脚板上加铁块一降低重心.

网友(2011-11-03):
手艺不错,我也想做一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