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T890B+ 数字万用表加装延时关机电路

楼主(2011-09-10):
我经常使用的一台DT890B+  数字万用表,经常会因忘记关机,造成9伏电池电力耗尽的现象,为改善这种情况,决定自己DIY一个定时关机电路,加装到这块万用表上。

线路借用小鬼头老师简易ESR表中的自动关机电路(小鬼头老师的图纸,在86楼  http://www.crystalradio.cn/bbs/thread-97163-6-2.html),这个电路设计的非常好,线路简单,调试方便,且零件很好找。本人在DIY时,根据自己的需求作了些微小的改动。

原件选择:

晶体管:
T1为场效应管,我选用的是7N60,因管子的电流大耐压高(7A/ 600V),故体积也较大,因在当地买不到1A左右小电流的场效应管,只得用它了;T2选用C1815,这是手头现有的,实际上与C1815类似的NPN管都可以用。

电容器:
C5是定时电容,需选用漏电较小的电解电容;C6是滤波电容,一般的电解电容都可以使用,我是将原表上的滤波电容拆下来继续使用了。

电阻器:
R13是放电电阻10欧姆~50欧姆都可以;R14为定时电阻,与C5配合使用,根据自己需要定时时间的长短,可在8M~10M间选取;R15、R16为偏置电阻,要求不是很严格。

组装:
由于线路很简单,我是采用洞洞板组装的。参考原机上的电源板稍加放大,以不影响盖上后盖为准。

调试:
根据自己使用万用表的习惯,定时关机时间我选用20分钟,由于这次买的10M电阻质量不好,阻值偏高,价钱还傻贵,定时电容C5先开始试用100微法的电解电容,试了一个多小时也不关机,后将C5更换为47微法的电解电容18分钟就关机了,与自己希望的定时时间差不多,就这样先凑合着用吧。

定时板安装在原电源板的位置,具体情况请看图片吧。

原表的电源板;洞洞板和部分零件。

调试好的延时关机电路板

安装在万用表上的延时电路板

电原理图

网友:
没有T2能不能工作呢?能说下T2在电路中的作用吗?

网友:
那这能装起来了吗

网友:
1815是为了7N60加强关断的 不用是不是也行呢 装个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这个电路是移植过来的,请看小鬼头老师的图纸,在86楼  http://www.crystalradio.cn/bbs/thread-97163-6-2.html   这个帖子里讲得很明白。

不用T2我没有试过,实际上C1815这类小功率NPN管子很普遍,很容易在旧板子上找到,即便去买也是几毛钱的事,安装时多个管子应该多费不了多少事。

网友(2012-03-23):
先顶一个,标记一下。

网友:
学习一下,留存备用

网友:
挺好的,也想试试

网友:
其实可以更简单,有一个电容,一个场效应管就行,线路板也不用

网友:
这定时从什么时候开始计时呢?

网友(2012-06-16):
装了几个,非常实用

网友:
为什么许多数字表没有自动关机功能?
是不是工程师觉得电池便宜,忘了关机没关系。

网友:
这个要支持,呵

网友B(2012-11-08):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为啥我不能点击打开这个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啥我不能点击打开这个链接?

刚才试了一下,能打开总目录,打不开帖子。

如果您是需要小鬼头老师的电路图的话请用下面的链接: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206594-2-5.html

在16楼有个PDF文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试了一下,能打开总目录,打不开帖子。

如果您是需要小鬼头老师的电路图的话请用下面的链接:http ...

谢了。我有个890B、没有自动关机的、哪天想整个小板加上去……

网友(2014-10-06):
必须用3点开关,10M电阻也难找,我抄别人的图也改了改,470UF,500K,2点开关,3分关机,

网友:
如图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