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达功放

楼主(2011-09-12):
受维修铁三角耳放2002的毒害,一直想找一台甲放,想听听甲放的音质究竟有什么特别,于是碰到出售功放的帖子就去看看,这不,总算碰到了一台八达DC211BK功放并式功放,当时查了一下电路图,跟2002耳放电路基本类似,于是就买了下来。
   现在想起来基本有些盲目,基于以下:
   1、当时并不清楚八达DC211BK功放是否属于甲放(后来在网上也一直没有查到)
   2、没有合适的大功率音箱(目前我使用的是JVC的台式小功放及音箱)
   哎,看了我是染毒了!

网友:
这明显是乙类功放,甲类功放散热片巨大,功率管电流也大,空载耗电和满载耗电一样,发热量和电暖气差不多,国内似乎没那个厂家做过,有做过甲乙类功放的,小信号工作在甲类大信号工作在乙类,日产功放有甲类的,散热片非常大,有的还用热管散热,但他们管子都是定制的,可以保证七八十度高温下参数不漂移,国产大路货功率管还达不到这性能

楼主:
等收到机器后我测试一下管子的静态电流,如果真的是乙类功放,就令我大失所望了

网友:
支持2楼苏师傅,甲类的大散热片一般在两边。

网友:
楼主 扒开下面看看

网友:
音质还可以吧楼主

楼主:
货还在路上,没有收到呢

网友:
这是上面的机子,下面的楼主没打开!       ---                   ---                  ---        !

楼主:
下面的机子是不我的,我也想看看内部,哈

网友:
回复 楼主:

    DC-211超薄合并式功放(120W+120W):
   * 变压器,电源板独立铁箱屏蔽以减少一切干扰;
   * 箱体采用桥梁结构,面板厚达6MM,坚固稳重,能有效避震;
   * 转换开关用长轴控制,信号路径短,减少传输失真;
   * 前级甲类输出,后级准甲类,音乐清晰通透;
   * 电源滤波加有CBB电容,音调电路使用CL电容。

  MA-3前级+MA-100后级:才是(分体)甲类功放〈不过看其线路也不咋地---但愿别被‘八达’的FANS看见了拍砖

楼主:
谢谢楼上朋友指教

楼主:
这个机子到了,还没有打开研究,这段时间太忙了,国庆后看看研究研究。借问楼上老大,是否通过调整静态电流就可以调成甲放?一般静态电流跳到多少比较好?

楼主:
搬个凳子好好学习

网友:
第一代bada裸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