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TDA2822MDIY的功放

楼主(2011-09-13):
原来那个音箱是用TDA2030A的功放,由于一只整流管击穿,导致变压器烧掉了,后来那块功放板被我做另一个功放了。前段时间觉得我那电脑音箱总是在嗡嗡响,交流声太大,于是把这个音箱想起来了。由于一般不需要太大的音量,TDA2822M的功率足够了,5V下的功率也足够了。2822的放大倍数还太高,于是用增加负反馈的办法减低了放大倍数。但接到电脑上感觉还是音量太大,前面的音量/音调调节电位器老化了,接触不好,于是把它也放弃了,虽然开始为它还特意提高了2822的输入阻抗。不过也好,可以用474的无极电容做输入耦合了。
懒得做板,直接搭棚焊的,电路应该能看出来吧,就不画了,见实物图。

网友:
我也有一个2822M的,我用1节18650锂电供电,推灵敏度高的箱子,声音够大音质还可以。这IC用来做电池供电有源音箱很不错的。

网友:
不过推我那厦新的全频(HIVI单元)就不行了,声音太小推不动。

楼主:
昨天弄太晚了,没试声。今天放几首APE曲子一试,感觉声音清彻干净多了,听到了原来听不到了高音和低音,曲间也非常安静;原来在从一个游戏里切换出来时没啥感觉,这回发现声卡竟然在发出高频的吱吱声。
不过还是音量过大,音量放在最小的地方了,很不好控制。看来得再做个衰减器了。

换掉的那个音箱打开一看,看电路像是用TEA2025做的,2025上还贴了个散热片,不知道是不是TEA的。
按理说TEA2025应该是比TDA2822M要好的芯片啊。也可能是那个的喇叭单元不好。

网友:
我用TDA2822做的双声道功放,总感觉音量不够,声音开大了就失真,所以用2025了。楼主这个好像还有重低音,TDA2822行吗?

楼主:
当然行了。我还觉得音量大呢。主要是我喜欢安静,环境也比较安静,音量开得都比较低。还有,就是这个箱子的灵敏度可能比较高。想一下,5V的供电,最大功率也就是0.5W都不到。

网友:
这两天我在DIY调频立体声收音机,就用TDA2822M了

楼主:
还有一点,也可能是我没做好:我发现TDA2822M的BTL电路音质没有OTL的好。

网友:
焊板子上用贴片就更小巧了

网友:
搭棚焊啊,猛啊,我搭棚的时候,经常想不好走线,导致很容易导线碰到一起。

网友:
做过TDA2822M的立体声的声音还可以,就是音量小。
做BTL时,声音效果很差。据说可能是因为国产TDA2822M内2路放大不平衡的原因。
也可能是我没调好吧。

网友:
集成功放,搭棚焊接有创意!要鼓励。

网友:
搭棚焊,楼主强悍,哈哈哈

网友:
搭焊挺费心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也用TDA2822做过双声道功放,用于电脑音箱。也感觉音量不够。是否音调调节衰减太大?

网友:
搭棚有点牛!赞一个!

楼主:
回复 网友A:
TDA2822M的电压增益比较高,大概能有100倍左右,一般情况下应该足够了。如果是从声卡输出,这增益有点大。
但这东西输出功率不是很大,推灵敏度低的箱子或者听音环境比较嘈杂那就有些不足了。
我这个电路给它加大了负反馈,大概在10倍左右了。感觉还是有点放大量太大了,后来又做了一个10倍的衰减器。

网友:
这也搭棚,强。

网友(2011-11-06):
做过TDA2822M的立体声的声音还可以,就是音量小。
做BTL时,声音效果很差。据说可能是因为国产TDA2822M内2 ...
引用 网友B:

    正常,我做了一个接上喇叭,tda2822就发热,最后一量两个输出脚电压差距不小,没办法,只能加了个电容

网友:
用2822M做BTL容易自激.发热......

网友:
我用2822M做的BTL线路也是自激,静态电流到150MA,结果将跨接喇叭的电容增大到0.47后,电流才下来。5V电压,静态6.5MA.一切正常。

网友(2012-04-26):
用TDA2822M做的小功放,装在曲别针盒子里,空间太小,电源变压器(~6V左右)只好固定在盒子外面了,推我的音箱音质还不错(相对而言),功率略嫌小点儿,也好,家人可以忍受了,音质比用音响的功放感觉略逊一点,但是别忘了,它只有0.6元啊,当然不能奢望与数千元功放一个水准了。

网友:
只能说,用2822可惜那对音箱了

网友:
我的2822M电源用到10V交流整流,加散热片,双声道推动165的泡沫边喇叭,信号源是U盘播放器,电子管声很明显哦!

网友:
以前用2822BTL,觉得很好啊,最近也做了,但是就是图个方便,没仔细听。
廉价的产品,简单的电路,2822还是不错的。从性价比上说。

网友:
2030到2822这个穿越有点大

网友C(2016-12-31):
不会,个人感觉比洞洞板还省力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会,个人感觉比洞洞板还省力

对,我现在也爱上搭棚, 比洞洞板省力, 特别有改动时也更便利

网友:
今年维修液晶电视伴音坏加2822,客户满意。

网友:
经过本人以前的多次实践试验和经验。用TDA2822M集成块DIY的功放音质变好的诀窍在于:最好用直流三端稳压集成块LM7805(加合适大小的散热片后,最大负载直流供电电流为1.5A)组成的简易直流稳压电源供电,这样可以完全使TDA2822M集成块DIY的功放噪音和交流声完全消失,播放出来的音质达到最好效果。所需成本又不高。

网友:
变通使用在 维修电器上不错 好办法 谢谢分享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TDA2822M的电压增益比较高,大概能有100倍左右,一般情况下应该足够了。如果是从声卡 ...

有一对小音箱,TDA2822M集成电路双声道,电源是10V输出的小变压器整流滤波,看铁心有1瓦的功率,放桌面听电脑音乐,音质还算清晰,感觉力度不足。如果更换一个大一点的电源变压器是否可以增大输出功率?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一对小音箱,TDA2822M集成电路双声道,电源是10V输出的小变压器整流滤波,看铁心有1瓦的功率,放桌面听 ...

嫌汽车动力不足以为是油箱里油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一对小音箱,TDA2822M集成电路双声道,电源是10V输出的小变压器整流滤波,看铁心有1瓦的功率,放桌面听 ...

如果感觉功率不足,需要换功放IC. TDA2822M是小功率功放,没多大输出功率。
安静环境下是足够的(<0.1W),嘈杂环境下功率不够。
还有,小音箱还要看喇叭够不够,否则应该换个音箱。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感觉功率不足,需要换功放IC. TDA2822M是小功率功放,没多大输出功率。
安静环境下是足够的(

感谢版主回复,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我现在也爱上搭棚, 比洞洞板省力, 特别有改动时也更便利

对,每次洞洞板,别人不知道,反正我是还得剥多股线缆准备好铜丝去铺设比较厚实的通路的,个人是很讨厌飞线的,所以用脑量比搭棚直线上升了几十倍,呵呵。

网友(2024-02-24):
昨儿也刚搭了一个, 不过是btl单声道,使用9v电源,推一个4寸喇叭,效果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