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17\lt1084稳压性能的对比

楼主(2011-09-14):
lt1084是低压差三端稳压器,排列和使用与lm317完全相同,
以下图片是对1084测试的过程。按顺序:图1-00:空载输出10v;图2-0:输入最小11.3v
时输出电压;图3-1:输入14v,电流1a时电压;图4-2:输入16v电流1a时电压;
图5-3:空载输出10.008v;图6-4:输入14v,电流2a时电压;图7-5:输入16v,电流2a
时电压。可以看出,随着压差增大,输出跌落很严重。
    随后对lm317进行了对比测试(没有拍照了,也是塑封管,其他条件
完全相同),输出电压10v,电流1a:输入最小12.3v时,输出跌落12毫伏
,输入14v跌落5毫伏,输入16v涨2毫伏,输入18v涨6毫伏。没有测试2a的情况,
这么好的性能以前没有注意到。
    317明显好于1084,但是发热程度317比1084大得多。看来1084
也就是低压差而已了,失望得很。

网友:
LM317比LT1084更好?没开玩笑吧,看楼主的元件,最明显的是散热片太小,16V输入10V2A输出的耗散功率至少12W,这么大的功率至少要1斤重的散热片吧,另外LT1084的反应速度比较快,输入端\输出端\调整端并接的退耦电容/分流电阻都有很严格的要求.道理就像千里马一样,伺候好了它自然会让你满意的

网友(2013-05-13):
      小學課文中的"駱馱與羊"之比,雖都是4條腿,
    IC都有SPEC(標准的說明書)
      樓主也應在標准的資料下測試吧!
我現在來比較阿帕奇直升飛機和嘉陵750摩托車誰快.?
甲地和乙地相距100公里,而我只給4升汽油....
結果是,在同時出發的條件下,摩托車到了,比直升飛機快很多.....
但我知道原因:直升飛機飛了幾公里就4升油用完了,不的不停下來,

网友A(2024-01-08):
LT1083 1084 1085是LT公司生产的 你图片那种性能不对路吧

网友(2017-08-28):
好的实验要好的手段,不然会得出错的结果

网友(2011-09-15):
1084应该是低压差。

网友:
我最爱用LM317和337,还没用过1084。有了这个实验,也就不再想用它了。谢谢楼主的指导性实验数据。

网友:
可是LT108X能过2A的电流呀,有时候这一点就干掉317了。

网友:
   他是低压差的 你高这么高电压 搞毛啊

317是压差超过3V 电压就已经很稳定了

网友:
很好的实验

网友:
lt1084 5a电流,1.5V压差就能正常工作,波纹很小的,和LM317不是一个级别的!

网友:
你的表是89e的,不错哦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相信你的测试数据是正解。因为我的管子是显卡上焊下来的,由于经过高温长时间焊接到散热片上,也怀疑过质量问题,但手头只有这贴片封装的,看来是焊接时的高温把芯片内部的元素损伤了,再找
个220封装的试试看,我就是想要做低压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因为是短时间测试就没用更大的散热片,那个片基可是银子的呢,手摸不很热。

楼主:
回复 网友D:

    89e?表上写的是980+,胜利,早期的吧,还RMS呢。别人给的,他嫌速度不快。

网友:
回复 楼主:

    额,看错了,再怎么慢的也是4位半的啦

网友:
楼上高手,把三极管做小管子的散热

楼主:
回复 网友E:

    费老劲了,管壳内用氧焊堆满银子,磨平再锡焊上去。

网友(2013-04-23):
挖坟.......正在研究1084稳压,发现楼主的L1084最大输入电压只有7V,和LT1084比像是个阉割版的,就像我买的AZ1085,最大输入电压只有12V,差点没晕死。楼主输入16V没挂简直是奇迹了,质量过硬啊。

网友:
随未曾亲测 个人还是认为1084犹豫317 对于楼主的测试 不是很看好

网友:
这样的性能没有 想到。

网友:
做一个电压跟随板!在比一下看看!!1084不会让你失望的!!

网友:
一个是低压差的,一个是普通串联稳压的,楼主比较它们要说明什么呢?只能说可能不适合你自己的应用,并不能一概而论地说那个好那个不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应该不是过热焊接的问题,是LT1084底下的金封管,金封管管帽是空的,你把1084焊在管帽上,1084是“带病工作”:严重发烧

网友:
细看一下,这个既不是LT公司的,也不是LT1084

网友:
可是LT108X能过2A的电流呀

网友:
1084能输出5A电流

网友(2017-08-18):
呵呵,老帖了,我也回个。
其实这两种3端稳压器针对不同的应用啊。
TL108x是低压差稳压器啊,压差低至1V均能稳定工作,所以它效率高,还可以输出5A的电流

网友:
“我最爱用LM317和337,还没用过1084。有了这个实验,也就不再想用它了。谢谢楼主的指导性实验数据。”
你不用1084,可于我换317&337.怎样?

网友:
手头有不少凌特的LT1083CP,不知怎样用才能发挥它的性能,好象也是低压差的

网友(2024-01-13):
引用 网友A:
LT1083 1084 1085是LT公司生产的 你图片那种性能不对路吧

LT1084

L1084

2个公司的2个产品

http://www.crystalradio.cn/data/ ...

楼主把L1084当作LT1084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LT1083 1084 1085是LT公司生产的 你图片那种性能不对路吧

......................

网友F:
就纹波抵制比 L1084与LM317 LT1084 是同一级别的, 比78XX 好些.  好在低压差.

L1084 应该与LT1084的电路相近,是LT1084的低压版.  LT1084多年前也关注过,不过因为工作电压有点低(25V) 就放弃了,LM317要高一些.

网友:
以前实体店买过LT1083CP七八片,自己做线性稳压器,散热器约100*60MM.输出DC19V 稳压在12伏,负载12V/35W,,电压跌0.3伏左右。散热片基本不发热。本人做了4套稳压电源,感觉1083效果好。二手7元一片。13年前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就纹波抵制比 L1084与LM317 LT1084 是同一级别的, 比78XX 好些.  好在低压差.

L1084 应该与LT1084的电 ...

LT1084是输入输出的压差不起25V,不是工作电压25V。

网友:
引用 网友G:
LT1084是输入输出的压差不起25V,不是工作电压25V。

....................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就纹波抵制比 L1084与LM317 LT1084 是同一级别的, 比78XX 好些.  好在低压差.

L1084 应该与LT1084的电 ...

参数性能差异很大,2家公司的产品。。。。。。。。。

L1084----------------最大电源,7V,是低压差5A可调电源
LT1084---------------是固定输出电压,3.3V,3.6V ,5V,12V.电流5A。

楼主比较的是LM317和L1084,笔误写成LT1084

但2个也差异巨大,

Lm317最大40V输入,最大电流1.5A和最大7V输入,电流5A的低压差L1084没有可比性。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参数性能差异很大,2家公司的产品。。。。。。。。。

L1084----------------最大电源,7V,是低压差 ...

我说的是LT类,LT083、1085等都有可调整压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说的是LT类,LT083、1085等都有可调整压型号。

.........................

可调压系列,

网友:
我是说你那片1084是假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