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换器磁芯匝数的简易计算

楼主(2011-09-16):
变换器磁芯匝数的简易计算
1)磁芯参数

磁芯参数在变换器的变压器绕制中非常重要,需要认真对待。但是根据这些参数进行的计算往往非常繁琐,同一个对象各人会有不同的计算结果,特别是给初学者带来不少困惑。

其实制造商已经给了我们足够简化的参数,凭借这些参数,初学者完全可以不费劲地完成一个简单的电源设计。

我们以EE型磁芯来做例子。制造商给出的参数如下:

表中给出了几乎所有的必要参数:物理尺寸、体积、截面积、磁路长度、电感系数、导磁率。而其中对实际应用最有用的,是电感系数。

电感系数以AL表示,单位是nH/N2,含义是电感量正比于匝数的平方。

例如EE13型磁芯,在芯柱上每绕一匝,电感量按1.1µH/(匝)²的比例增加,如果需要10匝,那么电感量就为1.1µH*(10)²=110µH。

反之,如果我们需要在EE13磁芯上获得1.1mH的电感量,需要绕多少匝呢?

1.1mH=1100µH,与电感系数的比是1000,于是需要的匝数为
                  ____
                √1000=31.623≈32匝。

2)单端驱动的变压器

在单端驱动方式下,例如单端反激式电源变换器中,初级绕阻有一个不可抵消的直流分量存在,这个直流分量对磁芯产生了一定的磁化,占用了一部分磁力线,于是导磁率相应降低了。具体降低多少,与使用的功率有关。由于直流磁化降低了用于功率变换的导磁率,激励电流变大,从而磁力线进一步减少并使磁路很快进入饱和。为避免这种饱和状态的发生,需要在磁路中插入一个气隙。

气隙是一个没有明确定义长度的物理量。就个人经验来看,EE型磁芯两半紧密合拢时的气隙,在端面抛过光的情况下,电感系数为标称值的0.7~0.9,此时不含有直流分量。

如果输出功率小于最大功率的十分之一,并且端面使用70x胶紧密胶合,电感系数降为标称值的0.5~0.7,此时包含较小的直流分量。

如果输出功率在十分之一到二分之一之间,且端面气隙距离为0.1mm~0.3mm,电感系数降为标称值的0.2~0.5,此时有较大的直流分量。

若输出功率为二分之一到全功率之间,则电感系数可取为标称值的0.1~0.2,此时有最大的直流分量和最大的气隙距离;气隙距离为0.3mm~0.5mm左右,这个尺寸不必苛求。若达到0.5mm的话,基本上电感系数都可降到标称值的0.05倍左右,甚至更低。

3)推挽驱动的变压器

推挽驱动方式通常会将直流分量抵消,如果推挽绕组的对称性较好,那么可认为在初级回路中的直流分量是零。

由于推挽方式一般用于大功率变换器,如果次级输出是半波整流的话,仍然会有直流分量干扰磁路,因此在半波整流的情况下也需要考虑气隙问题,气隙的大小和直流磁化引起的电感系数下降,可参照上节的描述进行。

在初、次级回路中的直流分量均为零的情况下,电感系数可按标称值的0.9~0.95取值,要保证端面接触良好。

4)确定初级的电感量和匝数

仍以EE13型磁芯为例。

我们把变压器初级看成是一个交流电阻器。假如电源电压为24V,开关管的压降可以忽略不计,那么在额定功率输出时初级上的交流电阻为24V/输入电流。若输出功率为1W,变换效率为70%,则交流电阻为

                        (24V)²/(1W/70%)=403.2Ω,

输入电流则为
                        24V/403.2Ω≈59.5mA。

我们知道电感器的交流电阻是感抗,所以我们可以从公式中得出它的电感量,设工作频率为60KHz:

                        L=R/2πf=403.2/2π*60000≈1.07(mH)=1070µH。

若变压器是单端驱动的,那么我们可取电感系数为标称值的0.5,则有
                                 ____________
                        匝数=√[1070/(1.1*0.5)]=44.1≈44(T)。

最后,还要加上20%的安全余量,这样匝数就变为44*1.2=52.8≈53(T)。

上述内容为我个人的经验之谈,有何不妥,欢迎拍砖。

网友:
开关变压器设计是非常复杂的。

楼主:
确实复杂,所以才有简化计算过程的必要。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只是简化了电感量和匝数的关系,最关键的是电感量,匝数比等,计算往往难以得到较好的波形,还得实验修正。

网友:
这方法到简单,值得试试。

楼主:
回复  longshort

    这只是简化了电感量和匝数的关系,最关键的是电感量,匝数比等,计算往往难以得 ...
引用 网友B:

您说得对,实验修正也很重要。事实上,我在用示波器观察二次侧输出波形时,变化气隙的大小,可以观察到输出幅度的明显变化。用一个薄的绝缘片慢慢撬E型磁芯的边缝,输出幅度会逐渐变大,到最大的一点后继续增加边缝的距离,输出幅度又下降。对于EE13这种小型磁芯,磁隙的距离也就0.2mm左右,这时候用一张70克的A4纸剪一小条垫进去就可以了。这时候的电感系数与标称值的比,取50%比较合适。

另外,小功率运用时,正激式其实更容易获得满意的结果,这与一些资料上说的有所不同。

网友(2013-04-01):
楼主的方法挺独特的,不知道实际效果怎么样?
电感系数感觉说的不够详细,一般电源的输出功率范围很大,有可能空载也可能满载,这是怎么估计电感系数呢?
照这样次级线圈的匝数也可以求了?功率知道,电压知道,也可以通过这种方法啊?

网友:
学习了,保存起来,以后有用